单片机程序下载方式讲解

楼主(2016-04-30):
对于单片机项目,编完程序后要将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程序才能够执行,才能实现相应的功能。单片机程序的下载方式有多种,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下载方式:ISP(串口下载),SW,JTAG。所涉及到的单片机有STC51、LPC11C14、STM32F103C8T6等。这三种单片机都可以用ISP方式下载,LPC11C14可以用SW方式下载,STM32F103C8T6可以用JTAG方式下载。
  • ISP下载方式

    ISP下载也就是所说的串口下载,所需要的工具为USB/TTL,USB/TTL模块在淘宝上卖的非常多,也很便宜,最贵才3.5元左右。ISP下载要用到单片机的串口(UART),电路非常简单。

要注意的是USB/TTL和单片机的接口要交差连接,即:

还要注意,USB/TTL和单片机不能同时供电,如果用USB/TTL供电那单片机就不要接外接电源,否则USB/TTL容易烧坏。

LPC11C14的ISP下载电路有6个脚:
3.3V     --------电源正
PIO0_3--------高电平:通过串口下载;低电平:通过CAN下载
BOOT0--------低电平:进入ISP下载模式
GND    ---------电源负

TXD     ---------接USB/TTL的RXD
RXD    ----------接USB/TTL的TXD

STM32F103C8T6的ISP下载要注意BOOT0、BOOT1的状态:

2. SW下载方式
SW可以实现在线调试,所使用的工具为JLINK,只有两条线,电路非常简单。LPC11C14的SW接口如图所示。

SWDIO-----------接LPC11C14的PIO1.3
SWCLK----------接LPC11C14的PIO0_10
RST      -----------接LPC11C14的PIO0_0

3. JTAG下载方式
JTAG可以实现在线调试,所使用的工具为JLINK,电路非常简单。STM32F103C8T6的JTAG接口如图所示。

JTRST---------PB4
JTDI    ---------PA15
JTMS  ---------PA13
JTCK  ---------PA14
JTDO  ---------PB3
NRST  ---------第7脚N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