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姿势!PT100温度采集电路设计

楼主(2016-04-30):
PT100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顾名思义,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的阻值变大;相反,如果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的阻值变小,就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之所以叫做PT100,是因为在0度时其阻值为100欧姆。

PT100之所以应用很广泛,不仅仅是因为测温范围比较宽宽更因为它的线性度非常好,也就是温度每升高一度,其电阻升高的值基本一致,约0.38-0.39欧姆对应1度。

上一节讲过,通过惠斯通电桥可以测量某个桥臂电阻的变化情况,那么本方案就利用电桥来设计PT100的温度采集方案。由于电桥出来的信号是查分信号且信号较小,所以要通过差分运放将其放大后再送入单片机进行AD采集,本方案选用AD623作为差分运放芯片,这是一颗轨到轨的运放,即能输出的最大电压为供电电压。

做方案时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A.  测温范围是多少,这决定了其他三个电阻的阻值该如何选取;

B.  运放、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多少,这决定了运放的放大倍数如何设计,即最大输出不能超过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

本方案的测温范围为0-200℃,单片机供电电压为3.3V,设计电路图如下: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

A.  运放的增益电阻R51为3.3K,即放大倍数为G=(1+100/3.3)=31.3,具体详情可参考AD623的数据手册;

B.  电阻R2=82Ω,即当PT100也为82Ω时,电桥平衡,差分电压为0;

C.  运放能输出的最大电压为3.3V,放大倍数为31.3倍,所以最大的输入电压为3300/31.3=105.4mV,R5两端的电压为固定值V2=2.5×2000/2082=2401.5mV,那么R4两端能输出电压为(2401.5-105.4)mV=2296.1mV,即R1最大为(5000/2.296)-2000=177.7Ω;

通过以上计算即可得出,R1的变化范围为(82-177.7)Ω,即测温范围为(-43~205)摄氏度,满足测温范围为(0-200)℃的要求。

电路设计完成后,就可以变成写程序实现温度的采集了。

附温度-电阻对应表:

网友A(2018-05-13):
R1最大为(5000/2.296)-2000=177.7Ω;
这5000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这公式

网友B(2018-11-20):
引用 网友A:
R1最大为(5000/2.296)-2000=177.7Ω;
这5000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这公式

兄弟,弄懂了吗?

网友C:
我看懂了,
R5两端的电压为固定值V2=2.5×2000/2082=2401.5mV
                                      2.5×R5/R2=2401.5MV
R4两端能输出电压为(2401.5-105.4)mV=2296.1mV
                                      2.5×R4/PT100=2296.1
                                      PT100=2.5×R4/2296.1
                                               =2.5*2000/2296.1
                                               =5000/2296.1

网友C:
2.5×R4/R1=2296.1mV
2.5×2000/2296.1mv=R1
由此得出
(5000/2.296)-2000=177.7Ω;

网友D(2019-03-08):
误差比较大

网友E:
我能说这个电路有问题吗,你们有谁按照这个电路画板了,没问题???!!!!

网友F:
分析计算的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能说这个电路有问题吗,你们有谁按照这个电路画板了,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看很多人都说这样会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会什么情况,还没画线路板

网友H(2019-04-23):
电路有问题,AD623用3.3V供电这个电路没法工作,将单极性供电电源提高到5V,可以工作,具体可以到analog网站用工具模拟一下,看一下结果

网友H:
电路有问题,3.3V供电无法工作

网友I(2019-07-12):
有stm32的源程序吗

网友J(2020-02-22):
引用 网友A:
R1最大为(5000/2.296)-2000=177.7Ω;
这5000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这公式

MV与V的切换

网友K(2020-10-13):
如何根据PT100测温范围确定桥电路其他三个电阻的阻值,测温范围-20-120,测温精度0.1,电压3.3V

网友L(2021-03-31):
引用 网友K:
如何根据PT100测温范围确定桥电路其他三个电阻的阻值,测温范围-20-120,测温精度0.1,电压3.3V

0.1的话,这个电路肯定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M(2025-08-09):
引用 网友A:
R1最大为(5000/2.296)-2000=177.7Ω;
这5000是什么东西 没看懂这公式

这个5000是mv,对应的是5V电压值

网友(2018-12-04):
我看懂了,
R5两端的电压为固定值V2=2.5×2000/2082=2401.5mV
                                      2. ...

2.5x2000是计算什么的呀,是这边总电阻值吗?有点没有看明白

网友N(2025-12-24):
这是纯模拟电路实现的设计,测量精度有限,感觉是比较落后的了。
实际真想按这个电路来做不可避免的还需要加些元件要做微调,真正高精度的PT100温度测量绝不考虑这种电路,用的元件越多就问题越多。 难道现在还有这么设计PT100电路的?太OUT了。

网友O:
温度最低时,AN0输出电压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