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讲解

楼主(2016-04-30):
双向IO口的输出:互补推挽在51单片机的P0口工作在普通IO口模式下,为准双向IO口。而工作在第二功能状态下时,则为标准的双向IO口。由于双向IO口的输出,要求能输出高低电平,通常会采用互补推挽电路。
在第二功能状态下,51单片机P0口采用的是互补推挽的输出方式。何为互补推挽呢?下面是它的等效电路图。

当P0第二功能作为输出时,K1和K2两个开关轮流打开。K2闭合K1打开,就会输出高电平,并且其驱动能力很大,因为电子开关的阻值小(不像上拉电阻的值那么大)。反之K2打开,K1闭合,就会输出低电平。
两个开关交替导通,互为补充,“挽”是“拉”的意思,两个电子开关分别负责在IO口输出处“推”和“拉”电流,所以称为互补推挽。
这种IO口结构的优点很明显,驱动能力强,稳定可靠。缺点在于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在切换输出电平的过程中,例如从低电平切换到高电平,当K1断开时,要求尽可能快的输出高电平,也就是K2应该立即闭合;同时,如果K1还没断开,K2就提前闭合了,相同于两个开关同时导通,会直接短路,后果又会很严重。所以需要用电路控制好两个开关的协调工作。
双向IO口的输入:高阻态、输入电阻双向IO口的输出,只要求能输出高低电平,因此并不是必须采用互补推挽电路。而采用互补推挽电路的好处在于,这种电路同时又可以实现高阻态的输入,从而实现标准双向IO口。
当图中的K1和K2同时断开时,IO口就可以工作在高阻态的输入状态下。高阻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当IO口处于高阻态时,也将其称为浮空输入状态,其电平是悬浮不定的,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我们可以想象单片机在检测IO口的电平高低时,相当于在CPU里面有一个类似电压表的东西,并且这个电压表内阻很大,例如图中给出的100MΩ。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压表的内阻称为P0.0口此时的输入电阻(也可以近似认为是输出阻抗,电阻是对直流电而言,而阻抗是对交流电来说的。这是模拟电路的知识,这里不做细说)。

现在试想,如果不小心用手碰到了P0.0端口,而由于人体本身就是阻值很大的导体,周围有很多电磁波干扰,手上可能存在一些很微弱的电流,这个时候,电压表的读数就会发生变化,单片机读取的电平高低就会变。高阻态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外界很小的干扰,都可能导致读取的电平变化,甚至即使没有碰这个IO口,它每次读取的结果也可能不一样,因为外界的电磁波等可能会干扰到IO口。稍后我们会利用51单片机做个实验,来体验P0口的高阻态。
高阻态的意义、输出电阻为什么双向IO口输入的时候要求是高阻态呢?
我们假设有一种装置,等效电路如下图。开关上下切换,它就会输出高低电平,通过电压表可以检测出来。但是其驱动能力很弱,连LED也驱动不了。装置里的100kΩ,可以叫做装置的输出电阻(同样也可以近似认为是输出阻抗)。

让这个装置输出低电平,然后连接51单片机的P1.0口。这时,VCC经过10kΩ上拉电阻到达IO口,再到装置内部的100kΩ电阻,通过开关K接到GND。根据分压原理,P1.0上的电压值大概是4.55V,于是单片机读取的是高电平。而事实是,装置想输出低电平告知51单片机。这里单片机管脚作为输入功能,却干扰了外界装置的输出值,相当于单片机的这个IO口也在输出。

当单片机的P0口工作在第二功能的输入状态,或者工作在普通IO口的输入状态,且没有外界上下拉电阻,内部的两个电子开关都是断开的,对外部呈现高阻态。从图中可以看出,装置输出的电平能被准确的读取到单片机中。之所以能准确读取,就是因为装置输出电阻比单片机IO口的输入电阻要小。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把装置中的电阻换成1000MΩ,这个时候这个单片机又不能准确读取电平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么极端。如果是理想的高阻态,其输入阻抗应该是无穷大,而这有点像超导体一样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认为导线电阻几乎为0,同样也认为高阻态输入电阻是无穷大。
总的来说,就是高阻态情况下,IO口输入电阻很大,而不容易干扰那些输出电阻较大、驱动能力弱的装置输出到IO口上的电平。

网友A(2017-05-03):
非常好,我喜欢

网友B(2017-07-26):
还有漏极输出没有说

网友C(2017-11-12):
用keil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