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已久?上拉电阻下拉电阻详解

楼主(2016-04-30):
是不是经常听别人讲,加个上拉电阻试试看,加个下拉电阻试试看,是不是还在疑惑上下拉电阻是什么,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用,有什么用途?

什么是上下拉电阻1
上拉电阻:把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电阻连接到高电平,使该信号初始为高电平;
下拉电阻:把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电阻连接到低电平,使该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上下拉电阻的接线方法2
上拉电阻如下图所示:
电阻R12将KEY1网络标识上拉到高电平,在按键S2没有按下的情况下KEY1将被钳制在高电平,从而避免了引脚悬空而引起的误动作;
下拉电阻如下图所示:

电阻R29将DIR网络标识下拉到低电平,在光耦没有导通的情况下DIR将被钳制在低电平,从而避免了引脚悬空而引起的误动作;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3
提高电路稳定性,避免引起误动作。第一图中的按键如果不通过电阻上拉到高电平,那么在上电瞬间可能就发生误动作,因为在上电瞬间单片机的引脚电平是不确定的,上拉电阻R12的存在保证了其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而不会发生误动作。
提高输出管脚的带载能力。受其他外围电路的影响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能力不足,达不到VCC状态,这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上拉电阻的存在就可以使管脚的驱动能力增强。这里特别强调如下:带片上I2C资源的单片机,其SCL和SDA引脚是开漏引脚,如果当做普通的GPIO来用的话,你会发现该引脚输出高电平极不稳定甚至因为负载的关系都无法正常输出高电平,这时候就需要在这两个引脚上加上拉电阻了。
通过上面的讲解,不知道困扰你多时的上下拉电阻你明白了吗?

网友A(2016-08-08):
说得很详细,不再迷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