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入门基础知识之:元器件方向和极性

楼主(2016-04-30):
在昨天的推文里说了封装,那元器件是不是只要能焊到PCB上就可以工作了呢?显然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元器件是有方向的(除了个别元器件除外,如电阻,瓷片电容等)。那元器件的方向该怎么判断呢?下面介绍点干货。
1IC芯片类
哪些是IC芯片类?比如单片机、74LS138、74HC595等。这类芯片有个特点,就是管脚众多、多呈对称式分布。看几个例子。
SO-16封装的芯片,如下图所示:

这类芯片都会有一个圆点,如图中红圈所示,圆点所在的地方就是芯片的第1脚,它的管脚分布是这样排列的,如下图所示:

在PCB板上的封装,一般都会在正方向处留一个缺口,如下图所示:

在焊接这类元器件的时候注意这两点:
  • 认准元器件的圆点位置;
  • 认准封装的豁口位置;
搞清楚这两点,这种封装的元件就不会焊错了。

2极性直插
电容类
极性电容是有方向的,虽然只要两个引脚但千万不能焊错,否则电容会爆掉。直插极性电容的壳体上会有一段灰色的地带且带有“-”号,如下图所示。

这个灰色处的引脚就是负极,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引脚长的为正,短的为负。
记住两点:
  • 壳体上是灰色,标有“-”号的为负极,另一侧为正极;
  • 引脚短的是负极,引脚长的是正极,这个规则也适用于直插发光二极管;

3
极性贴片

电容类
极性贴片电容一般为黄色壳体,壳体一端有横杠,另一端没有横杠,有横杠的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如下图所示。

记住一点:极性贴片电容,有横杠的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

4
直插

二极管类器件
大家都知道,二极管有这样一个特点:正向电阻很小,趋向于0;反向电阻很大。所以二极管如果焊反了,那电路上的走线就相当于断掉了。
与电容不同的是,二极管有横线的一端是负极,另一端是正极。
5贴片二极管类贴片二极管跟直插二极管的辨识方法一样,有横杠的一端为负,另一端为正,如下图所示。

读完之后,是不是对元器件的正负辨识方法有所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