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LED摇摇棒制作资料下载 带原理图,程序,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6-04-30):
需要的自己拿吧
摇摇棒的电路图:

摇摇棒的元件清单:
名称    描述    标号    单板数量
瓷片电容    22p    C1, C2    2
电解电容    10uF    C3    1
电源指示灯    LED 发光二极管    D1    1
二极管IN4007    High Conductance Fast Diode    D2    1
LED    LED 发光二极管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16
JTAG10    下载接头    J1    1
按键    Switch    K1    1
弹簧开关    Switch    K2    1
电源端口    Header, 2-Pin    P1    1
单排插针    Header, 3-Pin    P2    1
电阻    1k    R1, R2, R3, R4    2    R2,R3可不焊接
拨动开关    三位波动开关    S1    1
AT89s52    单片机    U4    1
晶振    12M    Y1    1
芯片插座    单片机芯片座    U4    1

很多亲们经常问摇摇棒中的字怎样取字模,今天在这里描述一下;
以“欢”为例作为讲解
程序中的“欢”点阵是这样的:
//-- --
     0x04,0x10,0x34,0x08,0xC4,0x06,0x04,0x01,
     0xC4,0x82,0x3C,0x8C,0x20,0x40,0x10,0x30,
     0x0F,0x0C,0xE8,0x03,0x08,0x0C,0x08,0x10,
     0x28,0x60,0x18,0xC0,0x00,0x40,0x00,0x00,
为了直观,我们把它按PCB布线的方法把上面的点阵排类一下

其中1为亮 0LED灭(为什么1是亮,0是灭,请亲们看一下程序和电路,2个结合起来看一下就明白了,这里就不再说明)
接下来为了方便看哪些是亮的,我们把0去掉

看到了吗,一个很大的“欢”字就出来了。上面的点阵我们是手动排列的。接下来教大家如何用软件取字模。
字体设置为:新宋体然后输入“欢”,点生产字模
点完后我们会得到如下的字模:
(0)

{0x14,0x20,0x24,0x10,0x44,0x4C,0x84,0x43,0x64,0x43,0x1C,0x2C,0x20,0x20,0x18,0x10},
{0x0F,0x0C,0xE8,0x03,0x08,0x06,0x08,0x18,0x28,0x30,0x18,0x60,0x08,0x20,0x00,0x00},/*"
/* (16 X 16 , 新宋体 ) */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欢”字的字模,很多亲们就会问,为什么软件取出来的字模和程序中的不一样,那是因为程序中的字模,我们是手动排列的。用软件取出来的字模也是可以的。

摇摇棒程序: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KEY P3_7      //定义画面切换按键
uchar KY;    //KY作用在后面说明
uchar disp;     //显示汉字指针
uchar pic=0,num=0;     //pic为按键次数;num为中断次数

uchar code love[]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F,
0x04,0x10,0x02,0x20,0x02,0x20,0x02,0x20,0x02,0x20,0x04,0x10,0xF8,0x0F,0x00,0x00,
...
};

uchar code loveyou[]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78,0x00,0xFC,0x00,0xFE,0x01,0xFE,0x03,0xFE,0x07,0xFE,0x0F,0xFE,0x1F,0xFC,0x3F,
...
};

uchar code hehe[]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0x40,0x01,0xC0,0x01,0x00,0x00,0x00,0x00,
0xF0,0x0F,0x08,0x10,0x04,0x20,0x00,0x00,0x00,0x00,0xF0,0x3F,0x08,0x00,0x04,0x00,
0x04,0x00,0x04,0x00,0x08,0x00,0xF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20,
...
};

unsigned char code hanzi[] = {
      0x40,0x08,0x44,0x08,0x44,0x04,0x44,0x04,
      0x44,0x02,0x44,0x3E,0x7F,0x49,0xC4,0x48,
      0xC4,0x44,0x44,0x44,0x64,0x42,0x54,0x42,
      0x4E,0x40,0x44,0x70,0x40,0x00,0x00,0x00,/*"老",0*/

      0x00,0x40,0xFC,0x27,0x00,0x10,0x00,0x0E,
      0xFF,0x01,0x00,0x00,0xF2,0x0F,0x12,0x00,
      0x12,0x00,0x12,0x00,0xFE,0xFF,0x12,0x00,
      0x12,0x04,0x12,0x08,0xF2,0x07,0x00,0x00,/*"师",0*/

      0x10,0x80,0x10,0x43,0xF0,0x22,0x1F,0x14,
      0x10,0x0C,0xF0,0x73,0x80,0x20,0x82,0x00,
      0x82,0x40,0x82,0x80,0xF2,0x7F,0x8A,0x00,
      0x86,0x00,0x82,0x00,0x80,0x00,0x00,0x00,/*"好",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5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

      0x20,0x22,0x30,0x23,0xAC,0x22,0x63,0x12,
      0x10,0x12,0x40,0x00,0x20,0x00,0x50,0x7E,
      0x4C,0x42,0x43,0x42,0x44,0x42,0x48,0x42,
      0x30,0x7E,0x60,0x00,0x20,0x00,0x00,0x00,/*"给",0*/

      0x00,0x00,0x80,0x00,0x80,0x00,0x40,0x00,
      0x20,0x00,0x10,0x00,0x0C,0x00,0xE3,0x7F,
      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
      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个",1*/

      0x10,0x08,0x61,0xF8,0x06,0x07,0xE0,0x00,
      0x04,0x00,0xA4,0xFF,0xA4,0x08,0xEF,0x07,
      0xA4,0x14,0xA4,0x08,0xE4,0x07,0xAF,0x44,
      0xA4,0x88,0xA4,0x7F,0x24,0x00,0x00,0x00,/*"满",2*/

      0x80,0x00,0x40,0x80,0x20,0x40,0x98,0x20,
      0x87,0x10,0x82,0x0F,0x80,0x00,0x80,0x00,
      0x83,0x20,0x84,0x40,0x98,0x3F,0x30,0x00,
      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分",3*/

};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1_ltor(void);
void display2_ltor(void);
void display2_rtol(void);
void display3(void);
void display4(void);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for(x=0; x<=N;x++);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
;
KY=~KY;      //每个摇动来回水银开关会在摆幅两端分别产生下降沿中断,只提取其中一次(从左向右摇才显示)
if(KY==0)
{
   num++;     //计算中断次数
   switch(pic)      //选择画面
   {
    case 0:{display1_ltor();}break;
    case 1:{display2_ltor();}break;
    case 2:{display3();}break;
    case 3:{display4();}break;
    default:{display1_ltor();}
   }
}

}
/*****显示子程序1(汉字)*****/
void display1_ltor(void)
{
uchar i;
if(num>10){disp++;num=0;}     //每中断10次切换
if(disp>1)disp=0;
  DelayUs(5200);     //此处延时时间依各硬件差别而各不相同,试着调整使得显示内容居中即可
for(i=0;i<64;i++)
{
     P0=~hanzi[disp*128+i*2];
     P2=~hanzi[disp*128+i*2+1];
     DelayUs(100);
}
}

/*****显示子程序2(LOVE)*****/
void display2_ltor(void)
{
uchar i;
DelayUs(4000);
for(i=0;i<64;i++)
{
     P0=~love[i*2];
     P2=~love[i*2+1];
     DelayUs(140);
}
}
/*****显示子程序3(心形图案)*****/
void display3(void)
{
uchar i;
  DelayUs(4000);
for(i=0;i<64;i++)
{
     P0=~loveyou[i*2];
     P2=~loveyou[i*2+1];
     DelayUs(120);
}
}

/*****显示子程序4(呵呵o(∩_∩)o图案)*****/
void display4(void)
{
uchar i;
DelayUs(4000);
for(i=0;i<64;i++)
{
     P0=~hehe[i*2];
     P2=~hehe[i*2+1];
     DelayUs(12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T0=1;
EX0=1;
EA=1;      //开中断,下降沿中断
KY=0;
while(1)     //主程序中只检测按键
{
  if(KEY==0)     //画面切换键按下
  {
  DelayUs(10000);     //按键去抖
  if(KEY==0);
  pic++;}
  if(pic>3)pic=0;
}
}
/*****END*****/

摇摇棒课程设计报告及其详细的制作文件下载:

网友A(2018-04-10):
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B(2019-11-26):
很详细的自制摇摇棒,我们由于爱好便参考楼主的方法做了一个,很实用,很适合新手

网友C(2020-04-27):
楼主能说说原理图中每个板块的功能吗

网友D(2020-07-08):
水银开关为什么一端接VCC,一端接GND,这不短路了吗?有人好好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