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避障小车原理图完整的

楼主(2016-04-30):
想要避障小车原理图完整的,新手,求指导

网友A:
百度就是啦。网上很多。搜避障小车原理图

网友B:
查论坛上找找,比较多的。

网友C:
避障小车新手上路完全可从最简门电路做起,用一光电传感器寻迹,门电路反相,功率晶体管驱动一双电机三轮小车,电源可采用3或4节5号电池。成功后再上单片机完成更复杂的动作。

网友D(2017-01-02):
本论坛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