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这个12864万年历怎么会显示成这样?

楼主:
请教大神 这个12864万年历怎么会显示成这样?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2016-04-30):
与 LZ 用的液晶屏仿真模型有很大关系,也可能与程序有关。

网友A:
只是不知道是 LZ 的疏忽还是程序的原因,仿真图中用的12864型号是 RS/RW/E ,可是单片机引脚是却标 DI/RW/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不知道是 LZ 的疏忽还是程序的原因,仿真图中用的12864型号是 RS/RW/E ,可是单片机引脚是却标 DI/RW/E ...

我想我应该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我是参照别人的图画的,别人用的是89c52,其中的程序用到了定时器2,而我画的是89c51,没有定时器2,应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