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变压器做一个12v双电源

楼主(2016-04-30):
我准备做一个正负12v双电源用的18-018-变压器,可是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如图!!谢谢

楼主:
不是23v是16v,就是它不对称

网友A:
明显有元器件损坏了,检测桥式整流二极管的负极与交流输入端之间的正反向电阻看有没有异常,还有负极与 GND 连接的电容有没有异常。

网友B:
应该是变压器问题,你测测变压器交流输出端电压是否相等

楼主:
电容坏了

网友C:
首先肯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付边只有一组绕组(不存在不平衡问题),经桥式整流后,由电容分压产生2组直流电压。若2组直流电压不平衡,即是由分压元件不平衡而产生。参与分压的元件有:整流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压降不平衡、反向截止时的反向电阻不平衡)、电解电容(容量大小不平衡、漏电流不平衡)和非电解电容(漏电流不平衡)。

网友C:
若有示波器,可观测下整流后(电容断开),若是整流二极管因素,可看到整流后一组高一组低;若无高低,表明整流二极管没问题。若无示波器,只能分别2次断开2个二极管(对面各1个,剩余2个串联形成半波整流),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半波整流后电压,若平衡,说明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C:
排除二极管疑虑后,再判断电容,可用对换法,上下2个电解电容对换,若不平衡电压也出现对换,表明输出电压低的那个电容有问题。注意,电解和非电解要分别判断。

网友C:
问题通常出在输出电压低的那组,电解电容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问题慢慢来嘛,别急

网友E:
变压器有几个低压输出,单18V?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的另一端接哪儿了?

网友F:
应该说电路没有大问题,Ac18v(有效值)经全玻整流加c滤波不带载时,电压表测的为峰值|为18vx1.4|=25·2v。至于一23v:可能电解电容漏电所至,可断电后交换一下正负两电容,/重新加电应为十23v及—25v(电容一定选耐压35v以上为好)如仍为负电压低则需检查整流二极管及电源变压器次级的对称性。

网友E:
这样简单的一个电源电路,没必要动用示波器吧。

网友G:
怎么感觉是倍压电路差不多了呢?正负为什么不用78和79稳压芯片呢?

网友H(2019-03-09):
加上lm系列稳压试试

网友I:
这个问题跟变压结构有关:
1、变压器平时我们理解是理想。
2、变压器绕制是线圈有靠近磁芯的绕组,也有远离磁芯的绕组,在这个情况下磁力线不是均匀分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绕组电压高一点,一个绕组电压低一点,正常情况。
3、内部绕组的每一圈的周长和外部绕组每一圈的周长不一样,感应到的电压也就不一样,假设每一圈有0.01伏的压差,100圈以后就有1V的压差,内部绕组100圈,外部绕组也是100圈,但是输出电压不一样。
属于正常情况,这个都需要变压器工程计算的。
个人建议加稳压电路使用。

网友J:
图上面两个电容你为什么用有极性电容?不太懂,不符合常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