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S52与TLC5615产方波,波形不稳定,老闪

楼主(2016-04-3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0^2;
sbit SCLK=P0^1;
sbit DIN=P0^0;

uint num=1, wave;
/********延时**********/
/*void delayu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

/*************************************************************
函数:TLC5615数据转换函数
功能:先后输入十位有效位和两位填充位,两位填充位数据任意
      Vref=2.46V
*************************************************************/
void tlc5615(uint dat)
{
        uchar i;
        _nop_();
            CS=0;
                _nop_();
        dat<<=2;
        for(i=0;i<12;i++)
        {
                //k=20;
                //while(k--);
                dat<<=1;
                DIN=(bit)(dat&0x800);
                SCLK=1;
                SCLK=0;
        }

            SCLK=0;
            CS=1;
}

/*void tlc5615(unsigned int port)
{
  uchar i=0;
  SCLK=0;
  CS=0;
  port=port&0x3ff;
  for(i=0;i<12;i++)   //十二位数据按位发送
  {
    if(port&0x200) //如果10有效位的最高位为1则输出高电平0010 0000 0000
    {                                        //        0010 0000 0000(填充位)
      DIN=1;
    }
    else
    {
      DIN=0;   //否则为低
        }
    port<<=1;          //左移一位,接着输出下一位
        SCLK=1;
    SCLK=0;
  }
  CS=1;
}  */

   void TLC_init()
{
        CS=1;
        SCLK=0;
        DIN=0;
}
void T0_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256;
        TL0=(65536-458)%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T0_init();
        TLC_init();
        while(1)
        {
                if(num>10)
                {
                        wave=0;
                }
                else
                {
                        wave=300;
                }
        tlc5615(wave)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256;
        TL0=(65536-458)%256;
        num++;
        if(num>20)
        {
                num=1;
        }
}             老闪且不稳定,求大神帮帮忙,感谢万分

网友A:
主函数  tlc5615(wave)后加延时2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  tlc5615(wave)后加延时2s 试试

延时两秒,波形就不出了

网友A:
原理图发我邮箱我给你看一下  201792056@qq.com 还有interrupt1 后面加using 2

网友B(2017-01-02):
结合原理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