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设计电动车动力控制

楼主(2016-04-30):
我想做一个控制器   想实现的功能有
1.通过调速器实现电机平稳启动,可控制点击正反转
2.有巡航系统
3.显示当前速度 ,并且任意设置最高时速
4.过电流保护
5.刹车断电,

做一个小型控制器就可以 6V 左右电压
求指点 有偿

网友A:
你先把电机驱动起来再说其他的功能吧,做电动车不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