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设计|复位电路设计

楼主(2016-05-01):
昨天讲解了单片机系统正常工作所需要的基本配置,也就是最小系统。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电源电路、下载电路。从今天开始讲解每个电路,并结合实际设计,展示实际电路。
1什么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就是在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使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使单片机的程序从头执行,从而避免了单片机程序的跑飞。

2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单片机复位的主要作用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值加载为默认值,由于单片机在运算过程中受外界干扰造成寄存器中数据混乱不能使其正常继续执行程序(称死机)或单片机的指令不按照程序执行而指向了未知位置(俗称跑飞),这时候就需要单片机复位一下,以使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3单片机复位有哪几种方式
单片机的复位一般有三种方式:上电复位,看门狗复位,手动复位等。

上电复位:单片机在上电瞬间,给复位引脚一个复位信号(一定时间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以实现单片机的复位,待稳定后,单片机开始执行程序。

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复位不同于上电复位,上电复位是单片机从头开始执行程序;而看门狗复位时当某一个程序块不受控制时,将程序计数器清零,使该段程序从头执行,为了使单片机系统正常运行要在程序中定时喂狗。

手动复位:在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接一个按键,手动按下该按键使单片机复位。

4单片机的复位电平
不同的单片机其复位电平不同,有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有的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下面就看复位电路。

单片机上电高电平复位电路:

上电高电平复位电路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VCC(此时充电电流最大,电容相当于短路),即RST是高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电容相当于断路(此时电容充电电流为0,即隔直流),RST的电平为低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单片机上电低电平复位电路:

上电低电平复位电路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GND,即RST是低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RST的电平为高电平,单片机正常工作。

手动复位电路:
手动平复位电路
该电路同时也是一个上电高电平复位电路。单片机正常工作时,如果按下按键S1,复位引脚RST得到高电平,从而实现复位。

这一节的复位电路有没有讲清楚,欢迎加QQ群讨论:143586739。明天介绍晶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