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讲解

楼主(2016-05-01):
蜂鸣器是经常用到的发声器件,在单片机的实验板、小孩玩具上经常见到,从发出的声音上来区分呢,有的只会发出固定频率的声音,而有的却可以发出较为明显的音调,那蜂鸣器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呢?

1蜂鸣器分类
先来看两组蜂鸣器的图片。
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

这两幅图都是蜂鸣器,但是存在区别,你看出来了吗?第一张图的蜂鸣器可以看到内部有电路板,而第二张图是浇封起来的。蜂鸣器从驱动方式上来分可以分为无源蜂鸣器有源蜂鸣器。第一张图就是无源的,第二张图就是有源。

2蜂鸣器的驱动方式
无源蜂鸣器是没有正负之分的,类似于喇叭,只要在两个腿上加载不同的频率的电信号就可以实现发声,根据不同的频率所发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有源蜂鸣器是有正负之分的,只需要在两个腿上加上电压信号就会发声,发出的声音音调单一、频率固定。
有源蜂鸣器比无源蜂鸣器内部多了振荡结构,所以有源蜂鸣器在价格上稍微贵一点。

3蜂鸣器的驱动电路
单片机通过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的电路如下所示:
如果要驱动有源蜂鸣器只需要在三极管的基极上给高电平就可以了。如果要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载不同频率的信号。信号如下图所示。

单片机只要通过定时器来定时翻转IO口就可以产生不同频率,从而控制无源蜂鸣器发出不同的声音。乐谱与频率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7-12-03):
有自制电路么,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