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推挽、开漏输出、准双向IO详解

楼主(2016-05-01):
在学单片机和选用逻辑器件的时候我们常别人说这款芯片是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强,这个引脚是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是不是有时候感觉一头雾水?今天就详解一下推挽和开漏,以后你买芯片的时候就可以和别人大声理论了。

1. 什么是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既可以输出低电平,也可以输出高电平,可以直接驱动功耗不大的数字器件。

2. 推挽输出电路的结构

推挽电路是由两个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既提高电路的负载能力,又提高开关速度。其示意结构如下图所示:

  • 当内部输出1电平时,上边的MOS管导通同时下边的MOS管截至,IO口输出高电平;
  • 当内部输出0电平时,上边的MOS管截至同时下边的MOS管导通,IO口输出低电平;

3. 什么是开漏输出
开漏输出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通过上拉电阻才能实现。就类似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
4. 开漏输出电路的结构

如上图:
  • 内部输出1时MOS管截止,输出与地断开,这时候IO口其实是没有驱动能力的,需要外部连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才能驱动数字器件;
  • 内部输出0时MOS管导通,输出低电平,所以开漏能输出低电平;
5. 准双向IO
在学51单片机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51单片机的IO口是准双向的,什么是准双向的?示意如下:

其结构类似于开漏输出,只不过是把上拉电阻集成到了单片机内部。
6. IO口如何应用
对于推挽输出的IO口可以直接输出高低电平驱动功耗较小的数字器件,但对于开漏输出的话必须要在外部接上拉电阻才行。比如说LPC11C14单片机的片上I2C资源就是开漏输出的,如果要使用这两个引脚做输出就必须加上拉电阻,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