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动ISP下载电路设计

楼主(2016-05-01):
各位朋友非常抱歉,更新晚了,最近事情比较多,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各种心烦意乱的事情搞得我不知所措,感谢各位朋友长久以来的默默支持,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再次感谢。

51单片机可以通过ISP下载方式烧写程序,常用的工具为USB/TTL,常用的芯片有MAX232、CH340G等。下面介绍以CH340G芯片设计的ISP下载电路。
151单片机程序下载原理
51单片机程序烧写接口为RXD和TXD,即UART口,这两个接口是通信口,配合不同的芯片可以实现不同的通讯方式。如果连接MAX232即可实现232通信,如果连接MAX3082即可实现RS485通讯。下载程序正是通过这两个接口来实现的。下载方式如下图所示。单片机的RXD和TXD要与USB/TTL设备的TXD和RXD交叉连接才能实现下载。

2CH340G芯片介绍CH340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USB转IrDA红外或者USB转打印口。是一款比较成熟的国产芯片,价格在1.5元左右。

具有如下特点:
  •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体和电容。
  • 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增加额外串口。
  • 计算机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2Mbps。
  • 支持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提供RS232、RS485、RS422等接口。
  • 支持IrDA规范SIR红外线通讯,支持波特率2400bps到115200bps。
  • 软件兼容CH341,可以直接使用CH341的驱动程序。
  • 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 提供SSOP-20和SOP-16无铅封装,兼容RoHS
3电路设计CH340G的下载电路如下图所示。

P2为USB接口,CH340G的TXD与单片机的RXD连接,CH340G的RXD和单片机的TXD连接。图中的CH340G用的是5V供电,如果用3.3V供电的话第4脚要连接到3.3V。由于STC51单片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断电再重新上电,所以单片机部分的电源设计如下图所示:

为了实现单片机电源的断电再上电(注意:这里是指单片机的电源而不是整个电路的电源),在单片机的电源脚上加了一个X1跳线。
4使用效果使用STC的软件STC-ISP来下载。

下载步骤如下:

执行到第4步,点击下载之后要将电路板上的X1断开再接上即可实现单片机程的下载。

网友A:
楼主你好,怎样写atmel

网友B(2020-04-28):
STC80C52芯片的话能用么?是不是直接把这个电路画进板子,然后直接用STC就能给芯片下载HEX程序了

网友C(2020-06-29):
CH340G的而管脚需要串一个反偏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