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NRF24L01双向通信调试通过

楼主(2016-05-01):
经过几个星期的折腾,NRF24L01无线模块终于调试通过。现在附上程序,我用的是2片不一样的单片机。程序里有详细解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程序是来自网络的感谢作者的无私分享!
/***************************************************
//NRF24L01调试程序,全双工双向通信,即两个模块兼具收发功能,
自动高速切换收发模式。
//使用本程序的前提条件是:硬件没问题。如果能正确运行本程序,
也能说明你的硬件电路没问题。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NRF24L01 各引脚、LED 和 KEY 的宏定义。
//LED灯的状态由RxBuf[0]来决定,RxBuf[0] == 0,
LED输出0;RxBuf[0] == 1,LED输出1;你也可以自行更改规则。
//KEY可以改变TxBuf[0]的值,从而改变另一起模块RxBuf[0]的值,
进而改变LED的状态。
//此程序未用到外部中断,即不响应IRQ 因此IRQ引脚可以接任意I/O口,
不必接到外部中断引脚,不过建议接到外部中断引脚。
***************************************************/

/********************************************************
        功   能:甲单片机通过NRF24L01发送数据乙单片机接收
                        通过LED指示。同理乙单片机发送数据甲单片机接收
                        通过LED指示,实现双机相互通信。
                                调试通过
        甲单片机:STC12C5608AD
        乙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    振:11.0592M
        作    者:苏义江改编自网络《感谢作者》
        时    间:2016.5.1
        注    释:如果甲乙单片机是一种型号NRF24L01的端口可以
                        都用一组IO口(例甲单片机用PO口乙单片机也用P0口
                        程序里的IO就不用换啦)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s(uint us)
{
        for(;us >0;us--)
        {
                _nop_();
        }
}

//*****stc12c5608ad**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KEY =P2^4;
sbit LED =P2^0;
sbit LED1=P2^1;

sbit CE  =P1^3;
sbit SCK =P1^5;
sbit CSN =P1^2;
sbit MISO=P1^7;
sbit MOSI=P1^4;
sbit IRQ =P1^6;*/

//***stc12c5a60s2**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KEY =P3^7;
sbit LED =P1^3;
sbit LED1=P1^4;

sbit CE  =P1^6;
sbit SCK =P2^3;
sbit CSN =P2^4;
sbit MISO=P2^1;
sbit MOSI=P2^2;
sbit IRQ =P2^0;
//**********NRF24L01的接收和发送地址***************/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个字节的TX地址长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个字节的RX地址长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16  // 16个字节的TX数据长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16  // 16个字节的RX数据长度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init_NRF24L01();
uchar SPI_RW(uchar num);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
void SetTx_Mode();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void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_buf);
//**********状态标志*****************************//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初始化***************************//
void init_NRF24L01()
{
    delayus(100);
        CE=0;    // 片选使能
        CSN=1;   // SPI使能
        SCK=0;   // SPI时钟拉低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允许接收地址频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x32);
//设置信道工作频率,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7c);
//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掉电模式  1~16CRC校验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char SPI_RW(uchar num)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num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num = (num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num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num);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 Perform SPI_RW to read byte from nRF24L01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
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nrf收发程序 **********
void nrf_RxTx(uchar mod_nrf,uchar *buff) //NRF24L01收发程序
{
        static uchar mod_nrf_b;//static 地址不释放

//******进入发射模式******
        if(mod_nrf == 't')
        {
                if(mod_nrf_b != 't')
                {
                        mod_nrf_b = 't';
                        CE = 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标志
                        SPI_RW_Reg(FLUSH_TX,0x00);
//清除TX_FIFO寄存器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0x7e);
//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上电 发射模式  1~16CRC校验
                        CE = 1;
                        delayus(330);
//从CE = 0 到 CE = 1;即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最大130us
                }
//******发送数据******
                CE = 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buff,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CE = 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us(230);
//从CE = 0 到 CE = 1;即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最大130us

                delayus(100);
//给发送数据一点时间         比发送速度较快 延时可以比接收少
                sta = SPI_Read(STATUS);//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清除对应的中断

                if(TX_DS == 1)//发送成功再清除tx fifo寄存器
                {
                        CE = 0;
                        SPI_RW_Reg(FLUSH_TX,0x00);
//清除tx fifo寄存器        //********重要*********
                        CE = 1;
                }

        }
//******进入接收模式******
        else if(mod_nrf == 'r')//接收模式
        {
                if(mod_nrf_b != 'r')
                {
                        mod_nrf_b = 'r';
                        CE = 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标志
                        SPI_RW_Reg(FLUSH_RX,0x00);
//清除RX_FIFO寄存器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7f);
//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上电 接收模式   1~16CRC校验
                        CE = 1;
                        delayus(230);
//从CE = 0 到 CE = 1;即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最大130us
                }
                delayus(1500); //不能少 值可调  给接收数据一点时间
                sta = 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if(RX_DR == 1)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buff,RX_PLOAD_WIDTH);
//读取数据 存入数组
                        SPI_RW_Reg(FLUSH_RX,0x00);
//清除rx fifo寄存器        数据不抖动
                        CE = 1;
                }
         }
}
void main()
{
        uchar idata RxBuf[16];        //接收缓存 存入idata区
        uchar idata TxBuf[16];        //发送缓存
        uint t_while = 0;
        uint t_tx = 100;
        uint t_rx = 100;
        init_NRF24L01();                //nrf24l01初始化
        RxBuf[0] = 1;
        TxBuf[0] = 0;
        LED = 1;
        LED1 = 1;
        while(1)
        {
                t_while = t_tx;
                while(t_while--)
//一旦发送成功就跳出循环 最多发送t_while次
                {
                        nrf_RxTx('t',TxBuf);//发送模式
                        if(TX_DS == 1)                //发送成功
                        LED = 0;
                        delayus(2300);
                        LED = 1;
                                break;
//跳出循环进入接收模式
                }

                t_while = t_rx ;
                while(t_while--)
//一旦接收成功就跳出循环 最多接收t_while次
                {
                        nrf_RxTx('r',RxBuf);//接收模式

                        if(RX_DR == 1)        //接收成功
                                LED = 0;
                                break;        //跳出循环进入发送模式
                }

                if(RxBuf[0] == 0)
                        LED1= 0;
                else
                        LED1 = 1;

                if(KEY == 0)
                {

                        TxBuf[0] = 1;
                }
                else
                        TxBuf[0] = 0;

        }
}

网友A(2018-03-08):
很棒很有用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