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水温自动控制系统,为什么当5v风扇开始降温时,单片机就会复位,而且LCD16...

楼主(2016-05-01):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电源发热问题,把风扇电源和单片机电源分开处理,就是再加个7805,稳压后单独给风扇供电

网友B:
一般单片机有上电复位功能,可能电源容量小,在带风扇时,电源纹波加大或瞬间掉电.复位。用示器测MCU的供电看开机、加风扇后电源的纹波变化。一

网友C:
可能你的风扇功率太大,启动的瞬间会拉低电压减小电流,建议电源分开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