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频谱电路原理图与源程序分享

楼主:
一个学习单片机的程序及电路
原理图上画的是16 x 8的,实物是16 x 12的,另外加的4行LED分别由由P1.6、P1.7、P5.4和P5.5控制。

完整的资料下载:

音乐频谱电路图:

音乐频谱源程序:
/*-----------------------------------------------------------------------*/
/*                            单片机音乐频谱                             */
/*                            系统时钟33MHz                              */
/*-----------------------------------------------------------------------*/

/*-----------------------------宏定义-----------------------------------*/
#include<stc15f2k60s2.h>                    //stc15系列1T单片机
#define ADC_CHANNEL 0x01                    //AD转换通道P1.0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 0x60                                                //90个时钟周期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SAMPLE_NUM 64                       //取64点FFT算法
#define NUM_2_LOG 6                                                        //2的6次方
#define FFT_OUT_MIN 1                       //FFT运算最小值
#define LED_C1_8 P2                         //LED1~8列
#define LED_C9_16 P3                        //LED9~16列
#define LED_R1_8 P0                         //LED1~8行
/***************************引脚定义*****************************/
sbit LED_R1 = P0^0;                                                        //LED1~8行
sbit LED_R2 = P0^1;
sbit LED_R3 = P0^2;
sbit LED_R4 = P0^3;
sbit LED_R5 = P0^4;
sbit LED_R6 = P0^5;
sbit LED_R7 = P0^6;
sbit LED_R8 = P0^7;
sbit LED_R9 = P1^6;                                                    //LED第9行
sbit LED_R10 = P1^7;                                                //LED第10行
sbit LED_R11 = P5^4;                                                //LED第11行
sbit LED_R12 = P5^5;                                                //LED第12行
sbit SWITCH = P4^5;

/*----------------------------变量表----------------------------*/
unsigned char code BIT_RESORT[SAMPLE_NUM] = { 0, 32, 16, 48, 8, 40, 24, 56,4, 36, 20, 52, 12, 44, 28, 60,          //比特逆序重排
                                                                            2, 34, 18, 50, 10, 42, 26, 58, 6, 38, 22, 54, 14, 46, 30, 62,
                                                                            1, 33, 17, 49, 9, 41, 25, 57,5, 37, 21, 53, 13, 45, 29, 61,
                                                                             3, 35, 19, 51, 11, 43, 27, 59,7, 39, 23, 55, 15, 47, 31, 63};

char code SIN_TAB[SAMPLE_NUM] = { 0 ,12 ,25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              //正弦表
                                                                   127 ,126 ,125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
                                                                   0 ,-12 ,-25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
                                                                   -127 ,-126 ,-125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

char code COS_TAB[SAMPLE_NUM] = {127 ,126 ,125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            //余弦表
                                                                  0 ,-12 ,-25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
                                                                  -127 ,-126 ,-125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
                                                                  0 ,12 ,25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

unsigned char LED_NUM[] = {0x00, 0x01, 0x03, 0x07, 0x0f, 0x1f, 0x3f, 0x7f, 0xff};          //led显示数目
unsigned char AMP, AMP_TAB[16];                      //频谱幅值,幅值表
unsigned char DISP_NUM;                              //显示次数
unsigned char KEEP, KEEP_NUM;                                                 //自动增益选择
int xdata FFT_REAL[SAMPLE_NUM];                      //FFT运算结果实部
int xdata FFT_IMAGE[SAMPLE_NUM];                     //FFT运算结果虚部
bit SWITCH_ON;
/**************************************************************
*名                称:delay
*功                能:微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名                称:Delay_ms
*功                能: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x; i++)
                for(j = 0; j < 500; j++);
}
/**************************************************************
*名                称:IOInit
*功                能:IO端口初始化
**************************************************************/
void IOInit(void)
{
        P1M0 = 0x00;                        //高阻输入
        P1M1 = 0x01;
        P1ASF = 0x01;                        //设为AD转换
}
/**************************************************************
*名                称:Timer0Init
*功                能:定时器0初始化100us定时
**************************************************************/
void TimerInit(void)                //100微秒@33.000MHz
{
        AUXR = 0XC0;                        //定时器0-1T,定时器1-12T
        TMOD = 0X00;                        //定时器0/1-方式0-16位自动重装
        TL0 = 0X16;                                //定时器0-定时170us-显示幅值
        TH0 = 0Xea;
        TL1 = 0X1C;                                //定时器1-定时1ms-检测开关状态
        TH1 = 0XF3;
        TR0=1;
        TR1 = 1;
}

/**********************************************************
*名                称:Display
*功                能:显示幅值
**********************************************************/
void Display(void)
{
        DISP_NUM++;
        if(DISP_NUM == 17)
                DISP_NUM = 1;
        LED_R1_8 = 0X00; LED_R9 = 0;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显示前先关闭
        switch(DISP_NUM)                                                                                           //逐列显示
        {
                case 1: AMP = AMP_TAB[0]; LED_C1_8 = 0X01;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2: AMP = AMP_TAB[1]; LED_C1_8 = 0X02;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3: AMP = AMP_TAB[2]; LED_C1_8 = 0X04;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4: AMP = AMP_TAB[3]; LED_C1_8 = 0X08;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5: AMP = AMP_TAB[4]; LED_C1_8 = 0X10;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6: AMP = AMP_TAB[5]; LED_C1_8 = 0X20;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7: AMP = AMP_TAB[6]; LED_C1_8 = 0X40;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8: AMP = AMP_TAB[7]; LED_C1_8 = 0X80; LED_C9_16 = 0x00; break;
                case 9: AMP = AMP_TAB[8];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01; break;
                case 10: AMP = AMP_TAB[9];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02; break;
                case 11: AMP = AMP_TAB[10];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04; break;
                case 12: AMP = AMP_TAB[11];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08; break;
                case 13: AMP = AMP_TAB[12];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10; break;
                case 14: AMP = AMP_TAB[13];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20; break;
                case 15: AMP = AMP_TAB[14];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40; break;
                case 16: AMP = AMP_TAB[15];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80; break;
        }
        if(AMP <= 8)
        {
                LED_R1_8 = LED_NUM[AMP];
                LED_R9 = 0;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
        if(AMP == 9)
        {
                LED_R1_8 = 0XFF;
                LED_R9 = 1;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
        if(AMP == 10)
        {
                LED_R1_8 = 0XFF;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0;
                LED_R12 = 0;
        }
        if(AMP == 11)
        {
                LED_R1_8 = 0XFF;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1;
                LED_R12 = 0;
        }
        if(AMP == 12)
        {
                LED_R1_8 = 0XFF;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1;
                LED_R12 = 1;
        }
//         unsigned char i;
//         LED_C1_8 = 0X01; LED_C9_16 = 0X00;
//         for(i = 0; i < 8; i++)
//         {
//                 if(LED_NUM[AMP_TAB[i]] <= 8)
//                 {
//                         LED_R1_8 = LED_NUM[AMP_TAB[i]];
//                         LED_R9 = 0;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9)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10)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0;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11)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1;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12)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1; LED_R12 = 1;
//                 }
//                 Delay(2000);
//                 LED_C1_8 <<= 1;
//         }
//         LED_C1_8 = 0X00; LED_C9_16 = 0X01;
//         for(i = 0; i < 8; i++)
//         {
//                 if(LED_NUM[AMP_TAB[i]] <= 8)
//                 {
//                         LED_R1_8 = LED_NUM[AMP_TAB[i]];
//                         LED_R9 = 0;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9)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10)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0;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11)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1; LED_R12 = 0;
//                 }
//                 if(LED_NUM[AMP_TAB[i]] == 12)
//                 {
//                         LED_R1_8 = 0XFF;
//                         LED_R9 = 1; LED_R10 = 1; LED_R11 = 1; LED_R12 = 1;
//                 }
//                 Delay(2000);
//                 LED_C9_16 <<= 1;
//         }
}

/************************************************
*名                称:ReadADC
*功                能:读取AD转换结果
************************************************/
unsigned char ReadADC(void)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TART;           //启动转换
        Delay(50);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POWER;
        return (ADC_RES << 2 + ADC_RESL);
}
/************************************************
*名                称:sqrt
*功                能:算平方根
************************************************/
short sqrt( unsigned long M)                                            //不懂啊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 ttp;
    if( M == 0 )
        return 0;

    N = 0;

    tmp = ( M >> 30 );
    M <<= 2;
    if( tmp > 1 )
    {
        N ++;
        tmp -= N;
    }

    for( i=15; i>0; i-- )
    {
        N <<= 1;

        tmp <<= 2;
        tmp += (M >> 30);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 ttp )
        {
            tmp -= ttp;
            N ++;
        }
    }

    return N;
}

/************************************************
*名                称:FFT
*功                能:快速傅里叶变换求取频谱
************************************************/
void FFT(void)                             //基2时分蝶式算法
{
//         unsigned char i, j, r, m1, m2, m3, m4, k1, k2;       //分别为:级号,蝶群号,运算蝶号,蝶群总数,蝶群长度,运算蝶数,蝶群址,蝶址
//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MAX = 0;
//         short u, v;
//         unsigned long ulReal, ulImage;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bb,j,k,p,MAX;
        register short TR,TI,temp;
    unsigned long ulReal;
    unsigned long ulImage;

        for(i = 0; i < SAMPLE_NUM; i++)                                         //采样
        {
                FFT_REAL[BIT_RESORT[i]] = ReadADC() << KEEP;
                FFT_IMAGE[i] = 0;
        }
        KEEP_NUM = FFT_REAL[2] >> 4;
        if((7 < KEEP_NUM) && (KEEP_NUM <= 8))
                KEEP = 1;
        else if((4 < KEEP_NUM) && (KEEP_NUM <= 6))
                KEEP = 2;
        else if((2 < KEEP_NUM) && (KEEP_NUM <= 4))
                KEEP = 3;
        else
                KEEP = 5;
    for( i=1; i<=NUM_2_LOG; i++)
    {
        bb=1;
        bb <<= (i-1);
        for( j=0; j<=bb-1; j++)
        {
            p=1;
            p <<= (NUM_2_LOG-i);
            p = p*j;
            for( k=j; k<SAMPLE_NUM; k=k+2*bb)
            {
                TR = FFT_REAL[k]; TI = FFT_IMAGE[k]; temp = FFT_REAL[k+bb];
                FFT_REAL[k] = FFT_REAL[k] + ((FFT_REAL[k+bb]*COS_TAB[p])>>7) + ((FFT_IMAGE[k+bb]*SIN_TAB[p])>>7);
                FFT_IMAGE[k] = FFT_IMAGE[k] - ((FFT_REAL[k+bb]*SIN_TAB[p])>>7) + ((FFT_IMAGE[k+bb]*COS_TAB[p])>>7);
                FFT_REAL[k+bb] = TR - ((FFT_REAL[k+bb]*COS_TAB[p])>>7) - ((FFT_IMAGE[k+bb]*SIN_TAB[p])>>7);
                FFT_IMAGE[k+bb] = TI + ((temp*SIN_TAB[p])>>7) - ((FFT_IMAGE[k+bb]*COS_TAB[p])>>7);

                FFT_REAL[k]  >>= 1;
                FFT_IMAGE[k]  >>= 1;
                FFT_REAL[k+bb]  >>= 1;
                FFT_IMAGE[k+bb]  >>= 1;

            }
        }
    }
//         for(i = 1; i <= NUM_2_LOG; i++)
//         {
//                 m1 = 1 << (i - 1);
//                 m2 = m1 << 1;
//                 m3 = 1 << (NUM_2_LOG - i);
//                 for(j = 0; j < m3; j++)
//                 {
//                         m4 = j * m2;
//                         for(r = 0; r < m1; r++)
//                         {
//                                 p = r * m3;
//                                 k1 = m4 + r;
//                                 k2 = k1 + m1;
//              u = (FFT_REAL[k2] * COS_TAB[p]) >> 7 + (FFT_IMAGE[k2] * SIN_TAB[p]) >> 7;
//                                 v = (FFT_IMAGE[k2] * COS_TAB[p]) >> 7 + (FFT_REAL[k2] * SIN_TAB[p]) >> 7;
//                                 FFT_REAL[k2] = FFT_REAL[k1] - u;
//                                 FFT_IMAGE[k2] = FFT_IMAGE[k1] - v;
//                                 FFT_REAL[k1] = FFT_REAL[k1] + u;
//                                 FFT_IMAGE[k1] = FFT_IMAGE[k1] + v;
//              FFT_REAL[k1]  >>= 1;
//              FFT_IMAGE[k1]  >>= 1;
//              FFT_REAL[k2]  >>= 1;
//              FFT_IMAGE[k2]  >>= 1;
//                         }
//                 }
//         }
        for(i = 0; i < 16; i++)
        {
                ulReal = FFT_REAL[i + 1];
                ulReal *= ulReal;
                ulImage = FFT_IMAGE[i + 1];
                ulImage *= ulImage;
                AMP_TAB[i] = sqrt(ulImage + ulReal);
                if(AMP_TAB[i] < FFT_OUT_MIN)
                        AMP_TAB[i] = 0;
                else
                        AMP_TAB[i] -= FFT_OUT_MIN;
                if(AMP_TAB[i] > MAX)
                        MAX = AMP_TAB[i];
        }
        if(MAX > 12)
        {
                MAX /= 12;
                for(i = 0; i < 16; i++)
                        AMP_TAB[i] /= MAX;
        }
}
/**********************************************************
*名                称:Display_zzz
*功                能;显示动画
**********************************************************/
void Display_zzz(void)
{
        //逐行扫描-4帧
        unsigned char code TAB_LED[4][24]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7, 0x00, 0x02, 0x00, 0x07,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7, 0x00, 0x02, 0x00, 0x07, 0x00, 0xe0, 0x01, 0x40, 0x00, 0x80, 0x00, 0xe0,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7, 0x00, 0x02, 0x00, 0x07, 0x00, 0xe0, 0x01, 0x40, 0x00, 0x80, 0x00, 0xe0, 0x01, 0x00, 0xf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f8}};
        unsigned char i, j;
        P0 = 0x00; LED_R9 = 0; LED_R10 = 0; LED_R11 = 0; LED_R12 = 0;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100; j++)
                {
                        LED_C1_8 = TAB_LED[i][2 * 0];
                        LED_C9_16 = TAB_LED[i][2 * 0 + 1];
                        LED_R1 = 1;
                        Delay_ms(2);
                        LED_R1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1];
                        LED_C9_16 = TAB_LED[i][2 * 1 + 1];
                        LED_R2 = 1;
                        Delay_ms(2);
                        LED_R2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2];
                        LED_C9_16 = TAB_LED[i][2 * 2 + 1];
                        LED_R3 = 1;
                        Delay_ms(2);
                        LED_R3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3];
                        LED_C9_16 = TAB_LED[i][2 * 3 + 1];
                        LED_R4= 1;
                        Delay_ms(2);
                        LED_R4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4];
                        LED_C9_16 = TAB_LED[i][2 * 4 + 1];
                        LED_R5 = 1;
                        Delay_ms(2);
                        LED_R5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5];
                        LED_C9_16 = TAB_LED[i][2 * 5 + 1];
                        LED_R6 = 1;
                        Delay_ms(2);
                        LED_R6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6];
                        LED_C9_16 = TAB_LED[i][2 * 6 + 1];
                        LED_R7 = 1;
                        Delay_ms(2);
                        LED_R7 = 0;

                        LED_C1_8 = TAB_LED[i][2 * 7];
                        LED_C9_16 = TAB_LED[i][2 * 7 + 1];
                        LED_R8 = 1;
                        Delay_ms(2);
                        LED_R8 = 0;

                        LED_C1_8 = TAB_LED[i][8 * 2];
                        LED_C9_16 = TAB_LED[i][8 * 2 + 1];
                        LED_R9 = 1;
                        Delay_ms(2);
                        LED_R9 = 0;

                        LED_C1_8 = TAB_LED[i][9 * 2];
                        LED_C9_16 = TAB_LED[i][9 *2 + 1];
                        LED_R10 = 1;
                        Delay_ms(2);
                        LED_R10 = 0;

                        LED_C1_8 = TAB_LED[i][10 *2];
                        LED_C9_16 = TAB_LED[i][10 * 2 + 1];
                        LED_R11 = 1;
                        Delay_ms(2);
                        LED_R11 = 0;

                        LED_C1_8 = TAB_LED[i][11 * 2];
                        LED_C9_16 = TAB_LED[i][11 * 2 + 1];
                        LED_R12 = 1;
                        Delay_ms(2);
                        LED_R12 = 0;
                }
        }
}
/************************************************
*名                称:main
*功                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IOInit();                                                            //初始化
        TimerInit();
        DISP_NUM = 0;
        KEEP = 0;
        KEEP_NUM = 0;
        EA = 1;                                                                        //开中断
        ET1 = 1;
        while(1)
        {
                if(SWITCH_ON == 0)
                {
                        ET0 = 0;
                        Display_zzz();
                }
                if(SWITCH_ON == 1)
                {
                        ET0 = 1;
                        FFT();
                }
        }
}

/************************************************
*名                称:Timer0Interrupt
*功                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显示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Display();
        Delay(300);
}
/************************************************
*名                称:Timer1Interrupt
*功                能: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检测开关状态
************************************************/
void Timer1Interrupt() interrupt 3
{
        if(SWITCH == 1)
                SWITCH_ON = 1;
        if(SWITCH == 0)
                SWITCH_ON = 0;
}

网友A(2016-09-01):
好人,天下好人多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在想关于频谱的显示问题,如同一行,假如第一列的不显示,而第二列的显示,在同一时间里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C(2017-06-01):
看上去似乎不错

网友D(2017-11-09):
我又来了,谢谢楼主

网友E(2020-05-22):
谢谢分享,收下了慢慢研究

网友F(2020-10-24):
我想知道三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