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KEIL软件后找不到相应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6-05-01):
为什么安装KEIL软件后找不到相应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A:
哪个芯片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安装相应的头文件

网友C:
keil软件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有限的,比如说要找STC系列芯片,就需要下载stc芯片,然后添加进去,具体操作百度知道吧

网友C:
我知道那个STC系列芯片可以下载之后添加进keil里面,具体操作百度

网友D:
需要添加的

网友E:
#4楼的说得对,keil软件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有限的,需要自己添加进去。

网友F:
新建文件时有型号可选

网友G:
如果实在找不到,你可以找一个功能相近的单片机调试应该也可以

网友H:
如果是STC单片机,运行STC-ISP烧写程序,点击添加头文件和型号按钮即可。

网友I:
用新型号keil

网友J:
新手求黑币

网友K:
新版的keil也是很多没有的...然后如果是stc的话,那就需要用stc的下载软件了~具体的百度一下,小篇幅说不清楚的。

网友L:
需要自己添加的

网友M:
一起来学习了额

网友N(2020-12-10):
引用 网友C:
keil软件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有限的,比如说要找STC系列芯片,就需要下载stc芯片,然后添加进去,具体操作百 ...

百度后按操作添加后,打开keil 5没发现添加进去,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