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己写的程序 编码器转动没反应

楼主(2016-05-01):
大神请指教   本程序测得是增量式编码器位置  说白了就是计数A B脉冲  但是烧进去之后示数一直是0  转动编码器不会有反应  前后改了几次实在是改不出来了  求大神支招

#include <REG51.H>         //  寄存器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  空操作函数,移位函数头文件包含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b;

sbit PINA = P1^0;//csn信号white
sbit PINB = P1^1;//这个是时钟blue
sbit PIND = P1^2;//这个是数据green

sbit LED1 = P2^7;//LED显示位选控制 千位
sbit LED2 = P2^6;//LED显示位选控制 百位
sbit LED3 = P2^5;//LED显示位选控制 十位
sbit LED4 = P2^4;//LED显示位选控制 个位

uchar led_buf[4];      /*定义LED显示缓冲区,将带显示数值放入该区域*/

/*------------------------------------------------
                     数码管段码表
------------------------------------------------*/
uchar code disp_buf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取编码器位置值子程序
------------------------------------------------*/

long GetSSI(void)
{
         static  bit  Curr_encoder_b;  //定义一个变量来储存当前B信号
   static  bit  Last_encoder_b;  //定义一个变量来储存上次B脚信号
   static  bit  updata= 0;
   if( PINA && PINB)           //编码器无转动退出
   {
     updata = 0;
     return;
   }
   Last_encoder_b = PINB;       //记录B信号
   while(!PINA)                //等待A由低变高
   {
     Curr_encoder_b = PINB;     //记录等待期间的B信号(指当前B信号)
     updata = 1; }
   if(updata)
   {
   updata = 0 ;
     if( (Last_encoder_b == 0)&&(Curr_encoder_b== 1) ) //B从0到1为正转
     {
   if(counter == 255)
       return;
       counter++;          //正转计数加
     }
     else if( (Last_encoder_b == 1)&&(Curr_encoder_b == 0) ) //B从1到0为反转
     {
       if(counter == 0)
       return;
       counter--;         //反转计数减
}
  }
  }

//LED 共阳

void main()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656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6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启动定时器2
   counter = 0;

  while(1)
  {
       b=GetSSI();//取绝对值编码器位置数据

            led_buf[3]=b/1000;//千位
                        led_buf[2]=(b%1000)/100;//百位
                        led_buf[1]=(b%100)/10;//十位
                        led_buf[0]=b%10;        //个位
   //将数据的各位数字放入指定缓冲区

   P0 = disp_buff[led_buf[3]];   //取显示数据,千位段码
           LED1 = 0;         //点亮LED1(千位)
           delay(200);       //延时一小段时间
           LED1 = 1;         //熄灭LED1

           P0 = disp_buff[led_buf[2]];   //取显示数据,段码
           LED2 = 0;         //点亮LED2(第二位百位)
           delay(200);       //延时一小段时间
           LED2 = 1;         //熄灭LED2

           P0 = disp_buff[led_buf[1]];   //取显示数据,段码
           LED3 = 0;         //点亮LED3(第三位十位)
           delay(200);       //延时一小段时间
           LED3 = 1;         //熄灭LED3

           P0 = disp_buff[led_buf[0]];   //取显示数据,段码
           LED4 = 0;         //点亮LED4(第四位)
           delay(200);       //延时一小段时间
           LED4 = 1;         //熄灭LED4
//  delay(300);
  }

}

网友A(2016-08-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正要

网友B:
这是我的代码:
如下:改改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Drive_parallel.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数据口
sbit bianmaqiZ=P1^3;          //编码器Z线
sbit fuwei=P3^5;  //复位口
sbit BMQshuruB=P3^2; //输入口接编码器B线
sbit DIR=P3^3;    //比较口接编码器A线

int i,count;
long bianma;//编码
uchar code line1_data[]={"  编码器测试   "};
uchar code line2_data[]={"计数: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 {X=0x80;}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void display()        // 开机页面
{
        lcd_clr();
        lcd_pos(1,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1_data[i]);
                delay_ms(1);
        }
        lcd_pos(3,0);
        for(i=0;i<16;i++)
        {
                lcd_wdat(line2_data[i]);
                delay_ms(1);
        }
}
void bianma_display() //显示计数
{
        lcd_pos(3,4);
        lcd_wdat(bianma/10000%10+0x30);
        lcd_wdat(bianma/1000%10+0x30);
        lcd_wdat(bianma/100%10+0x30);
        lcd_wdat(bianma/10%10+0x30);
        lcd_wdat(bianma%10+0x30);
}
////////////////////////////////////////////
void main()
{
        lcd_init();//初始化
        lcd_clr(); //清屏
        display(); //开机页面
        bianma=0;
        EA=1;      //开总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打开
        IT0=1;     //等于0为电平触发方式,低电平有效,等于1为脉冲触发方式,下降沿有效.
        while(1)
        {

                if(!fuwei||bianma>999000||bianma<0)
                {
                        bianma=0;bianmaqiZ=0;
                        bianma_display();
                }

                bianma_display();

        }
}

/*中断函数,编码器AB进入单片机时要通过高速光耦隔离,
        INT0与INT1口10K上拉电阻接+5V*/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0;//外部中断0关闭//等于0为电平触发方式,低电平有效,等于1为脉冲触发方式,下降沿有效,
        if(DIR){count--; }//中断计数---正转时,A为下降沿,B为高电平
        else count++;
        if(!BMQshuruB)bianma++;         //中断计数---反转时,A为下降沿,B为低电平

        EX0=1;//外部中断0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