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自动头盔灯

楼主(2016-05-01):
早年曾制作一款LED头盔灯,可以手动开启安全灯闪亮,功能单一。

头盔灯用硬盘里的强磁铁固定在头盔上

开启后的效果

夜间开启效果

遥控自行车尾灯,有遥控转向指示、加速度自动感应刹车尾灯亮功能,还有天黑自动点亮安全灯功能。

受此启发,我打算制作一种全自动头盔灯,功能如下:

1.左转弯时自动开启左侧黄灯1.5Hz闪烁指示,转弯结束自动关闭。
2.右转弯时自动开启右侧黄灯1.5Hz闪烁指示,转弯结束自动关闭。
3.刹车时,自动亮红灯警示,刹车结束自动关闭。
4.夜晚,手动开启安全指示灯,设定七种闪光模式。
5.头盔灯与头盔可以快速拆装,类似摄像用的快装板。
6.拆下头盔灯时自动关闭电源,安装在头盔上时,头盔灯电源自动开启。
7.安全指示灯与转向、刹车灯互不干扰,可以各自独立工作。

以上功能只有安全指示灯需手动开启,其它功能自动完成。

首先在网上找到这种七模式闪光尾灯

5只LED有七种闪光模式:
1.全亮
2.全快闪
3.全慢闪
4.从左到右慢闪
5.从右到左慢闪
6.从左到右快闪
7.从左闪到右,再从右闪到左。
改装后的自动灯,原灯控制钮及功能不变,只是把两边的LED拆下改装自闪烁转弯灯。

灯座底部安装一块硬盘里的磁铁,头盔顶部上胶粘同样磁铁,实现快速拆装。

同时在头盔灯里安装干簧管,实现磁控装灯电源自动开,拆灯电源自动关闭。

左、右黄色转弯灯,由1.5Hz自闪烁LED充当,当两轮车转弯倾斜角大于±14°两只水银开关被触发,

对应的黄灯闪亮。两轮车恢复水平时,转弯灯自动熄灭。实现转弯灯自动控制。

刹车时惯性触发水银开关,点亮两只红色LED警示灯,惯性消失灯自动熄灭。

实际使用时,因为灯亮是靠车的运动状态触发的,这种滞后点灯不太合理。建议骑行者主动配合,比如:左转弯时,头微微左倾,提前触发左转弯指示灯亮;刹车时微微低头,提前触发刹车警示灯亮。
这样就可以把水银开关触发灵敏度调低些,使其不会误动作。

拍几张夜间效果图:

网友A:
楼主这个不仅很拉风还很实用,而且能提高安全性,太棒了,谢谢分享,能提供个电路图或者简单的描述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仅很拉风还很实用,而且能提高安全性,太棒了,谢谢分享,能提供个电路图或者简单的描述下电路吗 ...

很简单,原LED灯自闪烁几乎不改动。
新增部分:
1.水银开关,像氖泡大小,里面有水银球,倾斜会接通。把这个开关与自闪烁LED串联。
2.自闪烁LED,样子与普通LED相同,通电自闪烁——亮——灭——亮……
3.干簧管,遇磁场会吸合(常开触点),干簧管串联在两个自闪烁LED总电路里。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