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格电动车提高行驶安全性降低电力消耗改进

楼主:
巧格60V20AH电动车,原车有三档速度,大灯为25W灯泡。为提高行驶安全性降低电力消耗我进行了十一项改进。

1.后视镜改平镜为大球面(凸)镜
此镜是给三轮车配的,需要配10mm改8mm转接头才能安装上。

2.增加高位刹车灯,让尾箱在刹车时LED红光闪亮
    首先确认该车车灯为12V供电

   于是采用手头现有的普通室外用12V防水红色LED(三只LED串联为一板,串联一只电阻),尾箱左、右各放入两组LED灯板固定好,从尾箱里面接线,与刹车灯线相连。

3.夜行灯改为尾灯为9只小功率LED,亮度没减但耗电量大减
    同样用12V防水红色LED,三块板围成三角形,用胶固定好。

4.关闭二档,三档,只启用低速一档.增加安全性。
    该车实测:最低档(一档)加油门到底,欢乐表显示40km/小时,用GPS实测为30km/小时。
    档位控制接头为三根线,档位控制线接地为一档,档位控制线悬空为二档,档位控制线接正为三档。
我把档位控制线短接接地,并断开正极线,则档位开关失效(只有一档)

5.头盔顶部安装一个红色闪光警示灯,增加夜间行驶安全。
    头盔顶部安装一块硬盘里拆出的磁铁,警示灯底部粘上同样磁铁,方便拆分。

顺便看看早年我骑自行车时,改装的迷彩帽LED安全灯

夜间效果图

6.改夜行灯前灯为3只LED灯
    拆下原灯泡,找个3只LED射灯芯,用铜螺丝钻空固定,驱动电路改为200mA恒流。改后比原灯泡耗电省,亮度大幅度提高。

7.改大灯为LED大灯
    原打算用射灯改制,但射灯光斑太大,后来了解到:LED射灯透镜(聚光镜)按光线发散角度区分,有以下几种规格:5°、8°、15°、25°、30°、45°、60°、120°。
    原装射灯实测:距离7m远时光斑直径约4.5m。邮购了几只5°透镜,安装后实测:距离7m远时光斑直径约2.5m。实际安装时,发现这种220V射灯散热效果好,光斑小适合当大灯用。驱动电路改为10V-80V恒流320mA。

8.增加双闪灯
拆开原闪光器看,真是简单啊:

增加双闪灯方法如下:
1、找到前两只转向灯的公共地线,切断。
2、接入单刀双掷拨动开关的选择(活动)端,另两个接点,一个接原来的地,另一个接正(串联入新加的闪光器)。
3、新加的闪光器一端接开关,另一端接正。

平时单刀双掷拨动开关接地,则一切正常没有改变。需要双闪时单刀双掷拨动开关接正(闪光器),则四个转向灯同时双闪(电压为正常的一半)
如果不串联闪光器,则四转向灯常亮。

9.增加转弯警示音
    这个简单就不说了,买个闪光器带声音的就成了。

10.增加充电接口,可以给手机等电器充电。
    淘宝有类似东西出售,我自己用插座改制了一个,看图:

把原来接220V电源适配器,插接在直流60V充电口上,不做任何改动就能输出5V。

11.增加防盗暗开关(即使你有车钥匙、遥控器车也开不走)
车子本身自带防盗报警器,我给车子加个暗开关——有钥匙和遥控器也开不走车。
为防止偷车人动歪脑筋,我这里只讲几个电路防盗思路:
1、电门总开关上暗锁
2、电瓶供电上暗锁
3、刹车开关上暗锁
4、锁电机 上暗锁

来个夜间高位刹车灯点亮图

网友A(2017-11-26):
问下老师,那个降压模块,写有NEC字样,是在哪里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