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小游戏

楼主(2016-05-02):
仿真图:

PCB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our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NAKE 20 //最长蛇身
#define SPEED 50 //运动速度控制,值越大,则扫描整个蛇
                                 //        身的时间越长,即表现为移动速度慢
#define MQ 5         //进入下一关的加速,pace=pace-MQ

sbit P3_0=P3^0;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蜂鸣器位                外部中断0                外部中断1
sbit P3_7=P3^7;        sbit P3_6=P3^6;        sbit P3_1=P3^1;//指示灯位
sbit P0_7=P0^7;sbit P0_6=P0^6;sbit P0_5=P0^5;sbit P0_4=P0^4;
//暂停             增关卡,加速          减关卡,退出                 加速
//do                   ruai                          mi                                 fa
sbit P0_2=P0^2;sbit P0_1=P0^1;sbit P0_3=P0^3;sbit P0_0=P0^0;
//   左                                 下                           右                          上
//   sao                        la                           xi                          退出
sbit P2_7=P2^7;sbit P2_6=P2^6;sbit P2_5=P2^5;sbit P2_4=P2^4;
sbit P2_3=P2^3;sbit P2_2=P2^2;sbit P2_1=P2^1;sbit P2_0=P2^0;

uchar x[SNAKE+1];                //蛇身的坐标 行
uchar y[SNAKE+1];       //蛇身的坐标 列
uchar n,i,pace,xz;         //当前蛇长,通用变量,当前速度,选择游戏标志
char bdata guanqia;                //定义关卡,可谓寻址,便于控制指示灯
sbit guanqia_0=guanqia^0;sbit guanqia_1=guanqia^1;sbit guanqia_2=guanqia^2;
char addx,addy;     //移动方向,同直角坐标系,addx为横向,addy为纵向
bit again,out;                //再次产生果实变量,停止播放音乐变量
bit pause=0;                //暂停变量,1为暂停
uchar tone_H,tone_L;//定时器初值,用来控制音调
uchar ym;                        //选择音乐
uchar wait;                        //用于判断是否已经开始游戏

void display(uchar );           //声明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p(uchar);           //暂停时调用该函数显示
bit knock();                           //声明撞击函数
void key_press();                   //声明按键函数
void play1(unsigned int);
void play(uchar *,uchar *);
/**************************************************************
                判断是否碰撞,是则返回1,否则返回0
**************************************************************/
bit knock()
{        bit k=0;
        if(x[1]>7||y[1]>7)k=1;                 //撞墙
        for(i=2;i<n;i++)
                if((x[1]==x[i])&(y[1]==y[i]))k=1;  //撞自己
        return k;
}
/**************************************************************
                键位处理
**************************************************************/
void key_press()
{        switch(~P0)
        {        case 1:addx=0;addy=addy==-1?-1:1;break;//上
                case 2:addx=0;addy=addy==1?1:-1; break;//下
                 case 4:addy=0;addx=addx==1?1:-1; break;//左
                case 8:addy=0;addx=addx==-1?-1:1;break;//右
                case 5:if(addx!=1||addy!=-1){addx=-1;addy=1;}break;//左上
                case 9:if(addx!=-1||addy!=-1){addx=1;addy=1;}break;//右上
                case 6:if(addx!=1||addy!=1){addx=-1;addy=-1;}break;//左下
                case 10:if(addx!=-1||addy!=1){addx=1;addy=-1;}break;//右下
                case 128:delay10ms(2);pause=~pause;                                        //暂停
                                 while(~P0_7)if(P0_5)display_p(1);break;
                                 //按住暂停键不放且没有退出游戏请求
        }
}
/*********************************************************
显示函数,按点从头到尾扫描,周期为SNAKE,扫描k个周期运动一格
**********************************************************/
void display(uchar k)                                        //显示k次
{        while(k--)
        {        for(i=0;i<SNAKE+1;i++)                        //扫描整个虚拟蛇身
                {        P2=0xff;P1=0xff;                        //灭灯
                        P2=~mux(y[i]);P1=~mux(x[i]);//按点依次显示
                        delay1ms(1);                           //显示延时1ms
                        if(~P0) key_press();        //键位处理
                        if(~P0_5)k=0;                                //判断是否退出游戏
                }
        }
}
/*********暂停时调用该函数显示,以防闪烁*******************/
void display_p(uchar k)                                        //显示k次
{        while(k--)
        {        for(i=0;i<SNAKE+1;i++)                        //扫描整个虚拟蛇身
                {        P2=0xff;P1=0xff;                        //灭灯
                        P2=~mux(y[i]);P1=~mux(x[i]);//按点依次显示
                        delay1ms(1);                           //显示延时1ms
                }
        }
}
/*****外部中断1,用于切换游戏,xz=0为贪吃蛇,xz=1为电子琴******/
void my_int1(void) interrupt 2
{        delay10ms(2);  //去抖动
        if(wait)           //游戏开始前,用于选择游戏
                if(~P3_3)
                        if(++xz==2)xz=0; //共有两个游戏,所以xz只能为0或1
        if(~wait)                //游戏已开始(只在电子琴里有效)
                out=1;                //停止播放音乐
        while(~P3_3);        //直到松开按键,才跳出中断,以防xz连续变化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
*****************         贪吃蛇                ****************************************
************************************************************************/
TCS:while(1)
        {        /**************初始化游戏**********************/
                for(i=3;i<SNAKE+1;i++)x[i]=100;//初始化虚拟蛇身
                for(i=3;i<SNAKE+1;i++)y[i]=100;//初始化虚拟蛇身
            n=3;                           //初始蛇身长为n-1
                y[1]=1;x[1]=0;                 //初始蛇头位置
                y[2]=0;x[2]=0;                 //初始蛇尾位置
                addx=0;addy=0;                 //初始位移偏移
                pace=SPEED;                                           //给运动速度赋初值
                 /*************产生果实*******************************/
                   do
                {        x[0]=rand()%8; y[0]=rand()%8;//产生随机果实
                        again=0;
                        for(i=1;i<n;i++)                     //判断是否与蛇身重叠
                                if((x[0]==x[i])&&(y[0]==y[i]))again=1;
                }while(again);                                          //若重叠则再次产生
                /************等待开始游戏,贪吃蛇开始前可选关****************/
                guanqia=1;                                 //第一关
                P3_7=~guanqia_2;P3_6=~guanqia_1;P3_1=~guanqia_0;//显示关卡
                while(1)                                 //等待选择游戏
                {        wait=1;                                 //等待选择游戏
                        if(xz) goto DZQ;         //如果xz=1,则进入电子琴
                        display_p(1);             //显示贪吃蛇初始位置
                        if(~P0_3|~P0_0)break;//如果按上或右键,则开始游
                        /*************选关******************************************/
                        if(~P0_6)        //增关卡
                        {        delay10ms(2);        //去抖动
                                if(~P0_6)
                                {        if(++guanqia<=7)//最大到7关
                                        {        P3_7=~guanqia_2;P3_6=~guanqia_1;P3_1=~guanqia_0;
                                                //将其值用发光二极管以二进制的形式显示出来
                                                pace=pace-MQ;  //加速
                                        }else --guanqia;
                                        while(~P0_6)display_p(1);
                                        //直到松开按键才跳出,以防连续增加关卡
                                }
                        }
                        if(~P0_5)        //减关卡
                        {        delay10ms(2);
                                if(~P0_5)
                                {        if(--guanqia>=1)
                                        {        P3_7=~guanqia_2;P3_6=~guanqia_1;P3_1=~guanqia_0;
                                                pace=pace+MQ;
                                        }else ++guanqia;
                                        while(~P0_5)display_p(1);
                                }
                        }
                }

                /*************贪吃蛇游戏正在运行**************************/
                while(1)
                {         wait=0;                //游戏已开始,wait置0
                         if(knock()){pace=SPEED;break;} //判断是否碰撞
                        /*************显示部分************************/
                        if(P0_6&P0_4)display(pace); //判断是否速度运动
                        else display(10);//当P0^4或P0^6被按下时加速运动
                        if(~P0_5)break;         //判断是否退出
                        /*************判断是否吃东西,及进入下一关**************/
                if((y[0]==y[1]+addx)&&(x[0]==x[1]+addy)) //如果吃到
                   {        n++;                                                                   //蛇身加1
                                   if(n==SNAKE+1)                //如果进入下一关
                                   {        n=3;                        //蛇身长从2开始
                                        pace=pace-MQ; guanqia++;        //运动加速,关卡加1
                                        P3_7=~guanqia_2;P3_6=~guanqia_1;P3_1=~guanqia_0;
                                        //将关卡的值用三个指示灯显示出来
                                           for(i=3;i<SNAKE+1;i++)x[i]=100;        //初始化虚拟蛇身
                                   for(i=3;i<SNAKE+1;i++)y[i]=100;        //初始化虚拟蛇身
                                   }
                           do
                                {        x[0]=rand()%8;y[0]=rand()%8;//产生随机果实
                                        again=0;
                                        for(i=1;i<n;i++)                        //判断是否与蛇身重叠
                                        if((x[0]==x[i])&(y[0]==y[i]))again=1;
                                }while(again);                                        //若重叠则再次产生
                   }
                        /*************判断蛇身是否移动**********************/
                        if(~pause)                                                  //如果不暂停
                    {        for(i=n-1;i>1;i--)
                                {        x[i]=x[i-1];y[i]=y[i-1];} //蛇身从尾到头移动
                                   y[1]=y[1]+addx;x[1]=x[1]+addy;//蛇头移动1格
                        }
                  }
        }
/*******************************************************************
***************                电子琴                ************************************
********************************************************************/
DZQ:while(1)
        {        P3_0=1;
                ET0=1;                 //启用定时器0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ym=0;out=0;         //选择音乐及退出播放位无效
                /***********等待开始游戏********************************/
                while(1)
                {        wait=1;          //等待选择游戏
                        P2=0x00;P1=0xc7;        //点亮点阵
                        P3_7=1;P3_6=1;P3_1=1;        //关闭指示灯
                        if(~P0_7|~P0_6|~P0_5|~P0_4|~P0_3|~P0_2|~P0_1)break;
                        //7个键随便按一个则开始电子琴
                        if(xz==0)goto TCS;//如果xz=0,则进入贪吃蛇游戏
                }
                /***************电子琴正在运行*********************/
                while(1)
                {        wait=0;                 //游戏已开始,wait置0
                        P3_7=0;P3_6=0;P3_1=0;//开指示灯
                        if(P0_0==0)break;         //如果按下P0^0则退出电子琴
                        if(ym)                             //如果有音乐请求
                        switch(ym)                 //选择音乐,最多7首
                        {        case 128:play(song1,beat1);ym=0;out=0;break;
                                case 64: play(song2,beat2);ym=0;out=0;break;
                                case 32:play(song3,beat3);ym=0;out=0;break;
                                case 16: play(song4,beat4);ym=0;out=0;break;
                                case 4:play(song5,beat5);ym=0;out=0;break;
                                case 2: play(song6,beat6);ym=0;out=0;break;
                                case 8: play(song7,beat7);ym=0;out=0;break;
                        }P3_0=1;
                        switch(~P0)
                        {        case 128:P2_0=1;play1(956);P2_0=0;break;
                                case 64: P2_1=1;play1(852);P2_1=0;break;
                                case 32: P2_2=1;play1(759);P2_2=0;break;
                                case 16: P2_3=1;play1(716);P2_3=0;break;
                                case 4:  P2_4=1;play1(638);P2_4=0;break;
                                case 2:  P2_5=1;play1(568);P2_5=0;break;
                                case 8:  P2_6=1;play1(506);P2_6=0;break;
                        }P3_0=1;
                }
        }
}
/****自己弹奏时调用该函数***********/
void play1(x)
{                tone_H=(65536-x)/256;
                tone_L=(65536-x)%256;
                TH0=tone_H;
                TL0=tone_L;
                TR0=1;
                while(~P0);
                TR0=0;
}
/****播放音乐时调用该函数*******************/
void play(uchar *song,uchar *beat)
{        i=0;
        while(song[i]!=50&&out!=1)
        {        tone_H=(65536-tone[song[i]])/256;
                tone_L=(65536-tone[song[i]])%256;
                TH0=tone_H;
                TL0=tone_L;
                if(song[i])TR0=1;
                beat_125ms(beat[i]);
                i++;
                TR0=0;
        }
}
/****定时器0中断用于产生声******/
void tone_timer(void) interrupt 1
{        TH0=tone_H;
        TL0=tone_L;
        P3_0=~P3_0;
}
/****外部中断0,用于控制播放那个曲子*****/
void my_int0(void) interrupt 0
{        if(~P0)                        //如果有选择
                ym=~P0;                //则将其值赋给ym
}

ours库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判断具体的亮点****************/
unsigned char mux(unsigned char temp)
{        switch(temp)
        {        case 7:return 128; break;
                case 6:return 64;  break;
                case 5:return 32;  break;
                case 4:return 16;  break;
                case 3:return 8;   break;
                case 2:return 4;   break;
                case 1:return 2;   break;
                case 0:return 1;   break;
                default: return 0;
        }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1ms(int x)  //延时1ms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2;j++);
}
void delay10ms(int x) //延时10ms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934;j++);
}
/**********节拍延时函数**************/
void beat_125ms(uchar x) //延时125ms
{        u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x;i++)
                for(j=0;j<24934;j++);
}
/*******************************************************************
****************乐谱************************************************
*********************************************************************/
unsigned int code tone[]={1012,
956, 852, 759, 716, 638, 568, 506,  478,         478,478, //中音
1908,1701,1515,1433,1276,1136,1012, 956,    956,956, //低音
478, 426, 379, 358, 319, 284, 253,  233 };                         //高音
//dao ruai mi  fa   sao  la   xi
//song为乐谱,当出现50时表示结束;beat为节奏(以0.125秒为单位),
/*************画心*************/
uchar code song1[]={
3,5,  6,6,21,7,6,5,  2,3,3,3,5,  6,6,7,21,5,21,22,
22,23,23,25,23,  23,22,21,22,21,7,  21,22,7,5,6,3,5,  6,6,23,22,21,7,
5,6,6,3,4,5,  6,6,21,7,6,5,6,  3,3,3,3,5,  6,6,7,21,5,21,22,
22,23,23,25,23,  23,22,21,22,21,7,  21,22,7,5,6,3,5,  6,6,23,22,21,7,
5,6,6,25,23,  23,22,21,22,22,25,  23,23,23,25,23,  23,22,21,22,25,26,
22,23,23,25,23,  23,22,21,22,21,7,  21,22,7,5,6,3,5,  6,6,23,22,21,7,
5,6,6,50};
uchar code beat1[]={
4,4,  8,4,4,4,4,8,  6,2,16,4,4,  8,4,4,4,4,4,4,
4,4,16,4,4,  8,4,4,8,4,4,  4,4,4,4,8,4,4,  8,4,4,4,4,8,
6,2,6,4,4,4,  8,4,4,4,4,4,4,  4,4,8,4,4,  8,4,4,4,4,4,4,
4,4,16,4,4,  8,4,4,8,4,4,  4,4,4,4,8,4,4,  8,4,4,4,4,8,
6,2,18,4,4,  8,4,4,8,4,4,  4,4,8,4,4,  8,4,4,4,4,8,
6,2,16,4,4,  8,4,4,8,4,4,  4,4,4,4,8,4,4,  8,4,4,4,4,8,
6,2,24,4};
/***********梁祝*********************/
uchar code song2[]={
7,6,7,  5,6,4,3,  2,3,4,3,5,3,  2,3,5,2,3,4,3,2,
1,5,  17,2,16,1,  15,16,1,  15,
13,15,16,  1,2,16,1,15,  5,21,6,5,3,5,  2,
2,3,17,16,  15,16,1,2,  13,1,16,15,16,1,  15,
3,5,17,2,  16,1,15,  13,15,13,15,16,17,2,  16,15,16,
1,2,5,3,  2,3,2,1,16,15,  13,1,  16,1,16,15,13,15,16,1,
15,3,5,  2,3,2,1,17,16,  15,50};
uchar code beat2[]={
4,4,4,  6,2,4,4,  2,2,2,2,6,2,  2,2,2,2,2,2,2,2,
12,4,  4,4,4,4,  12,2,2,  16,
8,6,2,  6,2,2,2,4,  6,2,2,2,2,2,  16,
6,2,4,4,  6,2,4,4,  4,4,2,2,2,2,  16,
6,2,4,4,  2,2,8,  2,4,2,2,2,2,2,  12,2,2,
6,2,4,4,  4,2,2,4,2,2,  8,8,  3,1,2,2,2,2,2,2,
12,2,2,  2,2,2,2,4,4,  16,2};
/***********兄弟无数*******************/
uchar code song3[]={
6,6,5,6,0,  3,7,21,7,6,0,  7,6,7,5,3,0,  2,2,1,2,3,0,
6,5,6,5,3,7,6,  5,6,4,3,2,1,2,  6,5,6,5,3,7,6,  5,6,4,3,2,1,2,
3,21,21,7,22,  7,6,6,3,5,  3,4,3,2,1,2,3,5,  2,
22,22,6,  21,7,0,  7,7,6,6,2,5,6,  6,3,
22,22,6,  21,7,0,  7,7,6,6,2,0,22,  7,6,6,
7,7,7,6,3,6,4,3,  2,  3,22,7,6,5,6,7,7,  22,0,
22,23,6,6,
50};
uchar code beat3[]={
8,8,4,4,8,  8,4,4,4,4,8,  8,4,4,4,4,8,  8,4,4,4,4,8,
6,2,4,4,4,8,4,  6,2,4,4,4,4,8,  6,2,4,4,4,8,4,  6,2,4,4,4,4,8,
4,8,4,8,8,  4,4,4,4,16,  6,2,4,4,4,4,4,4,  24,
24,4,4,  16,8,8,  8,4,4,4,4,4,4,  8,24,
24,4,4,  16,8,8,  8,4,4,4,4,4,4,  4,4,24,
6,2,4,4,4,4,4,4,  24,  6,2,4,4,4,4,4,4,  24,8,
2,2,4,24,
4};
/*************伤不起******************/
uchar code song4[]={
6,6,5,3,3,  6,6,5,3,3,  6,21,3,5,5,  3,2,3,3,
6,6,5,3,3,  6,6,5,3,3,  5,3,5,7,7,  7,5,6,6,
5,6,6,6,5,3,  5,6,6,6,  5,6,6,6,21,6,6,  5,6,5,3,3,
6,6,2,3,2,2,1,  16,2,3,2,  5,5,5,5,5,5,6,  7,6,7,
5,6,6,6,5,3,  5,6,6,6,  5,6,6,6,21,6,  5,6,5,3,3,
6,6,2,3,2,2,1,  16,2,3,2,  5,5,5,5,5,6,  7,7,6,7,
21,7,6,6,5,3,  5,6,7,6,6,  21,6,21,6,21,6,21,22,  3,3,3,2,3,
22,22,22,21,22,6,21,  22,23,22,21,22,7,  7,7,7,7,22,22,22,23,  7,3,5,6,6,
21,7,6,6,5,3,  5,6,7,6,6,  21,6,21,6,21,6,21,22,  3,3,3,2,3,
22,22,22,21,22,6,21,  22,23,22,21,22,7,  7,7,7,7,22,22,22,23,  7,3,5,6,6,
50};
uchar code beat4[]={
4,2,4,2,4,  4,2,4,2,4,  4,2,4,2,4,  4,2,2,8,
4,2,4,2,4,  4,2,4,2,4,  4,2,4,2,4,  4,2,2,8,
2,2,4,4,2,2,  2,2,4,6,  2,2,2,2,4,2,2,  2,2,2,2,6,
2,2,2,2,4,2,2,  4,2,2,6,  2,2,2,2,4,2,2,  4,4,6,
2,2,4,4,2,2,  2,2,4,6,  2,2,2,2,4,4,  2,2,2,2,6,
2,2,2,2,4,2,2,  4,2,2,6,  2,2,2,2,4,4,  2,2,4,6,
4,2,2,4,2,2,  4,2,2,4,2,  2,2,2,2,2,2,2,2,  2,2,2,2,6,
2,2,2,2,4,2,2,  2,2,2,2,6,2,  2,2,2,2,2,2,2,2,  2,2,2,2,6,
4,2,2,4,2,2,  4,2,2,6,2,  2,2,2,2,2,2,2,2,  2,2,2,2,6,
2,2,2,2,4,2,2,  2,2,2,2,6,2,  2,2,2,2,2,2,2,2,  2,2,2,2,6,
4};
/**************兰若词******************/
uchar code song5[]={
16,17,1,  3,17,1,  16,16,16,17,1,  4,17,1,
16,16,17,1,3,  2,2,2,1,  2,2,3,4,2,  3,3,
16,17,1,  3,17,1,  16,16,16,17,1,  4,1,1,
16,16,17,1,3,  2,2,2,1,  2,1,2,3,15,  16,16,
3,5,6,7,  21,7,6,5,3,  6,5,3,2,1,  2,3,5,2,
3,3,5,  6,5,6,5,  6,7,21,7,6,5,  6,6,
6,3,5,6,7,  21,7,6,5,3,  6,5,3,2,1,  2,3,5,2,
3,2,1,  16,3,2,1,  16,3,2,3,5,  6,6,
50};
uchar code beat5[]={
3,3,3,  9,6,3,  6,3,3,3,3,  9,6,3,
6,3,3,3,3,  9,3,3,3,  6,3,3,3,3,  9,9,
3,3,3,  9,6,3,  6,3,3,3,3,  9,6,3,
6,3,3,3,3,  9,3,3,3,  6,3,3,3,3,  9,9,
2,2,2,2,  3,3,3,6,3,  3,3,3,6,3,  6,3,6,3,
9,3,3,  6,3,6,3,  3,3,3,3,3,3,  9,9,
9,2,2,2,2,  3,3,3,6,3,  3,3,3,6,3,  6,3,6,3,
9,3,3,  6,3,6,3,  6,3,3,3,3,  9,9,
4};
/***************二泉映月*******************/
uchar code song6[]={
6,5,6,4,3, 2,2,3,1,1,2,  3,5,6,5,6,5,6,21,  5,3,5,5,3,2,6,5,6,1,2,
3,5,2,3,5,21,6,2,3,5,  1,21,6,21,23,23,22,  21,6,21,22,23,23,22,21,21,6,21,22,23, 5,5,3,5,6,5,6,21,
5,3,5,5,21,6,6,5,6,5,5,  3,5,3,4,3,5,2,3,2,1,16,1,16,  1,1,2,3,5,1,2,5,3,6,  5,
21,6,21,23,23,22,  21,6,21,22,23,23,22,21,21,6,21,22,23,  5,3,5,3,5,  6,21,21,3,5,3,5,6,5,21,6,
5,3,5,5,21,6,6,5,6,5,5,  3,5,3,4,3,5,2,3,2,1,16,1,16,  1,16,1,2,3,5,1,2,5,3,5,6,  5,3,5,5,6,5,5,3,5,
6,
6,6,6,5,6,21,  5,3,5,5,21,6,6,5,6,5,5,  3,15,3,4,3,5,2,3,2,1,16,1,16,  1,16,1,2,3,5,1,2,5,3,5,6,
5,
50};
uchar code beat6[]={
8,2,2,2,2,  16,6,2,4,2,2,  12,4,4,4,2,2,2,2,  6,2,4,2,2,4,4,2,2,2,2,
12,4,3,1,2,2,2,2,2,2,  16,4,2,2,4,2,2,  12,4,3,1,2,2,4,6,4,2,2,2,2,  16,4,2,2,2,2,2,2,
6,2,2,4,2,4,4,2,2,2,2,  6,2,3,1,2,2,3,1,2,2,2,2,4,  8,6,2,2,2,4,2,2,2,2,  16,
4,2,2,4,2,2,  6,2,3,1,2,2,4,2,2,2,2,2,2,  16,2,2,2,2,  8,4,4,3,1,2,2,2,2,2,2,
6,2,2,4,2,4,4,2,2,2,2,  6,2,3,1,2,2,2,2,2,2,2,2,4,  6,2,6,2,2,2,4,3,1,2,2,2,  12,4,4,2,2,2,2,2,2,
16,
4,4,2,2,2,2,  6,2,2,4,2,4,4,2,2,2,2,  6,2,3,1,2,2,3,1,2,2,2,2,4,  6,2,6,2,2,2,4,3,1,2,1,1,
16,
4};
/***********土耳其进行曲***********/
uchar code song7[]={
7,6,5,6,  21,0,22,21,7,21,  23,0,24,23,22,23,  27,26,25,26,27,26,25,26,28,26,28,
27,26,25,26,  27,26,25,26,  27,26,25,24,  23,
21,22,  23,21,22,  23,22,21,7,  6,7,21,22,
7,5,21,22,23,21,22,  23,22,21,7,  6,22,7,5,  21,
23,24,23,22,  21,22,21,7,6,21,7,6,  5,6,7,5,3,4,5,3,6,5,7,6,21,7,21,22,  23,22,23,22,23,24,23,22,
21,22,21,7,6,21,7,6,  5,6,7,6,3,4,5,3,  4,5,6,4,2,3,4,2,  3,
5,4,3,2,  1,2,3,4,5,6,7,21,21,7,6,5,4,3,2,  1,2,3,4,5,6,7,21,  21,22,5,4,3,2,
1,2,3,4,5,6,7,21,  21,7,6,5,4,3,2,  3,5,1,3,2,4,7,2,  1,23,24,23,22,
21,22,21,7,6,21,7,6,5,6,7,5,3,4,5,3,  6,5,6,7,21,7,21,22,23,22,23,22,23,22,23,21,  24,23,24,23,24,23,24,23,  24,23,22,21,7,21,2,7,
21,22,23,6,5,6,7,5,  6,
50};
uchar code beat7[]={
1,1,1,1,  2,2,1,1,1,1,  2,2,1,1,1,1,  1,1,1,1,1,1,1,1,4,2,2,
2,2,2,2,  2,2,2,2,  2,2,2,2,  4,
2,2,  4,2,2,  2,2,2,2,  2,2,2,2,
2,2,2,2,4,2,2,  2,2,2,2,  2,2,2,2,  4,
1,1,1,1,  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4,
1,1,1,1,  1,1,1,1,1,1,1,1,1,1,1,1,1,1,1,  1,1,1,1,1,1,1,1,  2,2,1,1,1,1,
1,1,1,1,1,1,1,1,  1,1,1,1,1,1,1,  1,1,1,1,1,1,1,1,  4,1,1,1,1,
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4,
4};

网友A(2016-11-05):
厉害了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B(2018-12-06):
小白求回答:为啥出现下面的报错啊?求回答
09985.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ours.h'
09985.C(63): warning C206: 'delay10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09985.C(63): error C267: 'delay10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拼数游戏的程序?

网友C:
请问有没有拼数游戏的程序

网友D(2019-01-08):
引用 网友B:
小白求回答:为啥出现下面的报错啊?求回答
09985.c(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ours.h'
09985. ...

楼主没发那文件出来你直接抄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