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051单片机的6大设计缺陷(下)

楼主:
接上一篇(上篇链接:点击阅读
--

【问题4:缺少低功耗设计】
早期的单片机主要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在单片机设计时考虑到了很多工业稳定性方面的设计,才使8051单片机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但随着自动化、智能化产品的发屏,用电池供电的小型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很省电的单片机,而低功耗设计一直是8051单片机的短板。虽然单片机可以设置为空闲模式和省电模式,可就其应用上的实际效果并不能达到很好的省电效果。解决此问题还要从工作状态下的低功耗着手,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厂商很好地解决。
--

【问题5:存储空间较小】

我记得10年前的8051单片机是很时兴的东西,大家用它来做DIY的小作品并不会感觉有什么不足。当时能买到的8051单片机中最大的FLASH空间是16KB,而如今的增强型8051单片机最大的FLASH空间是64KB,极鲜有128KB和256KB。这固然和单片机的成本控制和应用要求有关。但在大数据量存储(如LED点阵屏显示文字)时,就必须外扩FLASH芯片或SD卡。即增加了成本也降低了读写速度。另外,较小的FLASH空间也不容易移植“嵌入式操作系统”,不能让单片机的开发上一个新的台阶。看来提升FLASH空间是8051单片机进入”多任务单片机开发“的关键。
--

【问题6:缺少内置RTC和分频器】
我早期的单片机DIY制作都是时钟类的,当时找到的参考资料都是让我外扩一片DS1302之类的时钟芯片。而制作过程中出问题最多的也是外扩的芯片。当时我在想能不能把实时时钟芯片(RTC)内置到单片机中,外接个备用电池就能工作多好。后来发现在很多ARM处理器芯片中都内置了RTC,而8051单片机还是没有。也不知道是技术上达不到还是出于什么考虑。
熟悉PC机的朋友都应该玩过”超频“吧,其实单片机就是一个小的CPU芯片,按理说它也可以超频或降频。只要单片机内置分频器,就可以把固定的外部晶振或内部RC时钟的频率成倍增减,实现在程序中调节单片机的工作频率,或者独立设置定时器、ADC、PWM等的频率。这个功能在一些高级芯片中都有采用,我想8051单片机也需要这样的功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
关系单片机的开发问题还有很多可说的点,如果您喜欢请点赞、评论、转发!鼓励下我的继续写下去。
—— 作者:杜洋  (《无线电》微信平台独家原创文章,转载让注明)

网友A(2016-05-02):
相关讨论:

一片痴情的心
很多缺陷是时代的产物,8051入门还是很经典的

网友:
6
~~~~~
写的很好

网友:
5
Jimmy
TI公司的单片机不是号称超低功耗吗

网友:
3
一瞬の空
说实话,单片机里,低功耗有TI的,地价格有STM的,稳定的有AVR的,51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步,不过因为51简单,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玩51,毕竟是初学者,而且STC最新的15系列IO高阻模式+掉电模式电流也可以降到10来微安,一般情况是够用了,再者,现在的51大厂STC是国产的,支持国产嘛

网友:
2
時雨
51单片机的寻址空间只有16位,这是不是也限制了51单片机向更高位宽(比如16位,32位)的方向发展

网友:
1
风飞扬
51胜在资料好找,入门容易,性能够用,招人好找。有STC在,国内就能长期低价稳定供货,这点比较重要。一般产品其实用不到什么先进技术,综合成本却是要重点考虑。

昨天

网友B:
(1)STC15系列单片机低功耗设计中,掉电模式典型电流<0.1uA,所以低功耗设计难度不在单片机,而是外围器件耗电量难以控制到如此小的地步。
(2)在大数据量存储(如LED点阵屏显示文字)时,就必须外扩FLASH芯片或SD卡。这个确实难免,但一个FLASH芯片也就两三块钱,也不算贵。强型8051单片机最大的FLASH空间是64KB,极鲜有128KB和256KB,64K大约可写入几万行程序代码,要求更大时可使用ARM芯片,这应根据实际产品复杂程度合理选取。
(3)STC15系列单片机内置分频器,可以把固定的外部晶振或内部RC时钟的频率进行分频,实现在程序中调节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也可独立设置定时器、UART串口、SPI接口、ADC、PWM等的频率。

网友B:
传统8051是10年前的经典,但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传统8051已是昔日黄花,程序代码兼容传统8051的是增强型8051,增强型8051也有多个厂家生产,龙头老大是STC,当今主流运用是STC15系列,典型型号是IAP15W4K58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