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测速返回值,怎么在串口助手上显示

楼主(2016-05-02):
这是霍尔测速的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RS=P3^5;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3^4;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int v;   //储存电机转速
unsigned char count;  //储存定时器T0中断次数
bit flag;      //计满1秒钟标志位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
函数功能:显示速度提示符
******************************************************************************/
void display_sym(void)
{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v写入LCD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速度数值
******************************************************************************/
void display_val(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j,k,l;     //j,k,l分别储存速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i=x/1000;         //取千位
        j=(x%1000)/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2);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千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速度单位“r/min”
********************************************************/
void display_unit(void)
{
   WriteAddress(0x0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r');    //将字符常量r写入LCD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m');    //将字符常量m写入LCD
        WriteData('i');    //将字符常量i写入LCD
        WriteData('n');    //将字符常量n写入LCD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TMOD=0x51;                //定时器T1工作于计数模式1,定时器T0工作于计时模式1;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设置初值,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设置初值,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count=0;                  //将T0中断次数初始化为0
        display_sym();            //显示速度提示符
//  display_val(0000);         //显示器工作正常标志
  display_unit();            //显示速度单位
         while(1)                 //无限循环
          {
             TR1=1;            //定时器T1启动
                  TH1=0;            //定时器T1高8位赋初值0
                  TL1=0;            //定时器T1低8位赋初值0
                  flag=0;           //时间还未满1分钟
                  while(flag==0);    //时间未满等待

                 v=(TH1*256+TL1)*60/1; //计算速度,每周产生16个脉冲
                 display_val(v);        //显示速度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1组工作寄存器
  {
    count++;          //T0每中断1次,count加1
         if(count==20)     //若累计满20次,即计满1秒钟
          {
       flag=1;        //计满1秒钟标志位置1
                 count=0;       //清0,重新统计中断次数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低8位重新赋初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1(void ) interrupt 3 using 3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1组工作寄存器
  {
//    count++;          //T0每中断1次,count加1
//         if(count==20)     //若累计满20次,即计满1秒钟
//          {
//       flag=1;        //计满1秒钟标志位置1
//                 count=0;       //清0,重新统计中断次数
//          }
    TH1=0;   //定时器T0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1=0;   //定时器T0低8位重新赋初
  }

网友A:
安装个虚拟串口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