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此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是22.1184,想设置波特率为4800,怎么设置串口初始...

楼主(2016-05-02):
请问大神,此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是22.1184,想设置波特率为4800,怎么设置串口初始程序????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可以用stc-isp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可以用stc-isp自动生成。

芯片是stc12c5a60s2,51单片机。

网友A: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22.1184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7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70;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网友B:
下载单片机小精灵,那个软件可好用了,什么也不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单片机小精灵,那个软件可好用了,什么也不用算

谢谢!

网友C(2021-03-04):
void UartInit(void)                //57600bps@22.1184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A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