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遥控源码

楼主(2016-05-03):
我做了个 2.4G 遥控器  下面有附图  有源码  有感兴趣的 可以学学 了  。当时做的时候也学习了很长时间 。由于自己感兴趣 ,就学下去了 收益匪浅啊。很适合初学者看看了 。本程序  做个小车 小船的  灼灼有余了 。

这是发射程序 #include <reg51.h>#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TC12 系列新增寄存器
sfr IPH=0xb7;
sfr P4=0xc0;
sfr P4SW=0xbb;
sfr P1ASF=0x9d;
sfr P4M0=0xb4;
sfr P3M0=0xb2;
sfr P3M1=0xb1;
sfr P2M0=0x96;
sfr P0M0=0x94;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RESL=0xbe;

sfr BRT=0x9c;
sfr AUXR=0x8e;
sfr WAKE_CLKO=0x8f;

sfr IAP_DATA=0xc2;
sfr IAP_ADDRH=0xc3;
sfr IAP_ADDRL=0xc4;
sfr IAP_CMD=0xc5;
sfr IAP_TRIG=0xc6;
sfr IAP_CONTR=0xc7;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 module-1 mode registers
sfr CCAP1L      =   0xE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HIGH

/*************************************************/

/* STC15W404AS寄存器补充
sfr AUXR1 = 0XA2;
sfr AUXR = 0X8E;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3M0=0xB2;
sfr SPSTAT      =   0xCD;   //
sfr SPCTL       =   0xCE;   //
sfr SPDAT       =   0xCF;   */
//定时器2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IE2=0xaf;
//ADC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P1ASF = 0x9D;
sfr PCON2   = 0x97;

#define ADC_POWER        0x80//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54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36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18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90时钟

unsigned char recv_buf[6]={0,0,0,0,1,1};//NRF24模块可以一次发射32个字节,这里只用6个,代表6个通道。
sbit NRF_CE = P0^1;
sbit NRF_CSN = P0^0;
sbit NRF_MISO = P0^5;
sbit NRF_MOSI = P0^2;
sbit NRF_SCK = P0^3;
sbit NRF_IRQ = P0^4;

/*sbit NRF_IRQ = P5^5;
sbit NRF_MISO = P1^4;
sbit NRF_MOSI = P1^3;
sbit NRF_SCK = P1^5;
sbit NRF_CSN = P1^2;
sbit NRF_CE = P5^4;         */

sbit SW1=P3^7;//开关通道1
sbit SW2=P3^6;//开关通道2
sbit SW_Mix1=P3^5;//混控开关1
//sbit Beep=P3^4;//蜂鸣器
//sbit LED_Battery=P3^3;//1s电池低压报警灯
sbit LED_NRF=P3^2;//NRF模块信号不好报警灯

u8 TxAllCount=0;//发射总次数
u8 TxOKCount=0;//发射成功次数
u8 Time10Ms=0;//蜂鸣器鸣叫时间
/*
有些摇杆,阻值5K的,摇到最上方,还有大概1K的阻值,阻值并不是0的样子。
有些摇杆,摇到最上边阻值就是0了。
这样摇不到底的摇杆,我不做转换了,电调有行程调节的。
接舵机倒无所谓,大不了转不了45度,我转个30°也凑合了。

u8 pianyi=25;//摇杆上限偏移范围上限值,默认25,你也可以修改。

/**********  你可以从这里复制NRF24L01的全部代码了  ***********/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RF_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   STATUS寄存器bit位定义      *******/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

/*********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6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6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uchar xdata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68,0x86,0x66,0x88,0x28};
uchar xdata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68,0x86,0x66,0x88,0x28};

void Delay1ms()                //@12.000MHz   软件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延时n毫秒  0~255ms
{
   while(--i)
   {
         Delay1ms();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延时N毫秒,0~65535ms
{
   while(--i)
   {
         Delay1ms();
   }
}

/**********************/
/* 初始化硬件SPI口    */
/*
void SPI_Init(void)        //如果用模拟SPI,这个就不要调用了,它是开启硬件SPI
{
        SPSTAT |= 0xC0; //SPI状态寄存器全部清0          SPIF和WCOL清0
        SPCTL = 0xD0;  //0xD0=11010000 ,表示SPI开启,主机模式,SPI频率为主频四分之一
}        */

/**********************/
/* SPI数据收发函数 硬件SPI   */
/*
uchar SPI_RW(uchar tr_data)
{
        uchar i=0;

        SPSTAT |= 0xc0; //SPI状态寄存器全部清0          SPIF和WCOL清0
        SPDAT=tr_data;  //将数据放到SPI数据寄存器中
        while(((SPSTAT&0x80)!=0x80)&&(i<20)) //SPSTAT&0x80 SPI数据传输完成标志        如果没完成传输,就延时1ms
        {
                i++;
                delay_ms(1);                                         //20ms内没完成,则跳出
        }
        return SPDAT;                                                 //返回传输的数据值
} */

// 下面是“模拟SPI”  如果不用硬件SPI,可以用模拟SPI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输出8位
        {
                NRF_MOSI=(byte&0x80); // MSB TO MOSI
                byte=(byte<<1);        // shift next bit to MSB
                NRF_SCK=1;
                byte|=NRF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_SCK=0;
        }
        return byte;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value 给寄存器写的值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NRF_CSN=0;                  //CSN=0;
          status =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SPI_RW(value);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 (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 出口参数:value 读出寄存器的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value;

        NRF_CSN=0;              //CSN=0;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value = SPI_RW(NRF_NOP);
        NRF_CSN=1;             //CSN=1;

        return value;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寄存器地址                */
/*           *pBuf 读出寄存器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CSN=0
          status=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
        pBuf[u8_ctr]=SPI_RW(0XFF);//读出数据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pBuf 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为避免编译器函数重入错误,所以又改名复制的函数,和上面的函数一个样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Data(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24L01接收数据                   */
/* 入口参数:rxbuf 接收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   成功收到数据                 */
/*          1   没有收到数据                 */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buf)
{
        uchar state;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设置24L01为发送模式              */
/* 入口参数:txbuf  发送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x10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发送失败*/
/*          0x20    成功发送完成              */
/*          0xff    发送失败                  */
/**********************************************/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buf)
{
        uchar state;
//        uchar i;

        NRF_CE=0;//CE拉低,使能24L01配置
          NRF24L01_Write_BufData(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_CE=1;//CE置高,使能发送
        while(NRF_IRQ==1);//等待发送完成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e&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检测原理就是存入NRF模块一段数据,然后再读出来比较一下是否一致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NRF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NRF24L01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NRF24L01_SET_TX_Mode(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 配置为无线发送模式
        NRF_CE=1;

}

void NRF24L01_SET_RX_Mode(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 // 配置为无线接收模式
        NRF_CE=1;

}

void NRF24L01_RT_Init(void)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发射时0x0e,记得修改
{
        NRF_CE=0;  //进行配置,要首先禁止模块功能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cha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char*)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125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27);  //7db增益,250kbps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_CE=1;        //CE置1,恢复功能           //0x0e发射 0x0f接收
}                                                  //记得发送程序和接收程序的配置,要改0e和0f的数值,要不就要单独要用一次发射或者接收设置。

/**********  NRF24L01的全部代码复制完成了  ***********/

/*void BEEP(u8 i)          //蜂鸣器叫两声
{
  Beep=1;
  DelayMs(i);
  Beep=0;
  DelayMs(i);
  Beep=1;
  DelayMs(i);
  Beep=0;
}

/*void TimeBEEP()        //用定时器2让蜂鸣器间隔鸣叫
{
        AUXR=0x10;//打开定时器2
}
   */
void InitADC(void)        //ADC初始化
{
  P1ASF=0xc3;//打开P1.0,P1.1,P1.6,P1.7的ADC转换功能  因为这里就用了4个脚 0xc3=11000011 对应P1.7~P1.0 8个脚
  ADC_RES=0;//ADC的值清0
  ADC_CONTR=ADC_POWER | ADC_SPEEDLL;//打开ADC的电源 54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lay_ms(2);//延迟2ms等待稳定
}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获取10位精度的ADC值
{
    u16        adc;
        u8        i;
        if(channel > 7)        return        1024;        //错误,返回1024, ADC通道号0~7,不能超过7
        ADC_RES = 0; //高位ADC清零
        ADC_RESL = 0;//低位ADC清零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ADC_START | channel; //打开指定通道的ADC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对ADC_CONTR操作后要4T之后才能访问

        for(i=0; i<250; i++)                //250us内要转换完成,否则超时跳出
        {
                if(ADC_CONTR & ADC_FLAG) //转换完成后,ADC_FLAG=1,所以这里判断ADC_FLAG是不是为1
                {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FLAG手工清0
                        if(PCON2 &  (1<<5))//根据ADRJ判断ADC转换值放在哪里 如果是1
                        {
                                adc = (u16)(ADC_RES & 3); //10位AD结果的高2位放ADC_RES的低2位,低8位在ADC_RESL。
                                adc = (adc << 8) | ADC_RESL;  //3=二进制的11 &3是获取低2位的值  <<8 | ADC_RESL 是获取低8位的值
                        }
                        else                //10位AD结果的高8位放ADC_RES,低2位在ADC_RESL的低2位。
                        {
                                adc = (u16)ADC_RES;
                                adc = (adc << 2) | (ADC_RESL & 3);
                        }
                        return        adc;
                }
        }
        return        1024;        //如果超时,返回1024,调用的程序判断

}

/*******************************************
注意:下载时,下载界面"硬件选项"中下面的项要固定如下设置:

不勾选        允许低压复位(禁止低压中断)

                低压检测电压 3.70V

                选择CPU-CORE最高电压  2.74V

******************************************
void CheckLiBattery()        //检测电池电压
{
    if(PCON & (1<<5))//检测到低电压
        {
          LED_Battery=1; //低压报警LED灯亮
          TimeBEEP();         //蜂鸣器叫
        }
        else
        {
          LED_Battery=0; //关灯
        }
        PCON &= ~(1<<5);//低压检测标志清0 ,为下次检测做准备
}
   */
//u8 GetNewYM(u8 ym,u8 minym,u8 maxym)//根据最大和最小油门,转换到0~255范围的新油门值
//{
//  //最小油门 中点值固定128 最大油门  转为成0   128   255
////  return ym;
//  if(ym<128)return (ym-minym)*128/(128-minym); //等比例缩小
//  else
//  if(ym>128)return 127+(ym-128)*128/(maxym-128);//等比例放大
//  else
//  return 128;
//}

void GetNRFTxDate()
{
  u8 fy,sj;
  recv_buf[0]=Get_ADC10bitResult(0)>>2;//P1.0 一通副翼 >>2的意思就是除以4  10位精度再转8位的
  recv_buf[1]=Get_ADC10bitResult(1)>>2;//P1.1  二通升降
  recv_buf[2]=Get_ADC10bitResult(6)>>2;//P1.6  三通油门
  recv_buf[3]=Get_ADC10bitResult(7)>>2;//P1.7  四通方向
  recv_buf[4]=SW1;//P3.7  五通 开关通道
  recv_buf[5]=SW2;//P3.6  六通 开关通道

  fy=recv_buf[0];
  sj=recv_buf[1];

  if (SW_Mix1==0)//当混控开关1打开
  {
      //这里混控可以根据混控开关,做成副翼和升降混控  方向和油门插速混控等模式
            //我只设定了一个混控开关,郁闷了。混控形式太多,单片机引脚不够用了……你们自己改吧
          /*  混控一
            比如我改个副翼和升降的混控        也就是一通道和二通道进行混控
                升降的时候,两个舵机同一个方向
                副翼的时候,两个舵机方向相反

           /* 混控二
                 双电机的飞机,方向用电机差速控制,也就是副翼和油门的混控,一通道和三通道混控
                 加减油门,两个舵机同一方向
                 副翼的时候,两个舵机方向相反
          */

          //下面我只写混控一,混控x之类的,大家可以模仿着写。其实我也没写过。我连架纸飞机都没。
          //先判断是摇杆是升降还是副翼         加上75作为误差值
          if (fy-pianyi>=128||fy+pianyi<=128)//副翼摇杆移动
          {
            recv_buf[1]=255-fy;   //升降通道要反相
          };

          //先判断是摇杆是升降还是副翼
          if (sj-pianyi>=128||sj+pianyi<=128)//升降摇杆移动
          {
                recv_buf[0]=sj;  //升降要同相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9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通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启全部中断
}

/*void Timer2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IE2 |=0x04;   //ET2=1         //允许定时器2的中断
        EA  = 1;        //开启全部中断
        AUXR=0;//禁止定时器2运行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void main(void)
{
        delay_ms(100); // 延时待系统稳定
        SW1=1;//初始化开关通道1
        SW2=1;//初始化开关通道2
        SW_Mix1=1;//初始化混控开关1
        LED_NRF=0;//关掉报警灯
//        LED_Battery=0;//关掉状态灯
//        Beep=0;//关掉蜂鸣器
//        PCON &= ~(1<<5);//低压检测标志清0, 上电时标志为1
//        P3M0=0x10; //P3.4 推挽输出,要不蜂鸣器声音太小
        InitADC();//初始化ADC
//        SPI_Init(); // 初始化SPI口
        while(NRF24L01_Check())         // 等待检测到NRF24L01,程序才会向下执行
        {
           LED_NRF=1;//状态LED灯常亮表示NRF24L01模块出错。
        };
        NRF24L01_RT_Init(); // 配置NRF24L01为发射模式
//        BEEP(250);//哔哔一声表示OK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imer2Init();//定时器2初始化
  while(1)
  {
//        CheckLiBattery();//检测电池电压
  };

}

//定时器0  用来发射6通道数据给接收器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GetNRFTxDate();        //查询方式获得4个通道ADC值和2个开关通道值
   TxAllCount++;        //总发射次数+1
   if(NRF24L01_TxPacket(recv_buf)==TX_OK)//如果发射没有失败
   {
             TxOKCount++; //发射成功次数+1
   }
   if (TxAllCount==50)        //发射50次以后,计算成功率
   {
          if (TxOKCount<40)//丢包大于80%,报警 如果接收器没上电,也会报警
          {
                 LED_NRF=1;          //NRF模块指示灯亮起
                 Time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LED_NRF=0;         //关报警灯
          }

          TxAllCount=0;          //重置计数
          TxOKCount=0;
   }
}

//定时器2        功能就是让蜂鸣器发出200毫秒的一个鸣叫,然后关掉。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
  Time10Ms++;
  if(Time10Ms<=20) //开始叫
  {
     Beep=1;
  }
  if(Time10Ms>20)//超过200毫秒停叫
  {
     Beep=0;
  }
  if(Time10Ms>40)
  {
         Time10Ms=0;
         AUXR=0;//关掉定时器2
  }
}
         */

下面是接收 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TC12 系列新增寄存器
sfr IPH=0xb7;
sfr P4=0xc0;
sfr P4SW=0xbb;
sfr P1ASF=0x9d;
sfr P4M0=0xb4;
sfr P3M0=0xb2;
sfr P3M1=0xb1;
sfr P2M0=0x96;
sfr P0M0=0x94;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RESL=0xbe;

sfr BRT=0x9c;
sfr AUXR=0x8e;
sfr WAKE_CLKO=0x8f;

sfr IAP_DATA=0xc2;
sfr IAP_ADDRH=0xc3;
sfr IAP_ADDRL=0xc4;
sfr IAP_CMD=0xc5;
sfr IAP_TRIG=0xc6;
sfr IAP_CONTR=0xc7;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 module-1 mode registers
sfr CCAP1L      =   0xE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HIGH

/*************************************************/

/* STC15W404AS寄存器补充
sfr AUXR1 = 0XA2;
sfr AUXR = 0X8E;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3M0=0xB2;
sfr SPSTAT      =   0xCD;   //
sfr SPCTL       =   0xCE;   //
sfr SPDAT       =   0xCF;   //
sfr P1M0=0x92;
//ADC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P1ASF = 0x9D;
sfr PCON2   = 0x97;

//定时器2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IE2=0xaf;

#define ADC_POWER        0x80//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540个时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36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18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90时钟  */

unsigned char recv_buf[6]={0,0,0,0,1,1};//NRF24模块可以一次发射32个字节,这里只用6个,代表6个通道。

/*sbit NRF_IRQ = P5^5;
sbit NRF_MISO = P1^4;
sbit NRF_MOSI = P1^3;
sbit NRF_SCK = P1^5;
sbit NRF_CSN = P1^2;
sbit NRF_CE = P5^4;         */

sbit NRF_CE = P0^1;
sbit NRF_CSN = P0^0;
sbit NRF_MISO = P0^5;
sbit NRF_MOSI = P0^2;
sbit NRF_SCK = P0^3;
sbit NRF_IRQ = P0^4;

sbit CH1=P3^2;//通道1
sbit CH2=P3^3;//通道2
sbit CH3=P3^6;//通道3
sbit CH4=P3^7;//通道4
sbit CH5=P1^0;//通道5
sbit CH6=P1^1;//通道6

u8 n=0;//定时器0的中断次数

/**********  你可以从这里复制NRF24L01的全部代码了  ***********/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RF_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   STATUS寄存器bit位定义      *******/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

/*********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6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6  //32字节有效数据宽度

uchar xdata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68,0x86,0x66,0x88,0x28};
uchar xdata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68,0x86,0x66,0x88,0x28};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4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9;
        while (--i);
}
void Delay_4us(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Delay4us();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Delay1ms();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elay1ms();
   }
}

/* 初始化硬件SPI口    */
/*
void SPI_Init(void)        //如果用模拟SPI,这个就不要调用了,它是开启硬件SPI
{
        SPSTAT |= 0xC0; //SPI状态寄存器全部清0          SPIF和WCOL清0
        SPCTL = 0xD0;  //0xD0=11010000 ,表示SPI开启,主机模式,SPI频率为主频四分之一
}

/**********************/
/* SPI数据收发函数 硬件SPI   */
/*
uchar SPI_RW(uchar tr_data)
{
        uchar i=0;

        SPSTAT |= 0xc0; //SPI状态寄存器全部清0          SPIF和WCOL清0
        SPDAT=tr_data;  //将数据放到SPI数据寄存器中
        while(((SPSTAT&0x80)!=0x80)&&(i<20)) //SPSTAT&0x80 SPI数据传输完成标志        如果没完成传输,就延时1ms
        {
                i++;
                delay_ms(1);                                         //20ms内没完成,则跳出
        }
        return SPDAT;                                                 //返回传输的数据值
}         */

    //下面是“模拟SPI”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输出8位
        {
                NRF_MOSI=(byte&0x80); // MSB TO MOSI
                byte=(byte<<1);        // shift next bit to MSB
                NRF_SCK=1;
                byte|=NRF_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NRF_SCK=0;
        }
        return byte;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value 给寄存器写的值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NRF_CSN=0;                  //CSN=0;
          status =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SPI_RW(value);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 (一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 出口参数:value 读出寄存器的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value;

        NRF_CSN=0;              //CSN=0;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value = SPI_RW(NRF_NOP);
        NRF_CSN=1;             //CSN=1;

        return value;
}
/*********************************************/
/* 函数功能:读24L01的寄存器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寄存器地址                */
/*           *pBuf 读出寄存器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出口参数:status 状态值                   */
/*********************************************/
uchar NRF24L01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CSN=0
          status=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地址,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
        pBuf[u8_ctr]=SPI_RW(0XFF);//读出数据
        NRF_CSN=1;                 //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给24L01的寄存器写值(多个字节)  */
/* 入口参数:reg  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
/*           *pBuf 值的存放数组               */
/*           len   数组字节长度               */
/**********************************************/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uchar NRF24L01_Write_BufData(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为避免函数重入错误而加的额外函数
{
        uchar status,u8_ctr;
        NRF_CSN=0;
          status = SPI_RW(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
        SPI_RW(*pBuf++); //写入数据
        NRF_CSN=1;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24L01接收数据                   */
/* 入口参数:rxbuf 接收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   成功收到数据                 */
/*          1   没有收到数据                 */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buf)
{
        uchar state;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设置24L01为发送模式              */
/* 入口参数:txbuf  发送数据数组              */
/* 返回值; 0x10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发送失败*/
/*          0x20    成功发送完成              */
/*          0xff    发送失败                  */
/**********************************************/
uchar NRF24L01_TxPacket(uchar *txbuf)
{
        uchar state;
//        uchar i;

        NRF_CE=0;//CE拉低,使能24L01配置
          NRF24L01_Write_BufData(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_CE=1;//CE置高,使能发送
        while(NRF_IRQ==1);//等待发送完成
        state=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te&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e&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 返回值;  0  存在                        */
/*           1  不存在                      */
/********************************************/
//检测原理就是存入NRF模块一段数据,然后再读出来比较一下是否一致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NRF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NRF24L01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NRF24L01_SET_TX_Mode(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 配置为无线发送模式
        NRF_CE=1;

}

void NRF24L01_SET_RX_Mode(void)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 // 配置为无线接收模式
        NRF_CE=1;

}

void NRF24L01_RT_Init(void)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 接收是0x0f,记得修改
{
        NRF_CE=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cha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char*)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125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27);  //7db增益,250kbps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_CE=1;        //CE置高                          //0x0e发射 0x0f接收
}                                                                         //记得发送程序和接收程序的配置,要改0e和0f的数值,要不就要单独要用一次发射或者接收设置。

/**********  NRF24L01的全部代码复制完成了  ***********/

void Timer0Init(void)                //3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通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启全部中断
}

/*void Timer2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IE2 |=0x04;   //ET2=1         //允许定时器2的中断
        EA  = 1;        //开启全部中断
        AUXR=0;//禁止定时器2运行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void main(void)
{
        u16 i; //定义一个16位的计数变量
        delay_ms(100); // 延时待系统稳定
//        P1M0=0x03;//P1.0 1 为强推挽,银燕金属舵机,STC15W408如果不强推挽,动都不动,折腾了我半夜
        P3M0=0xCC;//P3.2 3 6 7为强推挽,否则一些金属舵机会驱动不了,垃圾辉盛倒一点问题都没
        //SPI_Init(); // 初始化硬件SPI,如果你用模拟SPI口,这个就不要调用
        while(NRF24L01_Check());         // 等待检测到NRF24L01,程序才会向下执行
        //如果NRF24L01模块出错,程序就卡死在这里了。没引脚来做报警了,,,残念。
        NRF24L01_RT_Init(); // 配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2Init();//定时器2初始化

  while(1)
  {
    i++;        //每次累计大概1us
        if(NRF_IRQ==0)//查询方式来接收数据
        {
          NRF24L01_RxPacket(recv_buf);//读取数据
          i=0; //收到数据则清0累计值
        }
    /*if(i>60000)         //累计60000次是600ms,0.6秒的样子。
        {                         //超过0.6秒收不到数据,则改成平飞滑翔。听天由命吧
                     //0~255对应1ms~2sm,所以125就是1.5ms,置中
           recv_buf[0]=125;        //副翼舵机摆臂置90°
           recv_buf[1]=125;        //升降舵机摆臂置90°
           recv_buf[2]=0;   //电调油门置0
           recv_buf[3]=125;        //方向舵机摆臂置90°
           recv_buf[4]=1;        //关掉开关通道1
           recv_buf[5]=1;        //关掉开关通道2
        } */
  }
}

//定时器0
//这里和萝莉一样,还是用延时吧,虽然不是同步输出,但是舵机理论上能达到250段分级,移动很平滑
//我用100us定时器同步输出,只有10段分级,移动不平滑,如果分成100段,定时时间太短难以控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用定时器0轮流输出6个通道的PPM
{
   n++; //定义的全局变量,用来做通道自增的
  if(n==6)n=0;//轮流输出6通道信号,整个周期18ms,反正PPM的20ms周期也不是那么严格
  if(recv_buf[0]==0)recv_buf[0]=1; //加1,防止延时的时候,0-1=255溢出
  if(recv_buf[1]==0)recv_buf[1]=1; //加1,防止延时的时候,0-1=255溢出
  if(recv_buf[2]==0)recv_buf[2]=1; //加1,防止延时的时候,0-1=255溢出
  if(recv_buf[3]==0)recv_buf[3]=1; //加1,防止延时的时候,0-1=255溢出
  switch(n)
        {        //每个通道固定1ms高电平,然后根据通道的ADC,延时4us*通道AD值的高电平,然后改成低低电平。
            //通道AD值的范围是0~255,所以延时的电平时间就是1ms+0~1ms+4*255us,即1ms~2ms高电平 255约等于250
                //实际应用中,舵机用1ms~2ms的高电平来控制,而不是理论上的0.5~2.5ms
                //舵机的摆臂范围是45°~90°~135°之间移动。分别对应1ms~ 1.5ms~ 2ms高电平
                case 0:CH1=1,Delay1ms(),Delay_4us(recv_buf[0]),CH1=0;break;//1通道PPM输出  副翼
                case 1:CH2=1,Delay1ms(),Delay_4us(recv_buf[1]),CH2=0;break;//2通道PPM输出  升降
                case 2:CH3=1,Delay1ms(),Delay_4us(recv_buf[2]),CH3=0;break;//3通道PPM输出  油门
                case 3:CH4=1,Delay1ms(),Delay_4us(recv_buf[3]),CH4=0;break;//4通道PPM输出  方向
                case 4:         //5通道开关通道 1ms高电平是关  2ms高电平是开
                {
                  CH5=1;
                  Delay1ms();//固定1ms高电平
                  if(recv_buf[4]==0)Delay_4us(250);//0表示通道开,1表示通道关
                  CH5=0;
                  break;

                }
                case 5: //6通道开关通道 1ms高电平是关  2ms高电平是开
                {
                  CH6=1;
                  Delay1ms();//固定1ms高电平
                  if(recv_buf[5]==0)Delay_4us(250);//0表示通道开,1表示通道关
                  CH6=0;
                  break;

                 }
        }
}

//定时器2  没用,空着吧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