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发用单片机制作航模的教程,程序,原理

楼主(2016-05-03):
为什么没有人发用单片机制作航模的教程,程序,原理???是因为太难了还是因为什么

网友A:
你说的航模是指固定翼呢,还是四轴呢,还是电直呢?我有做过~但是过程太复杂。。。。

网友B:
stc官网有资料

网友C:
用单片机直接做太难了,做四轴还可以,稍微简单一些,不仅要可靠,还要重量轻,调试也比较难,软件问题,硬件问题太多了,所以好多都是买现成的模块,在源程序基础上改或者直接用。嗯,,还要买个遥控器,可不便宜啊。最近准备做,准备好久了,一直没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