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程序写进单片机并执行?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6-05-03):
怎样把程序写进单片机并执行?用什么软件

网友A:
什么单片机?STC的用STC_IS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STC的用STC_ISP.EXE

avr和51 分别?

网友B:
买个编程器,就搞定了.

网友C:
写好的“源程序”单片机不能直接用,要转换成二进制代码,才能为芯片所用。写源代码到二进制代码,是在“编程环境”中完成的,说白了,就是一个生产程序的平台。keil c就是51系列单片机常用的平台。
     生成的二进制代码要“烧写”或者“下载”到芯片中。烧写下载也又有对应的工具软件,也有的编程环境支持烧写的。
    编程环境、烧写工具,放在台式机或笔记本上,芯片与主机之间连接好方可烧写。具体细节很多,车到山前自有路,实践多了就入门了。

网友D:
AVR 就用JTAGICEMKII

网友E:
STC的单片机是STC-ISP,STM32的是FLYMCU,每个都有自己的特定的

网友F:
51单片机一般用keil把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译成HEX文件再导入

网友G:
先去学一下入门教程嘛

网友H:
驱动器   下载器

网友I:
51和avr单片机串口通信差不多了,买个USBISP编程器可以下载了,分别TXD和RXD

网友J:
卖个下载器及配套软件

网友K:
51的话直接用Keil就可以啦啊

网友L:
keil建工程,添加程序到源组,生成hex文件烧录进去单片机(51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L:
keil建工程,添加程序到源组,生成hex文件烧录进去单片机(51系列)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好的“源程序”单片机不能直接用,要转换成二进制代码,才能为芯片所用。写源代码到二进制代码,是在“编 ...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一般用keil把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译成HEX文件再导入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51和AVR的用一个USBASP就行了,通用的,也便宜

明白,谢谢

网友N:
用KEIL 软件烧程序,然后用STC仿真

网友O:
我现在用的是 STC-isp 单片机烧写单片机,单片机型号可选

网友P:
STM8的单片机直接用IAR软件,可以仿真也可以下载程序,轻松方便。

网友Q:
编程软件
C:\Users\Lenny\Desktop\q

网友Q:
编程用 keil
烧写用 STC的ISP

网友R:
用keil软件,在软件里用C语言写程序,写好时候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烧写软件写入单片机,程序没有错误才可以生成Hex文件

网友S:
arduion就可以

网友A:
AVR单片机用AvrStudio烧写。

网友T:
你可以用Keil来解决

网友U:
51用keil编写程序,生成.hex文件后,再用stc烧录器下载就好了

网友V:
protuse仿真,keil编程

网友W:
keil keil keil keil keil keil keil

网友A(2016-06-25):
AVR单片机用AvrStudio,STC单片机用STC_ISP;每个品牌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工具软件都不一样。

网友X:
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用KEIL写就好,如果要下载到硬件的话,还需要烧录软件。

网友Y:
STC的用STC_ISP.EXE

网友Z:
楼上的没说清楚是那种品牌位数的单片机,其他指令集的可能keil编译不了,不同指令集的单片机需要对应的编译器以及编程器。
一般stc系列的单片机用usb转ttl驱动 stc-isp最新版本 keil汉化破解版 这3套软件就行。
硬件就是usb转ttl转换器和导线和单片机芯片就能编程,用电池供电就能执行程序。

网友AA:
下载器和数据线连接就行,然后运行软件

网友AB:
51单片机的话可以用keil把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译成HEX文件再导入

网友AC:
单片机 不同 一样的吧

网友AD:
不同单片机有不同的烧录软件的

网友AE:
这得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去它官网下载烧写软件工具,我们一般用串口转232来烧写程序

网友AF:
这是门外汉把,一点入门知识都没有

网友AG:
用开发板就好,应该不用什么软件

网友AH:
用Keil软件编写程序,在用烧录软件下载进入单片机

网友AI:
用keil,一般买单片机都会有的

网友AJ:
你得先有个下载器  就是232  或者下载器   再就是电脑上的软件STC的用STC_ISP.EXE

网友AK:
什么单片机呀

网友AL:
这得看你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了  51的一般用STC_ISP,等等,

网友AM:
不知道什么单片机 STC系列51用ISP,

网友AM:
ISP 软件遍地是

网友AN:
用编辑器啊

网友AO:
引用 楼主:
avr 和51

使用isp下载程序

网友AP:
用keil软件,我用的是keil4

网友AQ:
isp  宏景公司网站上有

网友AR:
看你用什么MCU啊  选用什么开发工具啊  使用什么下载工具啊

网友AS:
51系列单片机一般用KEIL 和STC——isp

网友AT:
单片机编程器,KEIL

网友AU:
可能用C佳佳吧

网友AV:
不同的单片机厂商提供的编程软件有一定区别,可以到官方网站上查看

网友AW:
51系列以及arm系列都可以用keil软件

网友AX:
看看郭天祥的教程

网友AY:
如果是51的话就要用keil写   用stc烧录     430的话就是ccs

网友AZ:
#在这里快速回复#用Keil

网友BA:
具体看你使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首先要编写单片机源代码,一般用KEIL,然后生成烧录程序,一般不同单片机厂家的烧录软件不同,比如常用的STC单片机使用是stc-isp,可以网上下载

网友BB:
大部分都可以用串口下载进去
so
可以找一个带串口的就可以了   记住  芯片的点评一般都是ttl电平,买的串口最好两种都要带就非常好了

网友BC:
stc-isp-15xx-v6.51

网友BD:
51单片机用keil

网友BE(2016-07-25):
先学c然后用keil或者你能直接用汇编语言写

网友BF:
百度一搜一大把

网友BG(2018-06-02):
要转换成二进制代码,再用程序烧写或下载到单片机内

网友BH:
下载进去,买个开发板

网友BI:
用keil uvision4软件编程,生成hex文件植入到单片机中

网友BJ:
51的话一般ISP串口下载器下载

网友BK:
编写再编译再用stc_isp_15xx_v6.86L等等软件烧写

网友BL:
KEIL还有谱中科技的

网友BM:
看看入门教程比较好

网友BN:
你可以去淘宝搜索你用的单片机然后问卖家用什么,一般都是有对应的线卖,然后软件也可以网上下载。

网友BO:
用stc-isp-15xx-v6.86L

网友BP:
可以用JLINK,淘宝查一下

网友BQ:
AVR的编程软件比较多,种类比较杂,如果单片机还没确定或者不是非AVR不可,建议换个好用点的,STC的可以直接用keil进行编程,keil支持的单片机还是比较多的,最常见的51类、STM32、ARM都可以,用keil给STC单片机编程可以选择芯片为AT89c51,也可以用STC官方下载软件选择添加STC库给keil加上STC的库,就可以选择找到对应的STC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