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单片机通过光电传感器进行分步计数

楼主(2016-05-03):
大家好,有问题需要请教,具体如下:
硬币分类计数系统:
1、对高速分类的不同面值的硬币通过光电传感器进行分别计数,由不同的数码管分别显示各种面值的金额数;
2、对不同面值的硬币总金额数由另一组数码管进行显示汇总;
3、能够手动清零。
该怎样来实现,望各位坛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对一分二分五分一毛五毛一元多种硬币靠光电传感器很难识别,还要求高速识别,可谓难上加难!如靠称重分离速度慢、視频图像识别?是否还有别的好方法?一时想不出来。

网友B:
面值应该可以用电阻率来测,计数的话可以红外对管

网友C(2016-10-12):
用定时器来记录硬币通过的时间,大小不一样的硬币通过时间不一样。好像可靠性不太高

网友D(2017-02-22):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嘛?

网友E:
试一下用金属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