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求助

楼主(2016-05-03):
nLength = strlen(szText); //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SBUF = 0xFD;   // 向串口发送帧头标志
while ( TI == 0 );   // 等待发送中断标志位置位
TI = 0;     // 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SBUF = 0x00;    // 发送待合成文本长度的高字节
while ( TI == 0 );   TI = 0;
SBUF = nLength + 2;  // 发送待合成文本长度的低字节
请问一下这个上面添加了红色标记的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协议的一部分吧,这个协议第一个字节是帧头,第二个字节是本次传输数据的高位,第三个字节是本次传输字节的低位呗。你要传输的数据是szText,那么nLength = strlen(szText);就是说它要发送的字节数有nLength这么多个,然后为什么红色那里要+2呢,因为要加上帧头一个字节和高位一个字节嘛,所以就是+2

楼主:
请问有那位肯花点时间给我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