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怎样烧录程序?具体点,单片机怎样与电脑相连?

楼主(2016-05-03):
AVR单片机怎样烧录程序?具体点,单片机怎样与电脑相连?

网友A:
有JTAG和SWD方式,做的单片机板子上要引线出来,然后用杜邦线连接板子和下载器,下载器再用USB连到电脑上,软件上可以下载的软件也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B:
卖个下载器及下载相关编辑软件

网友C:
看看入门教程呗。。。一看就懂了。。。

网友C:
需要一个usb asp 还需要一个软件progisp.exe

网友D:
第一采用串口转USB口线与电脑连接,第二下载下载软件,第三打开软件将编译好的程序进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一个usb asp 还需要一个软件progisp.ex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