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两片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实现无线通讯

楼主(2016-05-04):
求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片接18B20和兰牙模块,另一单片机接LCD和兰牙模块,两个模块的程序是不相同的

蓝牙部分,只要接通就行了吧,不用再编写相应的程序了吧,分别编写主机程序和从机程序?

楼主:
顶,求大神指点几句

网友B(2016-07-17):
两个蓝牙要先设置好相同波特率  密码,再设置主从机才能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