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病床呼叫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楼主:
系统功能:(1)当有病人按下按键时,LCD液晶显示器上显示病人的病房号、病床号、以及呼叫时的时间。
2)当医生或护士按下清除键后,即可清除当前液晶显示器上的呼叫信息。(3)若在护士按下清零键前有多个病人按键,则液晶显示器上将循环显示各个病人的信息,直到护士按下清零键后,液晶显示器上内容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A(2021-12-06):
为什么显示汉字老出现一道线不稳

网友B:
这种设计毫无商业价值!现在的呼叫系统都是双线传输!主机到各个分机只有2条线,实现电源和数据的传输。你这么多条线势必增加布线工作量和成本!而且这么多线排列,长度肯定会带来干扰信号,可靠性大打折扣!所以,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B:
你的这个方案如果按照60个床位设计需要16条线!按20m距离需要320m的线缆,

网友B:
这样还不包括床头指示灯,扬声器的功能实现,房间灯的功能实现,这些也是一套成熟呼叫系统必须的,如果实现这些功能,你的这个系统可能还需要2倍的布线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