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信号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信号是模拟信号,这个怎么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2016-05-04):
本人是菜鸟,现在遇到问题求大家指点!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信号是模拟信号,这个怎么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A:
sdata = a/16+b*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a&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a&0x0f)*100/16%10;//小数第二位
          xiaoshu=xiaoshu1*10+xiaoshu2; //小数两位
乘以16除以16就转换成十进制在加0x30就可以载液晶显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