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这个图程序怎么写呀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于数字电位器代替手动电位器。用单片机编程采集4*4矩阵键盘的键值,然后程序控制int0/int1输出变量,x9c103根据输出的变量产生不同的阻值,P1端串联到其他电路里就相当于电阻了,4×4矩阵连接的是单片机1.0–1.7接口,中断接口int0  int1接的是四个并联数字电位器的inc和u/d口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数字电位器 - 副本.pdf

网友A(2016-05-04):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