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在触屏液晶显示屏上显示,需要改什么参数吗

楼主(2016-05-04):
/***************************************************************************************************
工程名称: 12864
功能描述:  实现12864液晶显示,液晶第一行显示"  北方蓝芯科技  ",第二行显示" www*hrbnbc*com "

硬件连接:  将12864液晶接口对应插接到P2接口,注意1-20脚不要插反。
维护记录:  2011-8-22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RW=P2^4;    //读写口
sbit  E=P2^3;    //锁存控制
sbit RES = P2^0; //复位
sbit PSB = P2^2; //串并选择
//**************************************************************************************************
//延时函数
//**************************************************************************************************
delay(uint time)         //int型数据为16位,所以最大值为65535
{
  uint  i,j;             //定义变量i,j,用于循环语句
  for(i=0;i<time;i++)    //for循环,循环50*time次
     for(j=0;j<100;j++); //for循环,循环50次
}
//**************************************************************************************************
//查忙
//**************************************************************************************************
checkbusy()
{
   RS=0;                   //命令/数据选择,为0时选择命令
   RW=1;                   //读/写选择,为1时选择读
   E=1;                    //使能
   while((P0&0x80)==0x80); //查忙标志位,等待标志位为0,即表示写入完毕
   E=0;                    //关闭读写
}
//**************************************************************************************************
//向LCD写一命令
//**************************************************************************************************
wcode(uchar cmdcode)
{
   checkbusy();            //查忙
   RS=0;                   //命令/数据选择,为0时选择命令
   RW=0;                   //读/写选择,为0时选择写
   E=1;                    //使能
   P0=cmdcode;             //送入命令
   delay(10);              //等待写入
   E=0;                    //关闭读写
}
//**************************************************************************************************
//向LCD写一数据
//**************************************************************************************************
wdata(uchar dispdata)
{
   checkbusy();            //查忙
   RS=1;                   //命令/数据选择,为1时选择数据
   RW=0;                   //读/写选择,为0时选择写
   E=1;                    //使能
   P0=dispdata;            //送入数据
   delay(10);              //等待写入
   E=0;                    //关闭读写
}
//**************************************************************************************************
//LCD 初始化
//**************************************************************************************************
InitLCD()
   {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RES=0;             //复位
   delay(10);         //延时
   RES=1;             //关复位
   wcode(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wcode(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wcode(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wcode(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
//任意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s)
{                                     //x为横坐标,y位纵坐标,*s表示指针,为数据的首地址
switch(y)                            //选择纵坐标
     {
   case 0: wcode(0x80+x);break;    //第1行
   case 1: wcode(0x90+x);break;    //第2行
   case 2: wcode(0x88+x);break;    //第3行
   case 3: wcode(0x98+x);break;    //第4行
      default:break;
  }
   while(*s>0)                        //写入数据,直到数据为空
     {
      wdata(*s);                      //写数据
      delay(10);                      //等待写入
      s++;                            //下一字符
     }
}
//**************************************************************************************************
//主函数
//**************************************************************************************************
main()
{
   InitLCD();                      //初始化液晶
   while(1)                       //进入死循环,防止看门狗复位
    {
     dis(0,0,"  合肥炜煌电子  ");    //显示第1行
     dis(0,1," www*hfwhdz*com ");    //显示第2行
     delay(5000);                    //保持显示一段时间
     wcode(0x01);                    //清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