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keil编译这个程序时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16-05-05):
/***********************语音温度计**************************
**********************************************************/
/***********以下源代码是主程序部分main.c**********/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emp.h"
#include "BEEP.h"
#include "ISD1420.h"
#include "speakTEMP.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延时K*1m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j;
        while(ms--)
        {for(j=0; j<=125; j++);}
}
void init()                          //主初始化
{  P1=0xff;                           //初始化p1口,全设为1               P3=0xff;
        top_temp = 30;
        bottom_temp = 1;
        delayMs(500);
        initLCM( );
        initClock();
        initTemp();
        BEEP = 1;
}
void main(void)
{  init( );                                //初始化
while (1)
    {  scan_key();          //键盘扫描子函数
                delayMs(10);
                ReadTemperature( );    // 读取温度子函数
                if(temp > top_temp || temp < (char)bottom_temp) beep();
                displayTemp();       //显示温度子函数
                if(DisplayTimeFlag)   //判断显示模式
                        displayClock();    //        显示时间子函数
                else
                        displayTempLim();          //显示温度上下限子函数
                delayMs(10);
        }
}
/***********以下源代码是显示子程序 LCD1602.h  部分**********/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BUSY  0x80              //lcd忙检测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M_RS=P3^7;                                //数据/命令端
sbit LCM_RW=P3^6;                                //读/写选择端
sbit LCM_EN=P2^7;          //LCD使能信号
void delay_LCM(unsigned int);         //LCD延时子程序延时ms
void initLCM(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LCD检测忙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unsigned char BusyC);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elay_LCM(unsigned int k)     //延时K*1ms,12.000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60;j++)
                {;}
    }
}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unsigned char BusyC)
//写指令到LCM子函数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void lcd_wait(void)    // lcm内部等待函数
{   DATAPORT=0xff;
         LCM_EN=1;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LCM_EN=0;}
void initLCM( )    // LCM初始化子函数
{   DATAPORT=0;
        delay_LCM(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_LCM(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时钟功能实现子程序 clock.h部分**********/
#ifndef                __CLOCK_H__
#define         __CLOCK_H__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LCD1602.h"
extern unsigned char seconde;          //定义并初始化时钟变量
extern unsigned char minite;
extern unsigned char hour;
extern unsigned char mstcnt;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tr0[];
void initClock(void);
void delay_CLOCK(unsigned int ms);         //clock延时子程序
void displayClock(void);
unsigned char seconde=0;               //定义并初始化时钟变量
unsigned char minite=0;
unsigned char hour=12;
unsigned char mstcnt=0;
unsigned char code str0[]={"---  :  :  -----"};
void initClock(void)   //定时器t0初始化
{   initLCM( );
         TMOD=0x01;      //time0为定时器,方式1
         TCON = 0x01 ;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TH0=0x3c;               //预置计数初值
     TL0=0xb0;
     EA=1;   ET0=1;                                                                                           TR0=1;  EX0=1; }
void displayClock(void)   //液晶显示子函数1正常显示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OneChar(3,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4,0,hour%10+0x30);
        DisplayOneChar(6,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7,0,minite%10+0x30);
        DisplayOneChar(9,0, seconde/10+0x30);
        DisplayOneChar(10,0,seconde%10+0x3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方式1,50ms中断一次
{    TH0=0x3c; TL0=0xb0;
     mstcnt++;
     if(mstcnt>=20 )  {seconde++; mstcnt=0;         }
         if(seconde>=60)  {minite++;  seconde=0;}
         if(minite>=60 )  {hour++;    minite=0; }
         if(hour>=24   )  {hour=0;}
}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键盘控制部分 key.h **********/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temp.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speakTEMP.h"
#define ENTER                   (!(P2_1))          // 按键低电平有效
#define FUNCTION_KEY   (!(P2_4))
#define UP_KEY         (!(P2_3))
#define DOWN_KEY       (!(P2_2))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TimeFlag;
void scan_key(void);
unsigned char DisplayTimeFlag = 1;
void delay_ke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ms--)
        {for(j=0; j<=125; j++);}
void scan_key(void)                //键盘扫描
{  static char ct=0;
        P1=ct;
        if(FUNCTION_KEY)
        {   delay_key(10);
                if(FUNCTION_KEY)
                {  ct++;
                        if(ct>5)  ct=0;
                        if(ct==4 || ct==5)  DisplayTimeFlag=0;//温度范围设置模式
                        else      DisplayTimeFlag=1;     //时间显示模式
                        delay_key(100);}}
        else if(ENTER)
        {  delay_key(10);
                if(ENTER)
                {  if(ct==0) speak_temp(temp);
                        else
                        {ct=0; DisplayTimeFlag=1;}
                        delay_key(100);}}
        else if(UP_KEY)
        {  delay_key(10);
                if(UP_KEY)
                {  if(ct==1)
                        {  if(seconde>=60)
                                {seconde=0; minite++;}else
                                {seconde=0;}
}else if(ct==2)
                        {  minite++;if(minite>=60)  minite=0;}
                        else if(ct==3)
                        {  hour++; if(hour>=24)  hour=0;}
                        else if(ct==4)
                        {  top_temp++;if(top_temp>=100) top_temp=30;}
                        else if(ct==5)
        {  bottom_temp++; if(bottom_temp>=top_temp) bottom_temp=1;}
                        delay_key(100);}
        }
        else if(DOWN_KEY)
        {  delay_key(10);
                if(DOWN_KEY)
                {  if(ct==1)
                        {seconde=0;}
                        else if(ct==2)
                        {  if(minite<=0)  minite=59;
                                else    minite--;}
                        else if(ct==3)
                        {  if(hour<=0)   hour=23;
                                else    hour--;}
                        else if(ct==4)
                        {   top_temp--;
                                if(top_temp<=bottom_temp)
                                {  if(bottom_temp>=30)
                                                top_temp=bottom_temp+10;
                                        else
                                        {top_temp=30;}
                                }
                        }
                        else if(ct==5)
                        {  bottom_temp--;
                                if(bottom_temp<=-30) bottom_temp=1;}
                        delay_key(100);
                }
        }
}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DS18B20.h 部分**********/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 <at89x51.h>
sbit DQ=P2^0;                                        //DS18b20通道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温度量测部分temp.h  **********/
#ifndef __TEMP_H__
#define __TEMP_H__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top_temp,bottom_temp;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initTemp(void);
void displayTemp(void);
void displayTempLim(void);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temp,top_temp,bottom_temp;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emp:   . oC----"};
unsigned char code str2[]={"--lim:   --  ---"};
void delay_Temp(unsigned int ms)  //延时K*1m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j;
        while(ms--)
        {for(j=0; j<=125; j++);}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Temp(100);       // this message is v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Temp(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8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8位
    temp1=b<<4;
        temp1+=(a&0xf0)>>4;     //小数点前的数据
        temp2=a&0x0f;           //小数点后的数据
    temp=temp1; }
void initTemp(void)  //定时器t0初始化
{  top_temp=30;
        bottom_temp=1;
        initLCM();
   Init_DS18B20();            }
void displayTemp(void) //液晶显示子函数1正常显示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1,str1);
        if(((char)temp1)<0)
                DisplayOneChar(5,1,'-');
        else if(temp1/100)  DisplayOneChar(5,1,'1');
        else   DisplayOneChar(5,1,' ');
        DisplayOneChar(6,1,(temp1%100)/10+0x30);
        DisplayOneChar(7,1,temp1%10+0x30);
        DisplayOneChar(9,1,temp2/10+0x30);
}
void displayTempLim(void) //液晶显示温度范围子函数1正常显示
{        char bt=0;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2);
        if(bottom_temp>=128)
        {  DisplayOneChar(6,0,'-');
                bt = 256-bottom_temp;
        }
          else
        {  DisplayOneChar(6,0,' ');
                bt = bottom_temp;
        }
        DisplayOneChar(7,0, (bt%100)/10+0x30);
        DisplayOneChar(8,0, (bt%10)+0x30);
        DisplayOneChar(11,0,(top_temp%100)/10+0x30);
        DisplayOneChar(12,0,top_temp%10+0x30);
}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报警子程序部分 BEEP.h****************/
#ifndef __BEEP_H__
#define __BEEP_H__
#include <at89x51.h>
sbit BEEP = P2^6;
void beep();
void delay_BEEP(unsigned int ms)
{   int j;
        while(ms--)
        {for(j=0; j<125; j++);                //一个for循环抵8条汇编}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_BEEP(5) ;
                        BEEP=!BEEP ;}
        BEEP=1 ;
}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 ISD1420.h部分******************/
#ifndef __ISD1420_H__
#define __ISD1420_H__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ISD1420IO P1                        //播音地址端口
sbit playe = P3^3;                                //开始播音口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peak_world[];
void speak_isd1420(unsigned char addr);
const unsigned char speak_world[]=
{0x00,0x00,0x08,0x10,0x18,0x20,0x28,0x30,0x38,0x40,0x48,0x50,0x58};
void delay_ISD1420(unsigned int ms) //延时K*1ms,12.000mhz
{   int j; while(ms--)
        {for(j=0; j<125; j++);        }                        //一个for循环抵8条汇编
}
void speak_isd1420(unsigned char addr)  //语音播报子程序 addr播音地址
{  ISD1420IO = addr;       //写地址
        playe = 1;
        playe = 0;      //开始播音
        delay_ISD1420(800);}
#endif
/*******以下源代码是语音播报子程序 speakTEMP.h 部分 **********/
#ifndef                __SPEAKTEMP_H__
#define         __SPEAKTEMP_H__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SD1420.h"
#include "temp.h"
void speak_temp(unsigned int temp_t);
void speak_temp(unsigned int temp_t) //语音播报温度子程序
{   int digit1,digit0;
        digit1 = temp_t / 10;                //十位
        digit0 = temp_t % 10;                //个位
        if(digit1==0)
{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12]); //播现在温度是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digit0]);  //播个位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11]);    //播度
        }
        else{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12]); //播现在温度是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digit1]);      //播十位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10]);                        //播十
                if(digit0!=0)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digit0]);     //播个位
                    speak_isd1420(speak_world[11]);                        //播度
        }
playe=1;
}
#endif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以下源代码是温度量测部分temp.h  **********/

诸如类似的语句下面的一段,剪切下来另建一个如:temp.h的文件,就是所谓的“头文件”。和“main.c”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即可。

还得练基本功啊!

网友B:
回帖奖励 +5 黑币

先把C学入门吧

网友C(2018-04-22):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如:#include        <intrins.h>找不到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把头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E(2019-01-29):
在魔法棒c/c++引用文件路径中把头文件的路径加上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