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16*16LED点阵显示汉字

楼主(2016-05-06):
利用Proteus仿真一块16×16LED点阵,并在其上循环显示汉字“郑州大学”。
    Proteus中只有5×7和8×8等LED点阵,并没有16×16LED点阵,而在实际应用中,要良好地显示一个汉字,则至少需要16×16点阵。下面我们就首先介绍使用8×8点阵构建16×16点阵的方法,并构建一块16×16LED点阵,用于本例的显示任务。
    首先,从Proteus元件库中找到“MATRIX-8X8-RED”元器件,并将四块该元器件放入Proteus文档区编辑窗口中。此时需要注意,如果该元器件保持初始的位置(没有转动方向),我们要首先将其左转90°,使其水平放置,那么此时它的左面8个引脚是其行线,右边8个引脚是其列线(当然,如果你是将右转,则右边8个引脚是行线)。然后我们将四个元器件对应的行线和列线分别进行连接,使每一条行线引脚接一行16个LED,列线也相同。并注意要将行线和列线引出一定长度的引脚,以便下面我们使用。
    连接好的16×16点阵如下图所示:
    连接成如上图的16×16点阵只是第一步,这样分开的数块并不能达到好的显示效果,下面我们要将其进一步组合。组合实际上很简单,首先选中如上图中右侧的两块8×8点阵,然后拖动并使其与左侧的两块相并拢,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连线已经自动隐藏了,至于线上的交点,我们不要去动。然后,我们再来最后一步,选中下侧的两块点阵,并拖动使其与上侧的两块并拢,最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原来杂乱的连线现在已经几乎全部隐藏了,一块16×16的LED点阵做成了。需要注意,做成的LED点阵的行线为左侧的16个引脚,下侧的16个引脚为其列线,而且其行线为高电平有效,列线为低电平有效。然后,我们将其保存,以便以后使用。
    制作好16×16LED点阵,我们接下来来进行本例的实验。
    由于本例的软件程序需要首先注意硬件连接,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例的电路图。电路图中用到了74159集成芯片,其功能是将4位输入译为16输出(低电平有效),刚好满足我们的要求。电路图中的其他元器件我们在以前的仿真实例中都已介绍过,此处不再赘述。最终完成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绘制好电路图,下面我们来编辑程序源文件,如下图:
    编辑好源文件,我们就可以编译、链接并产生源代码了,生成源代码以后,打开我们刚才在Proteus中绘制好的电路图,并将生成的源代码装入单片机进行仿真。
    仿真中的一个画面如上面的电路图所示。也可能你的画面和上图中的不同,可能会有红绿小点闪烁,事实上那是Proteus中实时显示的电平信号。我们可以在“System”菜单下点击“Set Animation Options...”子菜单来打开“Animated Circuits Configuration”对话框,然后将“Animation Options”选项下面的“Show Logic State of Pins?”复选框去掉选中来改变设置。如下图所示:
改变设置以后,重新仿真运行,是否就看到了和上图中一致的效果了。

网友A(2017-03-28):
大神您好,我在网上买了个16*16的LED屏只有22个引脚,请问是咋回事啊,望回复,谢谢!

网友A:
大神您好,话说我在网上买了个16*16的LED点阵屏只有22个引脚,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望回复,谢谢!

网友B(2017-06-28):
大神, 我想问一下你的文字字模是怎么弄得?可以用网上下载的那种字模软件吗?望回复

网友C:
大神, 我想问一下你的文字字模是怎么弄得?可以用网上下载的那种字模软件吗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的文字字模是怎么弄得?

网友D(2017-12-11):
大神,你好!我照你的方法把4个8*8的行列的线连接好了但是让它们并拢的时候线不是隐藏了而是很乱的样子,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E(2018-05-13):
引用 网友F:

https://pan.baidu.com/s/1eIRE8FyDHXLgDVVkKVN4kg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G(2018-07-12):
大神,我按照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做的。为什么16*16点阵的小灯都不亮啊?

网友H(2018-11-07):
拖动时右边那根斜线会自动连接到第十根导线上怎么办?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神,我按照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做的。为什么16*16点阵的小灯都不亮啊?

我也是

网友I:
一个小灯也不亮

网友J(2020-05-28):
文字不同代码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