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出项闪烁,这个延时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06):
数码管出项闪烁,这个延时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显示程序增加延时再看看

网友B:
数码管闪烁是因为延时长啦,适当缩短延时试试

网友C:
延时时间设置有点长,减短延时时间试试吧

网友D:
人眼能看到,说明慢了,时序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显示程序增加延时再看看

我有增大延时的时间,可是不行,还是一样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闪烁是因为延时长啦,适当缩短延时试试

嗯,我试试,谢谢!

网友E:
缩短延时吧,

网友F:
扫描显示以每位延时2~6ms为宜,过长会感觉闪烁,过短更换没必要。

网友A:
用四节电池串一硅二极管,6V-0.75V=5.25V,当做标准电源试一下,建议。

网友G: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先把数码管灭掉再打开?试试看

网友H:
数码管是不断刷新实现显示的,闪烁大概是延迟问题

网友I:
缩短延时时间,其实可以自己一边调试一边看数码管的显示。

网友J:
显示那块,程序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K:
用锁存器。或死循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