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几个关于LED灯的小程序

楼主(2016-05-06):
1,控制LED闪烁的小程序
int led = 13;
// 复位后初始化内容
void setup() {
  // 初始化数字端口为输出模式
  pinMode(led, OUTPUT);
}
// 主循环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 led引脚置高电平
  delay(1000);               // 延时1秒
  digitalWrite(led, LOW);    // led引脚变为低电平
  delay(1000);               // 延时1秒
}

2、控制LED闪烁的小程序
int led = 13;

// 复位后初始化内容
void setup() {
  // 初始化数字端口为输出模式
  pinMode(led, OUTPUT);
}
// 主循环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 led引脚置高电平
  delay(100);               // 延时100ms
  digitalWrite(led, LOW);    // led引脚变为低电平
  delay(100);               // 延时100ms
   digitalWrite(led, HIGH);   // led引脚置高电平
  delay(100);               // 延时100ms
  digitalWrite(led, LOW);    // led引脚变为低电平
  delay(1000);               // 延时100ms

}

3、定时器闪烁LED灯
const int ledPin =  13;      // led连接的引脚,标准的uno开发板上已经集成
// 变量
int ledState = LOW;             // led状态,亮或者灭,可以修改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存储最后一次的led状态
// 这里使用了长整型变量,因为使用了ms,瞬间的数值变化非常大。
long interval = 1000;           // 间隔闪烁的时间长度
void setup() {
  // 初始化引脚输出模式
  pinMode(ledPin, OUTPUT);
}
void loop()
{
  // 这里可以添加其他的程序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 保存当前值,方便下次再次和当前时间比较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 如果led熄灭就把它点亮,反之亦然
    if (ledState == LOW)
      ledState = HIGH;
    else
      ledState = LOW;

    // 把对应的LED状态反应到led引脚上。
        // 之前都是用变量再处理,处理完成后把最终结果输出到终端。
    digitalWrite(ledPin, ledState);
  }
}

4、八位LED简易流水灯
// 引脚定义
const int ledCount = 8;    // led个数

int ledPins[] = {
  0,1,2, 3, 4, 5, 6, 7, };   // 对应的led引脚

void setup() {
  // 循环设置,把对应的led都设置成输出
  for (int thisLed = 0; thisLed < ledCount; thisLed++) {
    pinMode(ledPins[thisLed], OUTPUT);
  }
}

void loop() {

  // 熄灭所有led,不同的电路连接也会得到点亮所有led
    for (int num = 0; num < 8; num++) {
      digitalWrite(ledPins[num], HIGH);
    } //
  // 循环顺序点亮led然后等待200ms后熄灭
  for (int num = 0; num < 8; num++) {
      digitalWrite(ledPins[num], LOW);
      delay(200);
      digitalWrite(ledPins[num], HIGH);
  // 这样就形成了简易的led流水效果
    }
  }

5、八位LED显示电位器位置
const int analogPin = A0;   // 模拟输入
const int ledCount = 8;    // led个数

int ledPins[] = {
  0,1,2, 3, 4, 5, 6, 7, };   // 对应的led引脚

void setup() {
  // 循环设置,把对应的led都设置成输出
  for (int thisLed = 0; thisLed < ledCount; thisLed++) {
    pinMode(ledPins[thisLed], OUTPUT);
  }
}

void loop() {
  // 读取电位器的值
  int sensorReading = analogRead(analogPin);
  // 把对应的值转化成0-最大led个数,这里是8
  int ledLevel = map(sensorReading, 0, 1023, 0, ledCount);

  // 循环对比输出到led:
  for (int thisLed = 0; thisLed < ledCount; thisLed++) {

    if (thisLed < ledLevel) {
      digitalWrite(ledPins[thisLed],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s[thisLed], LOW);
    }
  }
}

网友A:
这不是示例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示例里面的吗

呃???难道我坑大家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