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5-06):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上例LED显示的1302时钟电路时钟校正功能,本例加上时钟校正功能(校正方法与实例91略有不同)。

电路设计

在上例时钟电路的基础上,加入3个时钟修正按键:K0(修正)、K1(移位)和K2(加1),分别与80C51P2.0P2.2P2.4连接,如图7-11所示

程序设计

7-11电路,要求开机显示134758秒,数据间用小数点分隔,其中秒数据闪烁(亮600ms,暗400ms),并不断更新。同时要求K0K1K2具有时钟校正功能,其控制过程为:按下K0(带锁),进入时钟修正;首先,时十位快速闪烁(亮暗各120ms);按一次K1(不带锁),被修正位(快速闪烁)按时十位、时个位、分十位、分个位、秒十位、秒个位次序向右移一位(循环往复);按一次K2(不带锁),被修正位加1(最大值不超过时钟规定值,超过复0);时钟修正期间,计时继续运行;释放K0,退出时钟修正。

Keil调试

本题Keil调试同上例。因涉及外围元件DS1302,在Keil软件调试中无法得到外围元件的有效信号。因此,仅在Keil中,按实例1所述步骤,编译链接,语法纠错,自动生成Hex文件,并在变量观察窗口Watch页中设置(设置方法参阅8-30)全局变量b(时钟数据数组)和d(时钟显示数组),获得数组b[]d[]的首地址(分别为0x080x0f,用于在Proteus仿真中观测)。

需要注意的是,引用先前实例的6个子函数必须插入,否则Keil调试将显示出错。

Proteus仿真

实例23所述Proteus仿真步骤,打开Proteus ISIS软件,按7-6选择和放置元器件,并连接线路,画出Proteus仿真电路如7-12所示。

鼠标左键双击Proteus ISIS仿真电路中AT89C51,装入Keil调试后自动生成的Hex文件。

全速运行后,6LED显示初始值:134758秒,时分秒数据间用小数点分隔,其中秒数据闪烁不断更新

按下K0(锁定),进入时钟修正。

需要说明的是,本例选用的BUTTON按键有两种运行功能:有锁运行和无锁运行。作有锁运行时,鼠标左键单击按键图形中小红圆点,单击第一次闭锁,第二次开锁。作无锁运行时,鼠标左键单击按键图形中键盖帽“   ”,单击一次,键闭合后弹开一次,不闭锁。

首先时十位快速闪烁,表示时十位允许修正。此时每按一次K2(鼠标左键单击键图形中键盖帽“    ”,单击一次,键闭合后弹开一次,不闭锁),时十位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时十位最大值2,超过时复0

若按一次K1(不闭锁,方法同K2),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时个位数据,每按一次K2,时个位数据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规定的最大值(时十位为01时,时个位不超过9;时十位为2时,时个位不超过3),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分十位,每按一次K2,分十位数据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分十位最大值5,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分个位,每按一次K2,分个位数据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分个位最大值9,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秒十位,每按一次K2,秒十位数据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秒十位最大值5,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秒个位,每按一次K2,秒个位数据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秒个位最大值9,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回复到时十位修正(继续按K1,重复上述①~⑤过程)。

释放K0,退出时钟修正,恢复正常计时显示

打开80C51片内RAM(主菜单Debug80C51 CPUInternalIDATAMemory -U1),可看到08H0EH0FH14H已经依次存放了时钟数据数组b[]和显示字段码数组d[]的即时数据,与7-10所示相似。

终止程序运行,可按停止按钮。

思考与练习

本例程序中,T0 4ms中断的作用与上例有什么不同?

实例93

网友A(2020-11-23):
就一个仿真和hex

网友B(2021-02-26):
注释很详细,但是咋木有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