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DS1302+AT24C02 仿真+源码

楼主:
单片机时钟的仿真图电路图:

单片机时钟仿真工程文件以及源码打包下载:

功能相对完善,具有整点报时,闹钟等等功能 ,绝对的好东西,正在完善。加我,可以相互交流

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k=P3^3;                 //  时钟控制引脚
sbit io=P3^4;                 //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sbit rst=P3^5;

sbit k1=P2^3;//状态键
sbit k2=P2^2;//加
sbit k3=P2^1;//减
sbit k4=P2^0;//查看键
sbit beep=P3^2;//蜂鸣器

sbit scl = P3^6;
sbit sda = P3^7;

sbit m1 = P2^4;
sbit m2 = P2^5;//闪烁灯

sbit m3 = P2^7;//标志灯

bit anflg = 1;//查看标志
bit write = 0;//写标志

static uchar set = 0;
static uint js = 0;
static uint num = 0;

void initTimer();
void key();
void ShowTwinkle();
uchar code wu[]={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c7,0x7f};
uchar time_buf1[]={20,15,9,5,11,26,50,5};                //初值
uchar  buf[]={0,0,0,0,0,0};
uchar clockh=8,clockm=0,clocks=0;
void clock();

void delay(int z)//延时
{
        int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write_1302dat(uchar add,uchar dat)//写地址和数据
{
   uchar i;
   clk=0;
   rst=1;
   for(i=0;i<8;i++)                          //写地址
   {
          clk=0;
          io=add&0x01;
                clk=1;
                add>>=1;
         }
   for(i=0;i<8;i++)                         //写数据
   {
          clk=0;
          io=dat&0x01;
                clk=1;
                dat>>=1;
         }
   clk=0;
   rst=0;
}

uchar read_1302dat(uchar add)//写  读数据
{
   uchar i,dat;
   clk=0;
   rst=1;
   for(i=0;i<8;i++)                //   写地址
     {
            clk=0;
            io=add&0x01;
                        clk=1;
                        add>>=1;
                 }

   for(i=0;i<8;i++)                         //读数据
     {
            clk=0;
                        dat>>=1;
            if(io==1)
                  dat|=0x80;
                        clk=1;
                 }
   rst=0;
   clk=0;
   return dat;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将数据写入相对应的地址
{

  unsigned char i,tmp;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i]/10;
                        time_buf1[i]=time_buf1[i]%10;
                        time_buf1[i]=time_buf1[i]+tmp*16;
         }
                        rst=0;
                        clk=0;
                        rst=1;   //启动
            write_1302dat(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1302dat(0x80,0x80);                                                //暂停
            write_1302dat(0x90,0xa9);                                                //涓流充电
            write_1302dat(0x8c,time_buf1[1]);                //年
            write_1302dat(0x88,time_buf1[2]);                //月
            write_1302dat(0x86,time_buf1[3]);                //日
//    write_1302dat(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write_1302dat(0x84,time_buf1[4]);                //时
            write_1302dat(0x82,time_buf1[5]);                //分
            write_1302dat(0x80,time_buf1[6]);                //秒
            write_1302dat(0x8a,time_buf1[7]);                //周
            write_1302dat(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转换
{
  unsigned char i,tmp;
        io=0;
        time_buf1[1]=read_1302dat(0x8d); io=0;                //年
        time_buf1[2]=read_1302dat(0x89); io=0;                //月
        time_buf1[3]=read_1302dat(0x87); io=0;                //日
        time_buf1[4]=read_1302dat(0x85); io=0;                //时
        time_buf1[5]=read_1302dat(0x83); io=0;                //分
        time_buf1[6]=read_1302dat(0x81); io=0;                //秒
        time_buf1[7]=read_1302dat(0x8b); io=0;                //周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i]/16;
                time_buf1[i]=time_buf1[i]%16;
                time_buf1[i]=time_buf1[i]+tmp*10;
        }
}

void clock()//闹钟函数,在一分钟之内只叫两次,一次15秒
{
        if(time_buf1[4]==clockh&&time_buf1[5]==clockm&&(time_buf1[6]>30&&time_buf1[6]<45||time_buf1[6]<15))
        {
                num++;

                if(num<40||num>80&&num<120||num>160&&num<200||num>240&&num<280)
                {
                        beep=0;
                        m3 =~ m3;
                }
                else
                beep=1;
                if(num>300)
                num=0;
                return;
        }
        else if(time_buf1[6]<=1&&time_buf1[5]==0&&set==0)
        {
                m3 = 0;
                beep=0;
        }
        else
        {
                m3 = 1;
                beep=1;
        }
}

void start()                            //启始信号
{
   sda=1;
   scl=1;
   sda=0;
}
void stop()                                   //结束信号
{
  sda=0;
  scl=1;
  sda=1;
}
void ack()                                  //检测应答
{
   uchar i;
   sda=1;
   scl=1;
   while((sda==1)&(i<100)) i++;
   scl=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移入八位数据,高位在前
    {
           dat<<=1;
           scl=0;
           sda=CY;
           scl=1;
        }
        scl=0;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dat;
  for(i=0;i<8;i++)                           //循环读入八位数据,高位在前
    {
          dat<<=1;
          scl=1;
          if(sda==1)
            dat|=0x01;
          scl=0;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at2402(uchar add,uchar dat)          //向24C02写一个字节进去
{
   start();
   write_byte(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
   ack();
   write_byte(add);                                                  // 写入数据的地址
   ack();
   write_byte(dat);                                                  // 写入的数据
   ack();
   stop();
}
uchar read_dat2402(uchar add)                //从24C02读一个字节进去
{
   u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
   ack();
   write_byte(add);                                        // 读出数据的地址
   ack();
   start();
   write_byte(0xa1);                                //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
   ack();
   dat=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
}

void init24c02()//初始化24c02
{
        sda=1;
        scl=1;
}

void cunchu()//将数据存入24c02,加判断防止数据出错
{
        time_buf1[4] = read_dat2402(4);        //时
                if(time_buf1[4] > 23)
                        time_buf1[4] = 0;
                delay(5);
        time_buf1[5] = read_dat2402(5);        //分
                if(time_buf1[5] > 59)
                        time_buf1[5] = 0;
                delay(5);
        time_buf1[6] = read_dat2402(6);        //秒
                if(time_buf1[6] > 59)
                        time_buf1[6] = 0;
                delay(5);
}

void xie()//将数据写入24c02
{
        if(write == 1)
        {
                write = 0;
                write_dat2402(4,time_buf1[4]);    //时
                write_dat2402(5,time_buf1[5]);    //分
                write_dat2402(6,time_buf1[6]);    //秒
        }
}

void main()//主函数
{
        rst=0;
        clk=0;
        write_1302dat(0x80,0x00);
        initTimer();
        init24c02();
        cunchu();

        beep = 0;
        m3 = 0;
        delay(1000);
        m3 = 1;
        beep = 1;//开机响一次

        while(1)
        {
                key();        //按键
                clock();
                Ds1302_Read_Time();
                ShowTwinkle();                //显示函数
                xie();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nt = 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js++;
        if(js>1000)
        {
                write = 1; //每一秒向24c02写一次
                js=0;
        }
        if(++cnt>5) cnt=0;
        P0=0xff;
        P1=wu[cnt];
        P0=du[buf[cnt]];
}

void initTimer()//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按键函数
{
        static uchar flg=0;
        static uchar j = 0;
        if(k1==0)
        {
                if(flg==0)
                {
                        flg=1;
                        set++;
                        if(set>9) set=0;
                }
        }

        else if(k2==0)
        {
                        if(flg==0)
                        {
                                flg=1;
                                switch(set)
                                        {
                                                case 9 :        clockh++;//clockh
                                                                                        if(clockh>23)
                                                                                        clockh=0;
                                                                                                   break;

                                                case 8 :        clockm++;//clockm
                                                                                        if(clockm>59)
                                                                                        clockm=0;
                                                                                                   break;

                                                case 7 :        time_buf1[1]++;//年
                                                                                        if(time_buf1[1]>99)
                                                                                        time_buf1[1]=0;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6 :  time_buf1[2]++; //月
                                                                                        if(time_buf1[2]>12)
                                                                                  time_buf1[2]=1;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5 :         time_buf1[3]++; //日
                                                                                        if(time_buf1[3]>31)
                                                                                        time_buf1[3]=1;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4 :        time_buf1[7]++; //星期
                                                                                        if(time_buf1[7]>7)
                                                                                        time_buf1[7]=1;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3 :        time_buf1[4]++; //时
                                                                                        if(time_buf1[4]>23)
                                                                                        time_buf1[4]=0;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2 :  time_buf1[5]++; //分
                                                                                        if(time_buf1[5]>59)
                                                                                  time_buf1[5]=0;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1 :         time_buf1[6]++; //秒
                                                                                        if(time_buf1[6]>59)
                                                                                        time_buf1[6]=0;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
                        }
        }

        else if(k3==0)
        {
                        if(flg==0)
                        {
                                flg=1;
                                switch(set)
                                        {
                                                case 9 :  clockh--;                                                        //clockh
                                                                                        if(clockh>100)
                                                                                                clockh=23;
                                                                                        if(clockh<0)
                                                                                                clockh=23;
                                                                                                   break;

                                                case 8 :  clockm--;                                                        //clockm
                                                                                        if(clockm>100)
                                                                                                clockm=59;
                                                                                        if(clockm<0)
                                                                                                clockm=59;
                                                                                                   break;

                                                case 7 :  time_buf1[1]--;                                                        //年
                                                                                        if(time_buf1[1]>100)
                                                                                                time_buf1[1]=99;
                                                                                        if(time_buf1[1]<0)
                                                                                                time_buf1[1]=99;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6 :         time_buf1[2]--;                                                 //月
                                                                                        if(time_buf1[2]>100)
                                                                                                time_buf1[2]=12;
                                                                                        if(time_buf1[2] < 1)
                                                                                                time_buf1[2] = 12;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5 :        time_buf1[3]--;                                                        //日
                                                                                        if(time_buf1[3]>100)
                                                                                                time_buf1[3]=31;
                                                                                        if(time_buf1[3]<1)
                                                                                                time_buf1[3]=31;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4 :        time_buf1[7]--;                                                        //周
                                                                                        if(time_buf1[7]>100)
                                                                                                time_buf1[7]=7;
                                                                                        if(time_buf1[7]<1)
                                                                                                time_buf1[7]=1;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3 :  time_buf1[4]--;                                                 //时
                                                                                        if(time_buf1[4]>100)
                                                                                                time_buf1[4]=23;
                                                                                        if(time_buf1[4]<0)
                                                                                                time_buf1[4]=23;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2 :         time_buf1[5]--;                                                 //分
                                                                                        if(time_buf1[5]>100)
                                                                                                time_buf1[5]=59;
                                                                                        if(time_buf1[5]<0)
                                                                                                time_buf1[5]=59;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1 :        time_buf1[6]--;                                                 //秒
                                                                                        if(time_buf1[6]>100)
                                                                                                time_buf1[6]=59;
                                                                                        if(time_buf1[6]<0)
                                                                                                time_buf1[6]=59;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
                        }
        }
        else if(k4 == 0)
        {
                if(flg == 0)
                {
                        flg =1;
                        anflg = anflg*0;
                        j++;
                        if(j == 1)
                                set = 6;
                        else if(j == 2)
                                set = 7;
                        else if(j == 3)
                                set = 9;
                        else
                                set = 0;

                        if(j > 4)
                                j = 0;
                }
        }
        else
                flg=0;
}

void ShowTwinkle()//状态显示函数
{
        if(set==0)
        {

                buf[0]=time_buf1[4]/10;
                buf[1]=time_buf1[4]%10;

                buf[2]=time_buf1[5]/10;
                buf[3]=time_buf1[5]%10;

                buf[4]=time_buf1[6]/10;
                buf[5]=time_buf1[6]%10;

                if(js<500)
                {
                        m1 = 0;
                        m2 = 0;
                }
                if(js>500)
                {
                        m1 = 1;
                        m2 = 1;
                }
        }

        if(set==1)
        {
                buf[0]=time_buf1[4]/10;
                buf[1]=time_buf1[4]%10;

                buf[2]=time_buf1[5]/10;
                buf[3]=time_buf1[5]%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4]=time_buf1[6]/10;
                                buf[5]=time_buf1[6]%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4]=10;buf[5]=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4]=time_buf1[6]/10;
                                buf[5]=time_buf1[6]%10;

                                m1 = 0;m2 = 0;
                }
        }

        if(set==2)
        {
                buf[0]=time_buf1[4]/10;
                buf[1]=time_buf1[4]%10;
                buf[4]=time_buf1[6]/10;
                buf[5]=time_buf1[6]%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2]=time_buf1[5]/10;
                                buf[3]=time_buf1[5]%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2]=10;buf[3]=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2]=time_buf1[5]/10;
                        buf[3]=time_buf1[5]%10;

                        m1 = 0;m2 = 0;
                }
        }

        if(set==3)
        {
                buf[2]=time_buf1[5]/10;
                buf[3]=time_buf1[5]%10;

                buf[4]=time_buf1[6]/10;
                buf[5]=time_buf1[6]%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0]=time_buf1[4]/10;
                                buf[1]=time_buf1[4]%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0]=10;buf[1]=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0]=time_buf1[4]/10;
                                buf[1]=time_buf1[4]%10;

                                m1 = 0;m2 = 0;
                }
        }
        if(set==4)
        {
                buf[0]=time_buf1[2]/10;
                buf[1]=time_buf1[2]%10;

                buf[2]=time_buf1[3]/10;
                buf[3]=time_buf1[3]%10;

                buf[4]=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5]=time_buf1[7];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5]=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5]=time_buf1[7];

                                m1 = 0;m2 = 0;
                }
        }

        if(set==5)
        {
                buf[0]=time_buf1[2]/10;
                buf[1]=time_buf1[2]%10;
                buf[4]=10;
                buf[5]=time_buf1[7];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2]=time_buf1[3]/10;
                                buf[3]=time_buf1[3]%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2]=10;buf[3]=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2]=time_buf1[3]/10;
                        buf[3]=time_buf1[3]%10;

                        m1 = 0;m2 = 0;
                }
        }

        if(set==6)
        {
                buf[2]=time_buf1[3]/10;
                buf[3]=time_buf1[3]%10;

                buf[4]=10;
                buf[5]=time_buf1[7];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0]=time_buf1[2]/10;
                                        buf[1]=time_buf1[2]%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0]=10;
                                        buf[1]=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0]=time_buf1[2]/10;
                                buf[1]=time_buf1[2]%10;

                                m1 = 0;m2 = 0;
                }
        }

        if(set==7)
        {
                buf[0]=2;
                buf[1]=0;
                buf[4]=10;buf[5]=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2]=time_buf1[1]/10;
                                buf[3]=time_buf1[1]%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2]=10;buf[3]=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2]=time_buf1[1]/10;
                        buf[3]=time_buf1[1]%10;

                        m1 = 0;m2 = 0;
                }
        }

        if(set==8)
        {
                buf[0]=clockh/10;
                buf[1]=clockh%10;
                buf[4]=clocks/10;
                buf[5]=clocks%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2]=clockm/10;
                                buf[3]=clockm%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2]=10;buf[3]=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2]=clockm/10;
                        buf[3]=clockm%10;

                        m1 = 0;m2 = 0;
                }
        }

        if(set==9)
        {
                buf[2]=clockm/10;
                buf[3]=clockm%10;

                buf[4]=clocks/10;
                buf[5]=clocks%10;

                if(anflg == 1)
                {
                        if(js<500)
                        {
                                buf[0]=clockh/10;
                                buf[1]=clockh%10;

                                m1 = 0;m2 = 0;
                        }
                        if(js>500)
                        {
                                buf[0]=10;buf[1]=10;

                                m1 = 1;m2 = 1;
                        }
                }
                else
                {
                        buf[0]=clockh/10;
                        buf[1]=clockh%10;

                        m1 = 0;m2 = 0;
                }
        }
}

网友A(2025-01-09):
资料非常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