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NRF24L01遥控小车程序

楼主(2016-05-07):
我用的主单片机是STC12C5608AD,晶振11.0592M。接收单片机用的是STC12C5A60S2,晶振也是11.0592M。模块的端口和单片机的IO看直接相连不用加限流电阻(连续工作一下午没问题不像网上说的会烧坏模块)。模块通过ASM1117-3.3V供电。模块的VCC和GND加104瓷片,ASM1117-3.3输入和输出加22uf电解电容。
发送方:/*************************************************
                        发送端(上位机STC12C5608AD)
        功能  :NRF24L01+无线遥控小车前,后,左,右,停。
        单片机:STC12C5608AD
        晶振 :11.0592M
        作者  :苏义江改编自网络
        时间  :2016.4.29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绔彛瀹氫箟**********/
sbit MISO=P1^7;            //鏁板瓧杈撳嚭锛堜粠 SPI 鏁版嵁杈撳嚭鑴氾級
sbit MOSI=P1^4;            //鏁板瓧杈撳叆锛堜粠 SPI 鏁版嵁杈撳叆鑴氾級
sbit SCK =P1^5;            //鏁板瓧杈撳叆锛圫PI 鏃堕挓锛?
sbit CE  =P1^3;            //鏁板瓧杈撳叆锛圧X 鎴?TX 妯″紡閫夋嫨锛?
sbit CSN =P1^2;            //鏁板瓧杈撳叆锛圫PI鐗囬

网友A:
能发视频吗?你的NRF24L01遥控距离多少?带功放,天线,屏蔽吗?

楼主:
我做了个温度无线传输,小车现在玩WIFI视频的啦,模块是最便宜的那种。隔着2堵墙放在车里测温度,距离在15米传输正常

网友A:
能把资料发全吗?能上视频吗?

楼主:
你做过智能小车吧,根据程序的引脚定义就可以控制小车,上位机用单片机焊个最小系统,加上5个按键就OK

网友B(2017-02-21):
能把程序发我一份吧?
谢谢
邮箱:minmin_6666@163.com

网友C(2017-05-13):
程序有吗?能分享下吗?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11370352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