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电子时钟程序(闹钟部分,不用时钟芯片)

楼主(2016-05-07):
谁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电子时钟程序(闹钟部分,不用时钟芯片)。

楼主:
先从键盘设置要定的闹钟时间,可以存放在时分秒的三个数组里面,等时钟的时间与定闹钟的时间一致是,蜂鸣器报警,这是重要的思路,但我改了好久都。。。。。

网友A:
你的程序呢?上传上来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呢?上传上来我看一下

我上传了,就是正常显示的时钟部分和闹钟部分混在一起了。时钟ok了,就是闹钟通过键盘设置存储到数组,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