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调数码管显示电子钟没用DS1302

楼主(2016-05-07):
//P0口段选,P2口位选,P1.2LED指示灯,P1.3蜂鸣器
按键不足
误差:24小时差20s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LED=P1^2;
sbit BEEP=P1^3;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StrTab[8];
uchar  minute=30,hour=14,second;
//yansh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chaizi
  void Displaypro(void)
  {
  StrTab[0]=tab[hour/10];
  StrTab[1]=tab[hour%10];
  StrTab[2]=0XBF;
  StrTab[3]=tab[minute/10];
  StrTab[4]=tab[minute%10];
  StrTab[6]=0XBF;
  StrTab[5]=tab[second/10];
  StrTab[7]=tab[second%10];
  }
  //zhuhanshu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T0=1;
  TR0=1;
  TMOD|=0x10;
  TH1=0xf8;
  TL1=0xf0;
  ET1=1;
  TR1=1;
  EA=1;

  Displaypro();
//按键部分可以这样写
/*while(1)
{
        static uchar P3=0xff;
        if(P3&&(KEY1==0||KEY2==0||KEY3==0||KEY4==0))
        {
                delay(1000);
                //xiaodou
            P3=0x00;
                if(KEY1==0)
                {delay(1000);hour++;
                if(hour==24)hour=0;Displaypro(); }
                 else if(KEY4==0){ delay(1000);second--;
                if(second==0)second=59;Displaypro(); }
                  else if(KEY2==0){delay(1000);minute++ ;
                if(minute==59)minute=0;Displaypro(); }
            else if(KEY3==0){ delay(1000);minute--;
                if(minute==0)minute=59;Displaypro(); }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P3=0xff;
        }*/

  while(1)
{

if(minute==14)
       {if(hour==2)
               {P1=0x00; }
                   }
  if(!KEY1)
   {
            delay(10000);
         if(!KEY1)
         { delay(20000);delay(20000);
          hour++;
          if(hour==24)hour=0;
          delay(20000);delay(20000);
          Displaypro();

         }
   }
   if(!KEY2)
    {
            delay(20000);
         if(!KEY2)
         { delay(20000);delay(20000);
          hour--;
          if(hour==0)hour=23;
          delay(20000);delay(20000);
          Displaypro();

         }
         }
        if(!KEY3)
    {
            delay(20000);
         if(!KEY3)
         {delay(20000);delay(20000);
          minute++;
          if(minute==59)minute=0;
          delay(20000);delay(20000);
          Displaypro();

         }
         }
        if(!KEY4)
    {
            delay(20000);
         if(!KEY4)
         {delay(20000);delay(20000);
          minute--;
          if(minute==0)minute=59;
          delay(20000);delay(20000);
          Displaypro();

         }
         }
        }

        }

//T1
void time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1=0xF8;
TL1=0xf0;
P2=0XFF;
{switch (num)
{
  case 0:P2=0XFE;P0=~StrTab[num];break;
  case 1:P2=0XFD;P0=~StrTab[num];break;
  case 2:P2=0XFB;P0=~StrTab[num];break;
  case 3:P2=0XF7;P0=~StrTab[num];break;
  case 4:P2=0XEF;P0=~StrTab[num];break;
  case 5:P2=0XBf;P0=~StrTab[num];break;
  case 6:P2=0XDf;P0=~StrTab[num];break;
  case 7:P2=0X7F;P0=~StrTab[num];break;
  default:break;
}

  }
  num++;
if(num==8)
num=0;
}

        //T0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0xd8;
         TL0=0xf0;
     count++;
         switch (count)
         {
        case 0:
        case 20:
        case 40:
        case 60:
        case 80:Displaypro(); break;
        case 50:LED=!LED; break;
        default:break;
         }

        if (count==92)//将100改为92可以缩小至最小误差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没用DS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