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找的程序出错,请给位帮个忙,就一个错误

楼主(2016-05-07):
#include <stc89.h>
#include "basic.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void int_uart(void);
Byte rec_Data=0;    ZZZ.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c_Data'
void main()
{
int_uart();
while(1)
{
  P0=rec_Data;
  P1=rec_Data;
}

}

void int_uart(void)
{
SCON = 0x50 ;
TMOD = 0x20 ;
TH1 = 0xfd ;
TL1 = 0xfd ;
IE  = 0x90 ;
EA=1;
TR1 = 1 ;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RI=0;
rec_Data=SBUF;
RI=0;
}

楼主:
ZZZ.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89.h'
ZZZ.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basic.h'
这两个警告,怎么解除呢?

网友A:
你两的头文件没加进去,不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两的头文件没加进去,不好打开

那你知道怎么加进去吗?还有那个错误你看懂了吗

网友A:
这个头文件basic.h还有basic.c在你建立的头文件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文件basic.h还有basic.c在你建立的头文件里吗

哦,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