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延时问题

楼主(2016-05-07):
Hi 各位大神,
我的程序有定时器,工作方式为8位自动重装;用while延时误差太大了,我的想法是:定时器13us溢出一次,tt加1,用while(tt <692)延时,即延时时长13us*692 = 8996us ,设置两个断点,软件仿真时间为16秒!!!求解,谢谢!
详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
说明: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模式)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 = 0xF3;       //装初值,13us溢出一次,产生约38KHz的方波/红外载波
  TL1 = 0xF3;
   EA = 1;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TR1 = 1;
【断点1】      ET1 = 1;
              while(tt != 692);    //开定时器的期间,要用定时器延时,若用软件延时,处理中断服务程序占用的时候导致延时出错
【断点2】         tt = 0;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产生38KHz的方波
******************************************************************************************************/
void Timer1_IRQ() interrupt 3  //13us中断一次
{
      IR_Si = ~IR_Si;
      tt++;
}

网友A:
你把主函数改成for循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函数改成for循环试试

多谢回复!
请问在主函数哪个地方改?我只是需要将程序停在while(tt != 692)这里,延时9ms;是不是把这条语句改成这样:"for(;tt != 692;);"?试过了也是一样的16秒多!

网友B(2016-06-24):
你的定时器13us溢出一次,其他工作CPU就基本不能做了。

网友B:
CPU忙死了,在定时器中断里外跑进跑出,哪还有空做其他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忙死了,在定时器中断里外跑进跑出,哪还有空做其他事呢?

按理来说,定时器只是一个硬件寄存器,定时期间不会占用CPU时间,CPU一直停在“while(tt != 692); ”这个语句查询tt的值而已!

网友B:
如果每隔13秒叫你接个电话,即使这个电话很短,你忙否?你对定时器中断操作还理解不够。

网友C:
把主函数改成for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