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Zigbee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7):
我用51单片机STC89C52做了一个温度数据和可燃气体浓度数据的监测端,然后从淘宝买了两个Zigbee模块和一根CH430的USB转TTL的线,现在程序正常,上位机用VB也编好了,当单片机通过CH430那根线直接和PC上位机通讯的时候完全正常,但是一旦加入Zigbee模块之后,本来是要一秒发送四个字符,结果用串口助手一看一秒发送了八个星号(********),这两个Zigbee的模块没有问可以正常通讯,我用串口助手从一边发另一边RXD和TXD短接后串口助手上确实能收到正确的内容,为什么现在单片机通过TXD和RXD串口向Zigbee发送的字符不能正常发送呢?我查了好久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串口字符串数据写入再通过无线发送需要怎样处理啊?我用的是常用的串口发送函数,是不是需要改?怎么改?
/************************************串口发送程序**************************************************/
void Send(char * dat )                                                //发送指令
{
        char * arr = dat;
        while(1)
        {
                SBUF = *arr;
                while(!TI);                                                        //如果发送完毕,硬件会置位TI
                arr ++ ;
                TI=0;
                if(*arr=='\0')
                        break;                                                        //在每个字符串的最后,会有一个'\0'                                                                //TI清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