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602+gps显示调试,求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07):
/*************************************
        GPS½aÂëÏÔê¾3ìDò,
***************************************/
#include<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dlib.h>
sbit fmq=P1^5;
sbit GPS_SPD=P1^1;                                //GPSÄ£¿éËùÂêéèÖÃ
sbit KEY1=P1^0;                        //ÏÔê¾ÄúèY·ÖÆáÇD»»,(T0,T1òy½Å μÄμú¶t1|ÄüÎa¼ÆêyÆ÷¡£)
char code TIME_AREA= 8;                //ê±Çø
/***************************************
       ÕaêÇ×öμÄ2¿·Ö¸ü¸Ä
************************************/
unsigned long maxspeed,b;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a[5];
unsigned char hspeed[5];
unsigned int dot_count;        //D¡êyμã¼ÆêyÆ÷
//unsigned char x;
//GPSêy¾Y′æ′¢êy×é
unsigned char JD[10];                //¾-¶è
unsigned char JD_a;                //¾-¶è·½Ïò
unsigned char WD[9];                //Î3¶è
unsigned char WD_a;                //Î3¶è·½Ïò
unsigned char date[6];                //èÕÆú
unsigned char time[6];                //ê±¼ä
unsigned char speed[5]={'0','0','0','.','0'};                //Ëù¶è
unsigned char high[6];                //¸ß¶è
unsigned char angle[5]={'0','0','0','0','0'};                //·½Î»½Ç
unsigned char use_sat[2];        //ê1óÃμÄÎàDÇêy
unsigned char total_sat[2];        //ìì¿ÕÖD×üÎàDÇêy
unsigned char lock;                        //¶¨Î»×′ì¬

//′®¿úÖD¶ÏDèòaμıäá¿
unsigned char seg_count;        //¶oożÆêyÆ÷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        //λêy¼ÆêyÆ÷
unsigned char cmd_number;        //ÃüáîààDí
unsigned char mode;                        //0£o½áêøÄ£ê½£¬1£oÃüáîģ꽣¬2£oêy¾YÄ£ê½
unsigned char buf_full;                //1£oÕû¾ä½óêÕíê3飬Ïàó|êy¾YóDD§¡£0£o»o′æêy¾YÎTD§¡£
unsigned char cmd[5];                //ÃüáîààDí′æ′¢êy×é

//ÏÔê¾Dèòaμıäá¿
unsigned int dsp_count;                //Ë¢DÂ′Îêy¼ÆêyÆ÷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bit page;

void sys_init(void);
bit chk_key(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char Bhour;
        sys_init();
    fmq=0;
        lock=1;
        use_sat[0]='0';
        use_sat[1]='0';
        total_sat[0]='0';
        total_sat[1]='0';

        while(1){
            if(buf_full==0)                                //ÎTGPSDÅoÅê±
                {
                        dsp_count++;
                        if(dsp_count>=65000){
                                LCD_cls();                        //ÇåÆá
                                LCD_write_string(0,0,"No GPS connect..");
                                LCD_write_string(0,1,"Please Check..");
                                while(buf_full==0);
                                LCD_cls();
                                dsp_count=0;
                        }
                }
                else{                                                //óDGPSDÅoÅê±
/*************************************
        ×î′óËù¶è′|àí
*************************************/
                     dot_count=0;
                                          b=0;
                      for(i=0;i<5;i++)
                                          {
                                              if(speed[i]!='.')
                                                     dot_count++;
                                                  else

                                                     break ;
                                          }
                                          switch(dot_count)
                                          {

                                                 case 1:
                                                      b=((speed[0]-'0')*10+(speed[2]-'0'))*1.852;
                                                          break;
                                                 case 2:
                                                      b=((speed[0]-'0')*100+(speed[1]-'0')*10+(speed[4]-'0'))*1.852;
                                                          break;
                                                 case 3:
                                                      b=((speed[0]-'0')*1000+(speed[1]-'0')*100+(speed[2]-'0')*10+(speed[4]-'0'))*1.852;
                                                          break;

                                           }
                      if(b>maxspeed)
                                          {
                                            maxspeed=b;
                                      }

/*************************************
        ×î′óËù¶è′|àí
*************************************/

                        if(chk_key()){                                //¼ì2aμ½°′¼üÇD»»ÏÔê¾
                                page=!page;
                                LCD_cls();
                        }

                        if(!page){                                                //ò3Ãæ1

                                if(buf_full|0x01){                                //GGAóï¾ä
                                        if(lock==0){                                        //èç1ûÎ′¶¨Î»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èç1ûòѶ¨Î»

                                            LCD_write_char(0,0,JD_a);                        //ÏÔê¾¾-¶è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ÏÔê¾Î3¶è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1,use_sat[0]);                //ÏÔê¾½óêÕÎàDÇêy
                                        LCD_write_char(15,1,use_sat[1]);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GSVóï¾ä
                                        LCD_write_char(14,1,total_sat[0]);
                                        LCD_write_char(15,1,total_sat[1]);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if(lock==0){                                        //èç1ûÎ′¶¨Î»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èç1ûòѶ¨Î»

                                LCD_write_char(0,0,JD_a);                        //ÏÔê¾¾-¶è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ÏÔê¾Î3¶è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0,use_sat[0]);                //ÏÔê¾½óêÕÎàDÇêy
                                        LCD_write_char(15,0,use_sat[1]);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else{                                                        //ò3Ãæ2
                                if(buf_full|0x01){                                //GGAóï¾ä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RMCóï¾ä
                                        Bhour=((time[0]-0x30)*10+time[1]-0x30)+TIME_AREA;
                                        if(Bhour>=24){
                                                Bhour-=24;
                                        }else if(Bhour<0){
                                                Bhour+=24;
                                        }

                                        LCD_write_char(0,1,date[4]);
                                        LCD_write_char(1,1,date[5]);
                                        LCD_write_char(2,1,date[2]);
                                        LCD_write_char(3,1,date[3]);
                                        LCD_write_char(4,1,date[0]);
                                        LCD_write_char(5,1,date[1]);

                                        LCD_write_char(8,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9,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1,1,time[2]);
                                        LCD_write_char(12,1,time[3]);
                                        LCD_write_char(13,1,':');
                                        LCD_write_char(14,1,time[4]);
                                        LCD_write_char(15,1,time[5]);

                                        LCD_write_string(5,0,"knot A");

                                        if(lock=='0'){                                        //èç1ûÎ′¶¨Î»
                                                LCD_write_string(0,0,"---.-");
                                                LCD_write_string(11,0,"---.-");
                                        }else{                                                      //òѾ-¶¨Î»,Ôú′Ë′|×öμĸĶˉ¡£
/*******************************************************************************/
                           if(count<10)
                                                   {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i,0,speed[i]);//knotÏÔê¾
                                                        }
                                                        count++;
                                                  }
                                                  else
                                                  {
                                                    if(count>15)
                                                    {
                                                           count=0;
                                                        }

                                  hspeed[0]=maxspeed/1000+0x30;                     //°ÑD¡êy×a3é×Ö·ûêy×é
                                                          hspeed[1]=(maxspeed/100)%10+0x30;
                                                          hspeed[2]=(maxspeed/10)%10+0x30;
                                                          hspeed[3]='.';
                                                          hspeed[4]= maxspeed%10+0x30;

                                                    count++;
                                                        LCD_write_string(5,0,"Km/h A");
                            LCD_write_char(0,0,hspeed[0]);
                                                        LCD_write_char(1,0,hspeed[1]);
                                                        LCD_write_char(2,0,hspeed[2]);
                                                        LCD_write_char(3,0,hspeed[3]);
                                                        LCD_write_char(4,0,hspeed[4]);        //×î′óËù¶èÏÔ  */
                                                }
/*******************************************************************************/
                                                         for(i=0;i<5;i++){
                                                                LCD_write_char(11+i,0,angle[i]);
                                                }
                                        }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
        }
}

bit chk_key(void)
{
        if(!KEY1){
                delayms(10);
                if(!KEY1){
                        while(!KEY1);
                        delayms(10);
                        return(1);
                }
        }
    LCD_cls();                        //ÇåÆá
        return(0);
}

//Ïμí33õê¼»ˉ
void sys_init() {
        unsigned char i;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SCON = 0x50;
        //PCON = 0;
    //TMOD &= 0xf0;
        //TMOD = 0x20;
        //TH1 = 0xfd;        //??,???9600
        //TL1 = 0xfd;
        //TR1= 1;
        if(GPS_SPD){                    //Õaàïê1óÃ4800μÄ2¨ìØÂê          ¾§Õñ±ØDë 11.0592MHz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MHz */
        }else{
                TH1 = 0xfa;                        /* TH1: reload value for 4800 baud @ 11.059MHz */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LCD_init(8);                //3õê¼»ˉLCD
        LCD_write_string(0,0," GPS   WELCOME ");
        LCD_write_string(0,1," 16-05-05 3514 ");
        for(i=1;i<4;i++){
                delayms(250);
        }
        IE=0x90;                        //¿a×üÖD¶Ï¡¢′®¿úÖD¶Ï
}

//′®¿ú½óêÕÖD¶Ï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if(RI){
                tmp=SBUF;
                switch(tmp){
                        case '$':
                                cmd_number=0;                //ÃüáîààDíÇå¿Õ
                                mode=1;                                //½óêÕÃüáîÄ£ê½
                                byte_count=0;                //½óêÕλêyÇå¿Õ
                                break;
                        case ',':
                                seg_count++;                //¶oożÆêy¼ó1
                                byte_count=0;
                                break;
                        case '*':
                                switch(cmd_number){
                                        case 1:
                                                buf_full|=0x01;
                                                break;
                                        case 2:
                                                buf_full|=0x02;
                                                break;
                                        case 3:
                                                buf_full|=0x04;
                                                break;
                                }
                                mode=0;
                                break;
                        default:
                                if(mode==1){
                                        //ÃüáîÖÖààÅD¶Ï

                                        cmd[byte_count]=tmp;                        //½óêÕ×Ö·û·ÅèëààDí»o′æ
                                        if(byte_count>=4){                                //èç1ûààDíêy¾Y½óêÕíê±Ï£¬ÅD¶ÏààDí
                                                if(cmd[0]=='G'){
                                                        if(cmd[1]=='P'){
                                                                if(cmd[2]=='G'){
                                                                        if(cmd[3]=='G'){
                                                                                if(cmd[4]=='A'){
                                                                                        cmd_number=1;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cmd[3]=='S'){
                                                                                if(cmd[4]=='V'){
                                                                                        cmd_number=2;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R'){
                                                                        if(cmd[3]=='M'){
                                                                                if(cmd[4]=='C'){
                                                                                        cmd_number=3;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
                                        //½óêÕêy¾Y′|àí
                                        switch (cmd_number){
                                                case 1:                                //ààDí1êy¾Y½óêÕ¡£GPGGA
                                                        switch(seg_count){
                                                                case 2:                //Î3¶è′|àí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3:                //Î3¶è·½Ïò′|àí
                                                                        if(byte_count<1){
                                                                                WD_a=tmp;
                                                                        }
                                                                        break;
                                                                case 4:                //¾-¶è′|àí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5:                //¾-¶è·½Ïò′|àí
                                                                        if(byte_count<1){
                                                                                JD_a=tmp;
                                                                        }
                                                                        break;
                                                                case 6:                //¶¨Î»ÅD¶Ï
                                                                        if(byte_count<1){
                                                                                lock=tmp;
                                                                        }
                                                                        break;
                                                                case 7:                //¶¨Î»ê1óÃμÄÎàDÇêy
                                                                        if(byte_count<2){
                                                                                use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ß¶è′|àí
                                                                        if(byte_count<6){
                                                                                high[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2:                                //ààDí2êy¾Y½óêÕ¡£GPGSV
                                                        switch(seg_count){
                                                                case 3:                //ìì¿ÕÖDμÄÎàDÇ×üêy
                                                                        if(byte_count<2){
                                                                                total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3:                                //ààDí3êy¾Y½óêÕ¡£GPRMC
                                                        switch(seg_count){
                                                                case 1:                //ê±¼ä′|àí
                                                                        if(byte_count<6){
                                                                                tim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2:                //¶¨Î»ÅD¶Ï
                                                                        if(byte_count<1){
                                                                          if (tmp=='A') {lock=1;}
                                                                          else{
                                                                            lock=0;}
                                                                        }
                                                                        break;
                                                                case 3:                //Î3¶è′|àí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4:                //Î3¶è·½Ïò′|àí
                                                                        if(byte_count<1){
                                                                                WD_a=tmp;
                                                                        }
                                                                        break;
                                                                case 5:                //¾-¶è′|àí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6:                //¾-¶è·½Ïò′|àí
                                                                        if(byte_count<1){
                                                                                JD_a=tmp;
                                                                        }
                                                                        break;
                                                                case 7:                //Ëù¶è′|àí
                                                                        if(byte_count<5){
                                                                                spee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8:                //·½Î»½Ç′|àí
                                                                        if(byte_count<5){
                                                                                angl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½Î»½Ç′|àí
                                                                        if(byte_count<6){
                                                                                date[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
                                }
                                byte_count++;                //½óêÕêyλ¼ó1
                                break;
                }
        }
        RI=0;
}
这是一整串助手收到的gps信息:
$GPRMC,100913.00,A,3448.42349,N,11347.80444,E,0.109,,060516,,,A*79 $GPVTG,,T,,M,0.109,N,0.202,K,A*2B $GPGGA,100913.00,3448.42349,N,11347.80444,E,1,09,1.00,66.9,M,-14.5,M,,*45
$GPGSA,A,3,28,17,08,11,30,22,01,07,03,,,,1.96,1.00,1.69*01
$GPGSV,3,1,11,01,74,084,25,03,16,142,19,07,42,199,31,08,26,060,40*75 $GPGSV,3,2,11,11,62,048,26,13,02,294,,17,29,271,33,19,03,257,08*71
$GPGSV,3,3,11,22,24,113,27,28,46,321,22,30,56,242,11*45
$GPGLL,3448.42349,N,11347.80444,E,100913.00,A,A*6C /*****一带上这一行就不显示了********/
求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